万能表

楼主(2023-12-28):
老师们中午好,求一个mf50万能表电路图,现在这个表,x10  x100 x1k档测量同一个电阻,指针都在一个刻度上,是表头坏了,还是电路问题,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这个表买的时候快递没有包好,震动了,表头现在不平衡了,这个不知道才能校好,表平 ...

表针(注意不是万能表体)竖直状态和水平状态不归零,可进行配重处理,如图所示:

你的表像是十字系统,看你那状态,估计将表针处于竖直状态时,指针尖会偏左,表示系统右面偏轻。可以将短水平的配重杆2减轻或者将3增重。理论上减轻配种会更好,但是操作起来不太方便,增重操作方便些。增重可以采用即好添加,又好去掉的东西,譬如热熔胶之类,每次加一点点即可看看效果。

以上校准指针系统的平衡,若偏差反之,则手段相反即可。

如果水平状态指针尖偏下,则表示针尾偏轻,可以将1端增重。如果指针偏上,则只能减轻配种1,不可能增重指针本体哟。

燕尾系统配重原理相同,但是因2、3端的配重即影响垂直状态,也影响水平状态,所以可能需要反复调整才能真正配平。开始时要先试试水平和垂直状态的实际情况,确定增重或者减重应该在2还是3上进行,然后才开始调整。

网友A:
经分析,如果是1.1k和100k(应该是100Ω)线绕电阻坏(断路)了,则测那个电阻指针停留的位置,在R×10/R×100/R×1k三档,都会停在R×1k测量时的阻值位置,且R×1K档测量的结果应该是正确的。

以上分析正确与否?如果当初你公布出所测电阻的阻值,及其在各档测出的实际结果,就能分析出问题所在了。

网友:
表头通电能动就是好的,电阻档那里有电阻坏了吧

网友:
应该是挡位转换开关或100Ω、1.1kΩ电阻的问题使100Ω、1.1kΩ电阻在x10  x100挡位时无法接入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师,表头会通,晚上拍照

网友:
"这个表,x10  x100 x1k档测量同一个电阻,指针都在一个刻度上",都不讲清楚是多大的电阻,在哪档上的阻值是合格的,让大家猜吧,猜吧!

楼主:
找到原因了,1.1k和100k线绕电阻坏了,

网友C:
1 2图大手指前边的红色电阻中间明显烧黑了,是不是它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分析,如果是1.1k和100k(应该是100Ω)线绕电阻坏(断路)了,则测那个电阻指针停留的位置,在R×10/R× ...

谢谢老师,今天把好表上的测量一下,是1.1k好100欧已经买了,到货了就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分析,如果是1.1k和100k(应该是100Ω)线绕电阻坏(断路)了,则测那个电阻指针停留的位置,在R×10/R× ...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这个表买的时候快递没有包好,震动了,表头现在不平衡了,这个不知道才能校好,表平方是归零,一倾斜就不在零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2图大手指前边的红色电阻中间明显烧黑了,是不是它的问题?

谢谢老师。那个红袍电阻是正常的,是2个线绕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针(注意不是万能表体)竖直状态和水平状态不归零,可进行配重处理,如图所示:

谢谢老师,有空了折腾一下

网友:
用镊子把尾针配重向上拉一下,如果误差越大就向下按,原表不动锡为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这个表买的时候快递没有包好,震动了,表头现在不平衡了,这个不知道才能校好,表平 ...

看情况问题不大,一般表正常也是如此,如果没有把握,最好是不要动它。

楼主:
感谢所有老师指导帮助,表已经修好了,表针也校好了,这种病的精度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分析,如果是1.1k和100k(应该是100Ω)线绕电阻坏(断路)了,则测那个电阻指针停留的位置,在R×10/R× ...

说的非常的详细透彻   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