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这个黑色环二极管是什么型号?谢谢!

楼主(2023-12-28):
师傅:这个黑色环二极管是什么型号?谢谢!

楼主:
这个计算器用了20年

网友:
IN4148吧,一个连接在硅光电池输出端,一个连接在电池。

网友:
看线路应该是一个串联在硅光电池正极,一个串联在电池仓正极同时供电的,平时电流应该不大,压降小些为宜,估计用常见的肖特基管子或者锗管均可替代,原来的估计是1N34A这种的管子。

网友:
我拆过的是1N60,我用在矿石收音机检波可以用的

网友:
以前拆过一个太阳能计算器,里面有两个二极管,但不是这种大体积的玻封管,是那种外观像1N4148的小体积玻封管。尝试把二极管焊下来,计算器还是可以正常使用。不过在强光下,显示数字黑色颜色很深。把二极管焊回去,在强光下显示数字黑色颜色又恢复正常了,不深也不浅

网友:
这二极管是有接触键的,我有几只在电视放大器拆出来,测量与锗管相近。

网友:
师傅,您自己百度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20多年前拆TCL电话机内有很多,图纸上标称1N60,感觉工作频挺高的,试过代2ap30,现在的1N60小型封装工作频率上不了100MHZ。

网友:
引用 楼主:
...20多年前拆TCL电话机内有很多,图纸上标称1N60,感觉工作频挺高的,试过代2ap30,现在的1N60小型封装工作频率上不了100MHZ

1n60(1n34)有点接触锗管和肖特基两种,都叫这个型号,只能说有的事情很迷

你这个样子(DO-7)的应该是点接触锗管,通常 4148 那个样子(DO-34)的是肖特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20多年前拆TCL电话机内有很多,图纸上标称1N60,感觉工作频挺高的,试过代2ap30,现在的1N60小 ...

咱讲事实,有一说一,现在小封装的,比以前的可以工作在更高频率下

比如:LL60P(这是我买来并联在LC谐振回路里实测过的)

又比如更小封装的 1N60PWS:

这些结电容非常小,工作频率可以很高。

网友:
同意五楼说法。

网友:
一个普通计算器用的二极管,要那麽高的工作频率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