锗管收音机、收录机中,输入输出牛最大的或者比较大的收音机有哪些??求推荐

楼主(2023-12-28):
论坛的老大哥们推荐一下,锗管收音机、收录机中,输入输出牛最大的或者比较大的、音质好的=收音机有哪些??可以畅所欲言,我用来改成锗管功放,听古典乐。。功率要求不高。。听说牛大的音质好!

网友A:
锗管这个东西,稳定性比较差,没有硅管好弄,听个响是没有问题的,谈不上什么音质,随便弄个TDA2030都比它好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锗管这个东西,稳定性比较差,没有硅管好弄,听个响是没有问题的,谈不上什么音质,随便弄个TDA2030都比它 ...

小音量、动态、音色都比硅管好,我觉得,在听弦乐、乐器这块。感觉透明度比较高,比较真实

网友:
我见识过的收音机比较少,
凯歌4B15的输入输出相对还算大的,
配上飞乐喇叭声音还不错

网友:
早期的台式机的都比较大,珠江牌SB6-2,长城JT602

网友B:
想玩不一样的声音,还是胆机吧;
锗管的声音,呵呵,也许低电压的时候会有一点优势。
牛的大小更不是衡量音质的指标……
胆机可能离不开牛;
晶体管功率大一点的机器,除了部分特殊需求,更多的是采用OTL和OCL电路了。

网友:
大机子,大喇叭就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玩不一样的声音,还是胆机吧;
锗管的声音,呵呵,也许低电压的时候会有一点优势。
牛的大小更不是衡量 ...

OTL、OCL看起来频响好,但一接喇叭却没有输入输出牛的好听。。。

网友:
锗管稳定性不好,即使再好的变压器和喇叭,如果采用常规功放电路也很难获得比较好的输出

网友C:
锗管只要是把电路设计好了。他发出的声音是很讨耳朵喜欢的。记得80年代有一款叫星牌的收录机,功放电路使用的就是大功率锗管。设计为自偶输出变压器形式。6伏供电,为8欧扬声器提供妥妥的3瓦功率。篷篷声绝对震撼四舍。当初对比过。无论当时流行的并联功放,或者是BTL输出功放,和他都没法相比。所以说楼主喜欢就放心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锗管只要是把电路设计好了。他发出的声音是很讨耳朵喜欢的。记得80年代有一款叫星牌的收录机,功放电路使用 ...

锗管难搞哦!特别是输入输出牛。。。锗管确实声音细腻,低音好

网友D:
晶体管小功放做起来并不省事,不如直接鼓捣台电子管儿的省事,音质也好于晶体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晶体管小功放做起来并不省事,不如直接鼓捣台电子管儿的省事,音质也好于晶体管。

电子管不好搞,低音难搞好,成本高

网友E:
锗管耐压低,DIY者能搞到手的管子耐压更低,这就限制了我们进一步发挥。绕制变压器非常不容易。以前有一款上海产台式收录机,使用硅管推挽输入输出,如能获得并改成锗管,应该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锗管耐压低,DIY者能搞到手的管子耐压更低,这就限制了我们进一步发挥。绕制变压器非常不容易。以前有一款 ...

什么型号??

网友F:
当年发表互补式推挽功放电路时、都说所以指标都远高于变压器输出。怎么现在人们观念都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当年发表互补式推挽功放电路时、都说所以指标都远高于变压器输出。怎么现在人们观念都变了。

最终还是要接入喇叭实际听才行

网友G:
可以弄场效应管牛入牛出功放,应该不输锗管的,高频好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弄场效应管牛入牛出功放,应该不输锗管的,高频好得多。

场管跟锗管的声音还是有很大的区别,音色不一样。感觉锗管更逼真,类似直热胆机一样。好的锗管机那是非常好听

网友H:
北京产牡丹645型6锗管收扩音机的输出牛和喇叭都很大,输入牛一般,也不算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北京产牡丹645型6锗管收扩音机的输出牛和喇叭都很大,输入牛一般,也不算小了。

扩音机一般都是力大声粗。。。不是说输出牛大的都好听,但一些老收音机的电路用现在的工艺做的变压器,变压器hifi了,音质脱胎换骨!!!但牛我搞不了,只能羡慕人家

网友I:
可能鍺管在收音机里面,因为主要是听人讲话的声音,可能会觉得好听,如果是听HIFI音乐,还是现代互补对称功放吧,要不然那些细节都听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能鍺管在收音机里面,因为主要是听人讲话的声音,可能会觉得好听,如果是听HIFI音乐,还是现代互补对称功 ...

你把原收音机的输入输出牛改成现代的输入输出牛、加大规格试试!保证你会惊讶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把原收音机的输入输出牛改成现代的输入输出牛、加大规格试试!保证你会惊讶

输出变压器和放大管子需要与输出功率匹配的,不是越大越好……

发展OTL电路是有原因的,牛是有缺陷滴

只要偏置到位,硅锗推挽放大没有差异

网友:
可以看一下海鸥803,输出变压器较大。

楼主:
音质好就行,!牛大点一般音质也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