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浪潮2盘位硬盘笼子有背板 带600G SAS硬盘

楼主(2023-12-28):
硬盘笼子 硬盘
19元起
河北
淘宝 支付宝
包邮

1 浪潮5212M4后置背板, 供电4pin,带托架信号线(如果家用可忽略),一条8643转4个SATA线,8643接阵列卡 比如3008直通卡
后置背板 无托架=19元
带2个托架=25元
带1个600G SAS硬盘=55元
带2个600G SAS硬盘=85元
如果不用阵列卡,可带2根SATA线,见最后两张图。  改装到电脑或其他设备,只需要解决4pin供电问题即可, SATA线直接连主板即可

2 希捷ST600MM0208 600G SAS硬盘,12GB 128M缓存,健康度100,无坏道,  单价50元,数量200   亏本出,请勿刀

支付宝:13793125587 尤
附淘宝链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754962022209

网友A:
这个确定没有阵列卡,直接接sata接口和电源接口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确定没有阵列卡,直接接sata接口和电源接口可以用?

Sata线呀。一边接背板 一边接主板

网友A:
实际试过没有?确定可以接普通sata口识别硬盘我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试过没有?确定可以接普通sata口识别硬盘我要

有客户试过, 我没有环境, 也没有精力,

网友B(2024-10-19):
引用 网友A:
实际试过没有?确定可以接普通sata口识别硬盘我要

我前几天在咸鱼买了一个,咸鱼那个卖家说的更神,说是SAS硬盘,通过普通SATA线接地PC主板上,不通过直通卡也可以直接用,今天实验了下,普通2.5寸硬盘2个放进去,连接电脑主板SATA接口,可以直接用,手头没有2.5寸的SAS硬盘, 故没有验证,查了网上资料,应该不能直接使用SAS硬盘

网友:
放普通SATA硬盘,用SATA线接到电脑肯定能用,,,,放SAS硬盘,就一定了阵列卡或直通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前几天在咸鱼买了一个,咸鱼那个卖家说的更神,说是SAS硬盘,通过普通SATA线接地PC主板上,不通过直通 ...

台式机电脑  肯定不能用SAS硬盘呀,   必须要有阵列卡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