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电流大过火线电流一例

楼主(2023-12-28):
三相四线配电,一般零线线电流小于最大任一火线电流。曾有老师说过“三相四线配电任何时候零线电流都小于最大的一路火线电流,所以三相四线配电零线可以选小一级”。随着现代用电复杂,非正弦波电流大量使用,零线电流谐波过大就会打破零线电流小于火线电流的古条。

今天见某演出器材公司调试大屏幕背景墙,画面处静态各相电流恒定,我拿真有效值钳表测量了一下零线电流真的大过火线电流,大屏幕专用电缆也是专配零线平方数大于火线平方数的电缆。

电缆3*16+22+10

地线电流1A

零线电流37A

火线电流分别是23A、23A、18A

网友A:
地线1A电流,为什么漏保不跳闸?

网友:
大屏内的开关电源通过单向整流出现了许多三次谐波,而三次电流谐波的相位角是一致的,因此不能相互抵消。它只能叠加在中性线上,导致零线电流很大。

网友B:
用三相的AC-DC电源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吧?

网友C:
长见识了,感谢楼主的分享!除大屏幕外,还有哪些地方需要用这种零线比相线粗的电缆?

网友D:
地线有1A电流?

网友:
三次谐波电流在供电系统也叫作“零序电流”,凡是三的整倍次数谐波电流,都是零序电流,三各相之间没有相位差,而且都从中性线形成回路。
在过去的供电系统中,除了发电机具有一定的零序电流外,线路中是没有的,发电机中的零序电流是通过升压变压器的三角接法将零序电流自行消除掉的。现在开关电源类的非线性设备多了,用户端产生的零序电流,只能靠用户自己去消除了。这也是国外标准书要求的,我们出口的产品就需要达到这类标准。自己用的,就为了降低成本不管不问了,此类危害就成了公害了。
如果供电部门对用户这方面提出要求,恐怕要被骂死了,比当初骂“电霸”还要狠。
只有到了产生公害的用户危害到自己了,才能够被重视起来,发展中社会嘛,应当予以理解。

网友:
三相不平衡和谐波干扰大

网友:
有这等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线1A电流,为什么漏保不跳闸?

没配有漏保。这是上千个开关电源安规Y电容对地电流汇总,也不排除有真漏电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三相的AC-DC电源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吧?

线电压整流滤波高达500V,开关电源耐高压元件成本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长见识了,感谢楼主的分享!除大屏幕外,还有哪些地方需要用这种零线比相线粗的电缆?

全部LED灯的照明电路就需要,但一般用等大电缆就可以,火线留余量。

如我见的一栋新使用教学楼全部灯具都是LED,空调另有专线,照明电路总零线电流就大过火线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配有漏保。这是上千个开关电源安规Y电容对地电流汇总,也不排除有真漏电现象。

上级配电也没配漏保?感觉好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级配电也没配漏保?感觉好危险。

我混灯泡电工20多年了还没见变压器端使用配漏电保护器的。最高一级漏保是在整栋楼房总配电柜,使用高等级漏保很麻烦的,都是累,也是泪心累。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混灯泡电工20多年了还没见变压器端使用配漏电保护器的。最高一级漏保是在整栋楼房总配电柜,使用高等级 ...

整栋楼的漏保是多大电流跳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整栋楼的漏保是多大电流跳闸?

100、300、500毫安三档可选

网友:
低压侧中性点有问题
要么变压器,要么线路

网友F:
这种谐波很危险,有可能瞬间烧毁线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300、500毫安三档可选

想起来了,确实有看到过类似的选择旋钮。

网友:
      现在工厂里大量使用变频器,部分线路零线电流远远大于线电流,加上灯泡电工太多,发生电源线超载发生安全事故,还查不到实际故障根源。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谐波很危险,有可能瞬间烧毁线路

一点儿都不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长见识了,感谢楼主的分享!除大屏幕外,还有哪些地方需要用这种零线比相线粗的电缆?

我们单位的监控大屏,开起来机房空调报警相序故障罢工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全部LED灯的照明电路就需要,但一般用等大电缆就可以,火线留余量。

如我见的一栋新使用教学楼全部 ...

变压器侧装有缘svg可以减小谐波吗

网友:
现在很多大型商场等强制要求装智能中性线保护设备,这玩意起码6万多一台,有没有人有兴趣做做这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地线有1A电流?

以前我曾见一家40多个包厢的电脑、显示器地线总电流达100多毫安。这大屏幕开关电源可能上千台,Y电容汇总电流1A很有可能,也不排除某个电源漏电引起地线电流曾大。

网友:
三相越平衡,N线电流就越小,反之亦然。
理论上N线可能形成的电流范围很大,具体得看负荷性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地线1A电流,为什么漏保不跳闸?

零线是N线,保护线是PE线,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2024-01-27):
引用 网友G:
变压器侧装有缘svg可以减小谐波吗

除非SVG集成了有源滤波功能

网友:
学习了!见识了零线线径大于火线的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