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热胆栅极电位的问题

楼主(2023-12-29):
如下电路,4脚第一栅通过100k接地,4脚电位为0V,灯丝7脚电位甲电1.5V,1脚接地电位0V。这样有个问题,4脚第一栅对阴极(灯丝)电压为多少?这儿涉及栅偏压的问题,请各位坛友指点。

我想根据平均只算,却没有依据。

网友:
      这是利用栅流本身在栅漏电阻上产生负偏压。它的原理电路如图。就是利用所谓“起始栅流”Igo在栅漏电阻中产生的电压降形成的。所谓“起始栅流”是在栅阴极间无任何外加电压时,由于自阴极飞出的电子借原始冲击能量飞到栅极而形成的栅极电流。由于这种栅流很小,所以一般这时用的栅漏电阻Rg的数值比较大。

楼主:
找到依据了,感谢于版指导!

知乎上有一位“电真空”的网友回答更细致,感兴趣的坛友也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