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液晶屏换反光膜一例

楼主(2023-12-29):
看图片,

屏反面,反光铝膜

网友A:
连偏光膜一起换,换出来跟新的一样。

楼主:
用铝箔胶带贴上,便宜好用!

网友B:
  看着像换了个显示屏。因为原来还缺笔划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像换了个显示屏。因为原来还缺笔划

缺划是导电橡胶接触不好,线路板有些弯曲变形,显示盖板里垫一层硬纸片,就正常显示了。。。。

7元包邮的万用表,0成本满血复活。。。。。。。。

网友C:
原来的旧膜好截下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的旧膜好截下来吗?

用美工刀片,挑起一个角,确认是反光膜后撕下来(确保不要把偏振膜搞下来,屏反面有2层,反光膜和偏振膜)。会有残胶,用一点酒精,慢慢搓掉就可以了。然后用修空调用的铝箔胶带,贴上,按平后在边缘顺液晶玻璃边角用指甲刮2下,就可以断开铝箔胶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偏光膜一起换,换出来跟新的一样。

偏光膜本来就没有坏,换它干嘛?(钱多没事干?)。

本来就是库存表,就是因为铝箔的胶水问题,导致铝箔氧化发黑。和偏振膜没有关系的呀!

网友D:
我把反光膜换下来后,蜂鸣器一直响,不知道哪里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把反光膜换下来后,蜂鸣器一直响,不知道哪里坏了

什么型号的表?在什么档位?和换不换膜肯定没有关系。

蜂鸣器,一般用于通断档。手动档表7106芯片本身不支持,一般由运放+振荡器+无源蜂鸣

网友D:
谢谢指导
HD2801,不管换到什么档位蜂鸣器都一直响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指导
HD2801,不管换到什么档位蜂鸣器都一直响

有没有动过簧片?拆机之前是否正常?

网友:
拆机之前正常

楼主:
拍一下,簧片的位置图。我不清楚我有没有同型号的表。回家找找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拍一下,簧片的位置图。我不清楚我有没有同型号的表。回家找找看。

簧片图片如下

楼主:
看着,簧片排列感觉没有问题,

那就先查蜂鸣器,是有源的还是无源?,是有那个运放驱动的?这个表用了2片4运放(LM324),好像还用了1片双运放(好像用于AC)。

网友D:
友好!也是一个地方拿来拆着玩的表,有时间帮忙看看,没时间就算了。再次致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友好!也是一个地方拿来拆着玩的表,有时间帮忙看看,没时间就算了。再次致谢

这个故障应该很好解决的。瓦力的表,我买了好多块了,都能修好的,开关问题比较多,机壳螺丝塑料柱断裂问题也比较多。

网友:
也是螺丝柱断了一个,外壳有裂缝

网友(2024-02-28):
换了就像全新的一样,可以。

网友:
找个反光膜铝箔,我也还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