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的两个保护板,能不能通过集成块辨别是3.7伏还是3.2伏?

楼主(2023-12-29):
或者是4.2伏还是3.6伏?

网友:
这个恐怕有点难度,一般是通过外围电路设定的。

网友:
没那么智能,应为有重叠区间。
除非你加个识别标签。

网友A:
AP9926B   S-8261ABJMD…………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9926B   S-8261ABJMD…………

这是什么含义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什么含义呢?

S-8261ABJMD 是电池保护芯片,就是你最后一张图片中 SOT23-6 封装的那个,其过充电保护电压是 4.28V,过放电保护电压是 3V。

网友:
应该是可以通过丝印判断吧,不同的保护电压,SOT23那个芯片上的丝印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8261ABJMD 是电池保护芯片,就是你最后一张图片中 SOT23-6 封装的那个,其过充电保护电压是 4.28V,过 ...

明白了,应该是4.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