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师傅知道这个收音机的型号

楼主(2023-12-29):
哪位师傅知道图片中收音机型号,或者提供一下电路图。谢谢!

网友A:
先抛块砖:这个是松花江601,看看是否对应:

对比一下:

网友:
楼主的少了一个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抛块砖:这个是松花江601,看看是否对应:

应该就是它,

网友:
呵呵,楼主拍的图,貌似另外一个变压器是不见的

楼主:
的确是,感谢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是,感谢回复

楼主的那只变压器貌似看不清?

网友:
的确没有吧。

网友:
很显然,楼主那台机芯一个变压器被拿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