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个PCB作品:使用Sprint Layout 6.0绘制RDA5807FP收音机

楼主(2023-12-29):
闲来没事,看到有人使用RDA5087FP制作调频收音机,我就也从网上买了RDA5807FP,5片5块包邮。
到货当晚就直接用洞洞板飞线焊接,RDA5807FP外围电路是真的简单。
不过我还是踩了坑:就是6脚开始按官方的PDF接了GND,结果上电一点动静都没有。
后来看到多个帖子里面提到了,才知道6脚其实不是GND。
6脚算是个控制模式配置的引脚:
6脚接GND就是要使用通讯方式控制,6脚接VDD才是使用按钮手动控制。

我也单独测了芯片,发现6脚跟他GND脚不是直连的,其他的GND引脚之间是直连的。
6脚改接VDD后,上电就响了,很是意外。

我手头没有电感,也就不能使用耳机线当天线,我是直接从4脚接个20p的瓷片电容,然后又接了一截不到10CM的电线就是天线了。
简单的收了几个正在放歌曲的电台,音效还挺好的。
因为直接搭棚焊接的,实物也不好看,我就不上传照片了。

然后是我为了表达接线,我就直接使用了Sprint Layout 6.0绘制了个单层的PCB (我没有做PCB实物),这也是我第一次使用这个软件。
绘制出来的作品截图如下, 后面附件有对应的PCB文件,欢迎大家指正。

PCB设计界面

PCB设计界面

预览PCB线路层

预览PCB线路层

预览丝印层

预览丝印层

然后,关于Sprint Layout 6.0,我的使用有感如下:

1.关于板层,我是在顶层覆铜层走的线路,把丝印弄到了底层丝印。不知道这样是否可以。RDA5807FP的封装,我是打散了才放到顶层,然后又自己绘制了轮廓。

2.关于铺铜,我先是绘制了线路,然后开启地线层就自动铺铜了。但是铺铜是不与GND相连的,网上也没搜到方法。后来瞎点,才知道把焊盘的属性中的十字焊盘勾上就行了。
   然后原来的GND之间的连线全部删除,就是我想要的效果了。

3.关于某个元件的焊盘的选择,如果直接点元件,会把元件的所有焊盘都一起选了,我要选择其中一个焊盘怎么办?我也是慢慢摸索出来了答案:使用选择器,可以单独选择任意元件的任意焊盘。
   这里选择器的功能,感觉有优化的空间。因为要找某个焊盘会不方便,需要从头到尾一个个选了看才行,不能根据元件参数快速找到元件对应的焊盘。

4.关于机械层,网上搜了说是画个框框就是PCB的外形尺寸了,那么请问这个框框是必须的嘛?
   因为一开始新建文件已经指定了PCB的外形尺寸了,然后这个机械层的框框(也是矩形的)要如何比较精确的贴到最开始设置的PCB的边沿。还请知道的大佬解惑。

网友A:
机械层是必须画的,有些人喜欢用禁止布线层替代机械层,这样不对,制板厂的人看到这种情况会默认帮着改一下。机械层是切割轮廓用的,制板是走刀就是沿着机械层走。

我个人常年积累的习惯,未必合理正确,仅供楼主参考
1.贴片集成电路,第一脚处我喜欢用铜层画一个浮空的三角形用来指示
2.电解电容,我习惯把正极引脚焊盘设置成不同于负极的形状
3.圆柱形晶振,我习惯于在圆柱躺下的地方放置一焊盘,把圆柱也焊上

1.贴片件焊接后,有时会挡住丝印,有时贴片厂贴反了直接看的话看不出来
2.同样是为了方便焊接后检查极性
3.外壳不固定的晶振,裸板无外壳情况下,有时容易被外界的东西碰掉或者断一个引脚

网友B:
期待焊接试用报告,OK了也去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焊接试用报告,OK了也去做

不要期待了,我只是画画PCB而已,不打算做实物PCB   ,我前面说了我搭棚焊接已经弄响了。

再说画出来的这个PCB板只是相当于核心板,不是全部。要实用的话至少需要做以下两件事:
1.将输出3P排针换成耳机插座。
2.补充按键部分(5个按键,共地)

这个芯片做收音机太简单了,线路不错的话,直接能响的,都不用调试,所以你尽可以大胆开始做。

网友:
这软件不错的。楼主要有进一步的认识,必须看看实际PCB板和自己想象的有何区别才行。

网友:
建议把PCB板做出了,弄几次就全明白了,玩的就是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层是必须画的,有些人喜欢用禁止布线层替代机械层,这样不对,制板厂的人看到这种情况会默认帮着改一下 ...

感谢指点,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C:
根据楼主的PCB图用嘉立创画了一个电路图,增加了稳压电路和按键电路,又用嘉立创转了PCB板图,因为我手头有个长10cm宽3.5cm的遥控器,想把里面的电路板拆掉换上自己转的PCB板,顺便让各位老师帮忙看一下有没有错误的地方,修改好后一次打板制作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楼主的PCB图用嘉立创画了一个电路图,增加了稳压电路和按键电路,又用嘉立创转了PCB板图,因为我手头有 ...

如果PCB足够大,你可以考虑直接把天线布置在PCB上, 然后就不需要用耳机线当天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PCB足够大,你可以考虑直接把天线布置在PCB上, 然后就不需要用耳机线当天线了

PCB空间还有空白,也想过画PCB天线,但不知道怎么画,画成什么样的,所以没画,觉得还是耳机天线好搞一点

网友(2025-03-03):
2.关于铺铜,我先是绘制了线路,然后开启地线层就自动铺铜了。
我这样操作后,导出gerber文件,整个铜箔变一整块了,没有走线了。

网友:
会计算机的干活真方便,我就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