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污染页面

楼主(2023-12-29):
估计是颠簸导致黄粉漏出沾到定影前的某根杆上。或者是黄硒鼓内部坏了,所以一转动就漏粉出来

网友:
最好说一下机器型号,像这种情况,一般是黄色套鼓的问题,如果是鼓粉分离的机器,可以通过对换不同颜色的套鼓确认问题所在,鼓芯或者鼓充电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打印机是买的二手货,买之前打印测试页正常,发货前卖家把四个粉盒都拆下来单独包装的,到手后四个粉盒 ...

套鼓都是独立的,坏哪个换哪个就行,不需要全换

网友:
黄色硒鼓组件换掉吧

网友:
黄色墨盒的刮板老化,造成漏粉。
换一个墨粉盒就可以了。

网友:
国产替代型号的彩色硒鼓,出现漏粉的现象较大。

网友:
这种故障很常见。卖家会用强力风机将机器里吹干净,并把漏粉的墨盒漏粉的位置擦干净。当着你面打印测试页也不会有不正常。但打上两三张,就会在纸张出现边沿部位出现色带,越靠边缘部位颜色越深。
所以,买二手机器,至少要打印三四张,确认机器是否真的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买了一个黄粉盒,是直接装打印机上就可以使用了吗?谢谢

看好型号,回来直接替换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