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UPC1237保护电路直接接蓝牙输入关机无冲击,接前级音调板关机就易出现冲击声!

楼主(2023-12-29):
厚膜功放板,按照官方线路设计了UPC1237扬声器保护电路,变压器独立绕组全波整流以后,经7812稳压供电,8脚供电3.3V左右,4脚对地电容4.7UF,4脚电压1.7V(与官方数字有出入,此脚低于大概1.2V左右继电器不吸合),发现一奇怪的现象,接音调板前级信号,关闭厚膜板电源,有一半的机会喇叭会出现冲击声,有时候没一点冲击声。接天逸蓝牙接收器信号时候,随便关闭厚膜板电源,压根没有一点冲击声,百思不得其解,求教各位高手指点迷津!先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芯片供电的电源与给4脚供电的电源需要分开,否则会出现你的现象.
即4脚单独从交流线圈取电,保证4脚电压变 ...

网友B:
蓝牙接收器 本身具有无信号静音功能,所以才出现你说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牙接收器 本身具有无信号静音功能,所以才出现你说的现象。

是在蓝牙播放歌曲时候关闭后级电源的,反复测试都没一点冲击。检查了各元件参数,调整了地线,更换4脚不同电阻电容,调整模块供电电压……误解,太莫名其妙了,这么简单的线路,竟然令人一筹莫展

网友A:
给芯片供电的电源与给4脚供电的电源需要分开,否则会出现你的现象.
即4脚单独从交流线圈取电,保证4脚电压变低比芯片电压变低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芯片供电的电源与给4脚供电的电源需要分开,否则会出现你的现象.
即4脚单独从交流线圈取电,保证4脚电压变 ...

谢谢,是这样接的,芯片供电是变压器一个独立绕组AC12V,全桥整流稳压12V后给8脚供电,8脚电压3.35V左右,从独立绕组进入整流桥之前交流一端接一1N4007+10K电阻给4脚供电,4脚电容4.7UF,4脚电压1.7V左右。现在的症状是假如关闭电源10次的话,有一半情况是有啪的一声冲击声,时大时小。有一半情况没有一点冲击声。我是服了我自己了,这么简单的模块竟然玩成这样……换了所谓的小个头进口UPC1237也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A:
电路接法没错,4脚电容更换低ESR的试试,总之保证关闭开关后4脚快速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接法没错,4脚电容更换低ESR的试试,总之保证关闭开关后4脚快速降下来

好的谢谢您,明天我试试!

网友C:
电源开关并联阻容件了吗? 吸收开关触点产生的脉冲,是否是关机的脉冲干扰被前级放大进入后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开关并联阻容件了吗? 吸收开关触点产生的脉冲,是否是关机的脉冲干扰被前级放大进入后级了?

谢谢,没有并联阻容元件,今天有空加上试试,线路很简单应该是没问题的,今天再调整一下4脚元件参数,将继电器释放再提前毫秒级就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没有并联阻容元件,今天有空加上试试,线路很简单应该是没问题的,今天再调整一下4脚元件参数,将 ...

  因为做电平表驱动板也会遇到类似情况,如果没处理好,关机时,驱动板串入强的脉冲信号,指针就会打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做电平表驱动板也会遇到类似情况,如果没处理好,关机时,驱动板串入强的脉冲信号,指针 ...

是啊,现在想想很有道理,变压器是个大电感,开关断开瞬间干扰火花就出来了,继电器释放无论如何都会比火花来的晚那么一点点,所以干扰就来了。非常感谢老师,某宝已下单安规电容

楼主:
谢谢老师,已收藏店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已收藏店铺

您太客气了,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