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实验--储水式电热水器间歇通电vs常通电

楼主(2023-12-29):
    家里的热水器刚开始用液化气罐,冬天洗澡那叫一个忽冷忽热的酸爽。后来换成电热水器,终于可以享受热乎乎的持续水流呵护。但是电费贵啊,所以用时插电,闲时拔插头。可是时间长了插头插座受不了,烧坏几次。再后来安装上空气开关,终于可以比较满意的使用了。
    前段时间购买了可以定时通断电的插座,那就更方便了。设置每天三段时间自动通电:6点-8点;11点-13点;17点-24点,基本满足了平时使用需求。然而这样间歇通电真的能够省电吗?做个实验对比一下。
*
   本实验非常简陋,没有设置各种对照,精度不高啊。方案如下:购买一个电量插座,分别在间歇通电模式和常通电模式下计量热水器耗电,每个模式累积记录3天,最后求平均每天的电耗量。
    间歇通电模式:12月23日至12月26日,用电量19.61kWh,平均每日用电量6.53kWh,3.59元/日
    常通电模式:12月26日至12月29日,用电量18.22kWh,平均每日用电量6.07kWh,3.30元/日
*
    分析:看起来两者没什么差别,甚至间歇通电下耗电好像还大些。不过每天用热水情况有波动,要更长时间的计量才更准确。另外本地气温23日时低于10°而这两天气温最高到23°,也会对实验结果有影响。如果热水器储水箱保温性能良好,常通电和间歇通电没什么区别。
*
    实验结果提示:这两个插座可扔了,直接通电即可。

网友:
无论怎样,都是定时烧省电。储水与室温的温差小,热量流失速率就小,所以不要长时间保持高温差;设置水温太高也是浪费。

如果大量用水时间比较集中固定,就定时在用水之前或其间烧好。

网友:
间歇供电水温会逐渐降低,水温越接近室温时散热越慢。一直供电水温基本是恒定的较高温度,热水器散热较快

网友A:
LZ忘了考虑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天气冷的时候自来水的水温比暖和的时候低不少
但有一点基本是可以确定的,定时通电不会比一直通电省电,因为断电后,水温会下降,下次加电时,要用大功率加温到设置的温度,而一直通电时,只要用比较低的平均功率保持水温即可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的电热水器使用数据!
前些年一直是使用的时候提前插上插座烧水,使用的时候拔下,20多年仅因为插座加工质量的原因(铜片铆接不紧)烧坏过一次插座;
最近五六年冬季常开,随时可以使用热水,没有计量过用电情况;
后面觉得插拔不方便,特别是家人使用也不安全,在2019年买了下面的插座,直接安装在原86盒上,主要是利用它的开关,漏电保护一般的热水器都自带了。

推荐这种16A的插座,需要断开的时候也方便,插头插上可以不用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忘了考虑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天气冷的时候自来水的水温比暖和的时候低不少
但有一点基本是可以确定的,定 ...

是的,实验设计不精确,只是大致比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的电热水器使用数据!
前些年一直是使用的时候提前插上插座烧水,使用的时候拔下,20多年仅因 ...

这个插座不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插座不错啊

已经给周边的朋友们推荐使用了这种插座,得劲。

网友:
我自己使用海尔60升储水式热水器,选的触摸屏控制开始和停止,最大2千瓦,每天晚上按触摸屏打开加热一次,一次不到一个小时,由30°C加热到63°C自动停止加热,然后再按触摸屏停止,停止后热水器显示屏依然亮,低功耗工作状态,从来不拔插销。供洗漱用水(不含厨房),地处晋北中部,照此耗电在2度,约1.0元。没有你那么高的费用。

网友:
如果做全屋无冷水循环,想效果好就要常开。
感觉热水器常开还有一条毛病:水龙头是混水阀的,很多人喜欢把把手拧到中间再用水,这样热水器就有不必要的热水输出,会轻微地多耗电

网友:
我用的是这样的,温度到【设60度,61度跳闸关闭】,旁边的开关就跳闸了,自动关闭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
理论上肯定是间歇通电的更省电, 具体省多少看热水桶的保温效果了.
实际上肯定也是省电, 只不过这个差异会随着能效级别增高而减小, 短期内感觉不到罢了.
2#的初中物理一定没及过格

网友:
       1;选1级能耗的。2;够一人洗澡半个钟头的。3;温度设置55度左右,混水阀在中间位置。

网友C:
这种定时器开关就是用超薄继电器!那个继电器不耐用!朋友买两个都是继电器跳火烧蚀触点出现不接触

网友D:
我是用定时器的,每天4时打开8时停止,用的谷电,每度0.3583元,80升的,2个人每天基本够用。
22年12月120度
23年1月111度
23年2月101
23年3月115
23年4月96
23年5月86
23年6月69
23年7月60
23年8月57
23年9月60
23年10月77
23年11月100

网友E:
这小日子过得经济账算这么细有必要吗?据说电热水器本身设计就是间歇加电,设定温度达到后自动停止加热,随着温度慢慢降低达到设定温度最低值,热水器自动通电加热。再说了在供电线路中接插件越多越不安全,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定时器开关就是用超薄继电器!那个继电器不耐用!朋友买两个都是继电器跳火烧蚀触点出现不接触

有没有可能继电器密封隔绝氧气,让烧蚀没那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用定时器的,每天4时打开8时停止,用的谷电,每度0.3583元,80升的,2个人每天基本够用。
22年12月120 ...

基本上用电量和气温变化相符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小日子过得经济账算这么细有必要吗?据说电热水器本身设计就是间歇加电,设定温度达到后自动停止加热,随 ...

你再看看自己写的啥。

网友G:
我也一直想当然地认为是间歇性工作更省电,毕竟这符合能量守恒的基本原理。但是变频空调省电的原理好像又不太符合这个原理,个中理由没太想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再看看自己写的啥。

奥确实最后一句没注意到,让您见笑了。看来您的决定是对的。

网友:
不同品牌的耗能不一样,所以不同品牌之间的实际耗能也是有差别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也一直想当然地认为是间歇性工作更省电,毕竟这符合能量守恒的基本原理。但是变频空调省电的原理好像又不 ...

理论上变频空调不会省电,但是因为温度比较恒定,所以人的感受会好很多。
而且,定频机的温差比较大,例如定25度,可能室温会在23-27度之间波动,如果怕热的,会把温度定得低一些,这样就会费电一点了。

网友I:
当然是用时通电,用后断电经济了。
对于储水加热式电热水器,浪费点在用水完了后桶里的一罐热水白扔掉,所以应该使用适当“小”容量的热水器,浪费掉的一罐热水少一点,容量小热水少可以烧的温度高一点,用混水阀加凉水到适宜温度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理论上变频空调不会省电,但是因为温度比较恒定,所以人的感受会好很多。
而且,定频机的温差比较大,例 ...

回帖后又上网仔细查了查,大概变频空调只在特定情况下才有省电的可能,更多情况下只是提高使用者的舒适度而已。看来商家的宣传还是有很大误导的成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当然是用时通电,用后断电经济了。
对于储水加热式电热水器,浪费点在用水完了后桶里的一罐热水白扔掉,所 ...

这个分析很有道理,那一罐水好像数据缓冲区一样的作用。在实时加热功率达不到使用要求时的变通办法。如何科学使用这个缓冲区或许可以成为厂家的开发的新思路。以我实际使用的感受,几升的小厨宝冬天洗碗实在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