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32单电源已经解决,衰减音调电路放到5532和功放之间?还是放到5532之前?

楼主(2023-12-29):
这个是最后定型的NE5532单电源工作电路。
使用衰减音调控制电路。现在有个问题,音调控制电路是放在5532之前还是放在之后?
放到5532之前。后级5532放大倍数可以根据音调衰减幅度调节。但是音调电路本身的噪声最后也会通过放大传到后级?有没有多大影响?
放到5532之后。我又在考虑会不会前级进来信号太大5532由于电源限制放大倍数有限,再通过音调电路造成推动后级造成推动不足?
还是必须两级NE5532放大?有经验的老师谈谈看法  多谢!

网友:
衰减音调电路放到5532和功放之间吧?若问我做就这样做。

网友:
以前见到的音调电路,NE5532是工作在双电源下的,用两颗,一颗先做10倍放大,再用另外一颗做音调,音调电路好像采用阻容负反馈吧,然后直接接功放

网友:
输入加电阻对地和输入匹配.电位器放在运放输出,运放的本底噪声还是很大的,加上单电源启动会有大的冲击脉冲,尽肯能降低音量开机上电.输入匹配分压电阻100K,用多大电源电压再怎么分压电流0.5-1ma吧,要抵挡分压网络的内阻.还有所有网络包括反馈内阻越低相对噪音干扰越小,现在的音频播放器输出的阻抗都不高,完全可以降低网络内阻.

网友:
前级与功放之间合适,不管调控还是信噪比都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