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射线”标志的开关??

楼主(2023-12-30):
宾馆的厕所发现电灯开关下竟然还有一个“放射线”标志的开关!?而且是处于开启的状态,难道一直在释放核辐射!?!??
于是他试着把开关给关了…..然后风扇停了。

网友:
是不是搞错了?

网友:
也许是使用了紫外线消毒因素。但紫外线是否与核辐射是否划归同类就不清楚了。

网友:
就是风扇图标,只是有点像放射标志而已。

网友:
放射标志是专用标志,虽然标准图标是黄底黑图,也有全黑标志,属于乱用标志,也许看它象个电扇叶片,就画了这么个不伦不类的图形。

网友:
核导弹发射按钮

网友:
核辐射标志,应该是黄底黑色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