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环型变压器铁芯初级

楼主(2023-12-30):
环牛尺寸:外径140,内径65,高65,重5.6kg
硅片厚度不测看起来不是很厚断点也不多
现在想找铁芯工作磁密B,
临时用1平方镀银铜线绕23匝,用交流13.28v通电,电流0.46A, 1.732匝每1V,
次级0.75来平方铜线,5匝电压2.85V,  1.7543匝每1V,用灯泡接做负载1.11A工作电流初次级压降0.2伏,期间工作无发热,
请教各位这只环牛铁芯质量如何,工作磁密约多少,可以做多大功率,初级用多大线径需要多少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芯励磁曲线膝点稍稍高于48.8V-0.25A,很接近48.8V-0.25A。

48伏位置是拐点,025安

楼主:
环牛截面积是65*(140-65)/2=2437mm2

网友B:
这么大的铁芯空载电流100MA-150MA我感觉合适,空载电流太小内阻大, 电流太大发热辐射震动大,

网友:
13v是0.46安,130v就是0.046安,220v就是0.027安,自己斟酌吧

网友:
铁芯很一般,做点焊机就1.7T吧,初级250匝。其它用不值得浪费时间浪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的铁芯空载电流100MA-150MA我感觉合适,空载电流太小内阻大, 电流太大发热辐射震动大,

是的,我也觉得电流大了,有空再试一下降低电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也觉得电流大了,有空再试一下降低电流。

13V0.46A电流很小了。得看比例,大概用空载电流是满载电流10%来算就可以。如1000W变压器13V电流76A,0.46A占的比例非常小。

测量变压器需要每伏匝数不能简单看电流大小,要看电流线性转变非线性拐点,取比拐点低些数值。比如13V0.46A、14V0.56A、15V0.66A就还再线性工作区内。

楼主:
引用 网友C:
13V0.46A电流很小了。得看比例,大概用空载电流是满载电流10%来算就可以。如1000W变压器13V电流76A,0.46 ...

有空试找电流拐点在哪个段位

网友D:
  10KV穿墙电流互感器的铁芯吧, 当年还没环牛买时绕过一个,铁芯不太好,空载电流大,用功放上铁芯声音响,后放弃,改用300WEI变压器.

  每伏匝数具体忘了,大概1.5匝/V以上吧,这玩意儿起动电流还大,10A保险丝经常一开就断,机箱铁板会振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KV穿墙电流互感器的铁芯吧, 当年还没环牛买时绕过一个,铁芯不太好,空载电流大,用功放上铁芯声音响,后放 ...

我找到这铁芯很多年前,当时已拆除了铜线不清楚原来是什么用

网友:
你看看电工手册变压器章节   初级起码有多少匝   硅钢片 铁芯参数到底是0.8  1.2还是多少?是冷扎硅钢片还是其他?这个决定变压器发热量和功率转化率

网友:
手痒绕个铁芯变压器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67679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导学习了

网友:
看来坛里能人真不少,30年前自己绕过,

网友:
测多些数据画一下曲线,看看拐点在哪里。

楼主:
今晚测量了,交流13.2伏输入,23匝电流0.45A,24匝电流0.4,25匝电流0.37,26匝电流0.33,27匝电流0.3,28匝电流0.28,29匝电流0.26,30匝电流0.24,31匝电流0.21A

网友:
得在纸上画出曲线来。如果没有明显的拐点就把范围再扩大些。我看到的方法是固定圈数,改变电压,记录电压,电流值,以此为坐标系画出曲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晚测量了,交流13.2伏输入,23匝电流0.45A,24匝电流0.4,25匝电流0.37,26匝电流0.33,27匝电流0.3,28 ...

如果你真想搞懂,可以看看链接里怎么计算的。
http://www.cppblog.com/Chipset/archive/2021/10/16/217835.html

楼主:
拐点选26匝时每匝0.50769伏,选225电压443匝,我这里电压225左右,实际绕时绕多几匝。是不是这样算。

网友E:
对于同一电压,匝数的平方和电流成反比,环形铁芯的磁密取1.5左右,优质铁芯略大于1.5,普通铁芯可以略小于1.5,按普通变压器的计算方法计算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晚测量了,交流13.2伏输入,23匝电流0.45A,24匝电流0.4,25匝电流0.37,26匝电流0.33,27匝电流0.3,28 ...

你这个得减圈数测电流小了,300瓦绕过,伏匝数2圈多点,千瓦级1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于同一电压,匝数的平方和电流成反比,环形铁芯的磁密取1.5左右,优质铁芯略大于1.5,普通铁芯可以略小于 ...

请问这个铁芯初级绕多少匝适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拐点选26匝时每匝0.50769伏,选225电压443匝,我这里电压225左右,实际绕时绕多几匝。是不是这样算。

你这个变压器13V电压下电流拐点不会低于2A,得往23匝以下测试。

这是我测量一个功放变压器其中一组55V次级,拐点大概在60V左右,厂家选了55V。
图片不知为什么上传不了,数据对应自己画画看:
42.4V-0.18A
48.8V-0.25A
56.4V-0.5A
57.6V-0.6A
64.2V-2.1A
71.3V-10.8A
77.2V-25A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变压器13V电压下电流拐点不会低于2A,得往23匝以下测试。

这是我测量一个功放变压器其中一组5 ...

磁芯励磁曲线膝点稍稍高于48.8V-0.25A,很接近48.8V-0.25A。

网友A:
引用 楼主:
48伏位置是拐点,025安

是的,初级220v时的空载电流=48.8/220*0.25=0.0555A=55.5毫安。

网友:
引用 楼主:
48伏位置是拐点,025安

现在可以上传图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初级220v时的空载电流=48.8/220*0.25=0.0555A=55.5毫安。

这个是1500W的变压器,空载电流不必选这么小。230V空载电流170毫安,损耗15W。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1500W的变压器,空载电流不必选这么小。230V空载电流170毫安,损耗15W。

你这损耗也太大了点,简直就像暖手宝…

我曾经有一个1500VA环型变压器,空载27毫安,230V变115V的,初级线径2.0毫米,次级2*3扁铜线,初级电阻0.34欧,前些年搬家时送人了。

手头还有一个更大的,初级2*3扁线绕的,次级也是用6平方毫米的线。初级电阻0.151欧,空载40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损耗也太大了点,简直就像暖手宝…

我曾经有一个1500VA环型变压器,空载27毫安,230V变115V的, ...

功率足铁芯材质靓

楼主:
环牛有好的铁芯制作出身的变压器效率高质量好铜线也节省的,我这个铁芯不知值不值得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