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扬声器阻抗对声音大小的影响

楼主(2023-12-30):
上次把中夏921套件配套的8Ω 1W的喇叭 磁铁上面的贴纸揭开,在磁铁上印了4Ω 1W的字样,用万用表测了喇叭线圈的直流电阻 5.1Ω ,也就是说喇叭的实际阻抗是4Ω。
下面再将 921收音的喇叭换成真正的8Ω 1W的喇叭,发现人耳听起来,声音几乎差不多大。
按照直流的功率公式 P=U*U/R   来粗略估算的话,同样的功放下,4Ω的喇叭应该比8Ω的喇叭要响一些,可是实际听感确实差不多声音的响度,这是为什么 ? 那么如果换成32Ω的喇叭,是不是也是一样大的声音呢 ?

另外:过去老收音机的喇叭往往标称功率很小,但是声音却很大,比如0.25VA  8Ω的喇叭, 比现代的2W Ω的声音还要大,也想过一些原因,但是找不到系统的科学的原因。

网友:
关于喇叭的标称功率,以前的国产老喇叭标的是额定功率,也就是使用1kHz正弦波测试,音圈不打到铁芯出现失真的最大电功率,而现在的新喇叭标注的是不会导致喇叭损坏的最大输入电功率。所以,现在很多袖珍收音机、电话机上用的小喇叭标0.5W或1W,3寸和4寸喇叭标3W、5W,用在收音机上都没什么问题,但是标10W、20W那些大功率、长冲程喇叭不合适。

网友A:
收音机用的小功率喇叭,直流阻抗大约是标称阻抗的85%左右,8Ω、6Ω、4Ω喇叭直流电阻大致数值分别是7Ω、5Ω、3.5Ω。根据楼主的测量结果,这个喇叭的阻抗基本可以判定为6Ω。
中夏921收音机和同类1.5V供电的收音机,其输出变压器绕法是双线并绕40,两股线圈首尾相接之后接电源正极(或负极),另外两端各接一只功率管集电极,喇叭直接接在两只功放管集电极,输出变压器不设次级绕组。使用这种结构的输出变压器,功放管集电极负载阻抗是喇叭阻抗的1/4,通常使用16Ω喇叭既可以获得满意的音量,电量消耗也相对节约,使用32Ω喇叭音量就会偏小,使用8Ω喇叭音量并没有明显比16Ω喇叭更响亮(因为电池是有内阻的)但是耗电量会偏大,喇叭阻抗低于8Ω音量不升反降。

网友B:
同样的功放下,4Ω的喇叭应该比8Ω的喇叭要响一些,可是实际听感确实差不多声音的响度,这是为什么 ? 那么如果换成32Ω的喇叭,是不是也是一样大的声音呢 ?

不考虑其它因素,两个问题,
1、灵敏度问题,即同样比如 1 瓦功率下,一个扬声器(在额定距离)可输出声压的大小,单位 dB/Wm

比如一个 4 欧姆喇叭灵敏度是 60dB/Wm,一个 8 欧姆喇叭是 100dB/Wm,同样 1Vrms 下前者可输出 15dB 声压(距离扬声器 1 米处),后者输出 12.5dB 声压

2、听感问题,就是 17.5dB 声压和 15dB 声压,听起来差不多响 这是人的特点,人的感知具有非线性

考虑阻抗匹配问题,你需要测量比如额定输入信号下,该扬声器在你的功放上获得的功率,比如你从前级都输入 100mVrms 电压,你的 4 欧姆、8 欧姆和 32 欧姆喇叭获得的电压是不是都一样?然后折算成功率又差多少?

阻抗不是简单的W,好像是VA, 因为喇叭线圈的电感,导致电流电压之间有夹角

阻抗(电阻 R、电抗 X 以及其复阻抗 Z)单位是欧姆,但不等于扬声器的直流电阻(R),测试时需要扫频,多数在 1kHZ 左右扬声器产生共振(共振时电抗 X 最小,也就是说复阻抗 Z 最接近于电阻 R),此时的阻抗就是其特征阻抗。所以通常的,以 1kHZ 信号频率测试功放的失真度和输出功率。

W/VA 是功率单位,和阻抗无关

网友:
直流电阻 5.1Ω ,阻抗肯定超过4Ω了,大概率就是8Ω喇叭

网友:
喇叭的灵敏度和音质有一定的关系,一般说来,灵敏度高的音质会稍差一些,但灵敏度高的喇叭,在同等音频信号功率下,声音会更响一些!

网友C:
从这两方面找原因:(1)阻抗匹配(2)喇叭灵敏度

网友D:
好像喇叭阻抗换算不是这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喇叭阻抗换算不是这样的吧?

阻抗不是简单的W,好像是VA, 因为喇叭线圈的电感,导致电流电压之间有夹角。具体算法的我早就忘了,呵呵

网友:
刚才写错了,现在纠正一下:
阻抗是非线性元件加入后,呈现的复合电阻
W是纯电阻功率,VA视在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这两方面找原因:(1)阻抗匹配(2)喇叭灵敏度

喇叭的灵敏度,我不知道怎么评判。就目前看来,同等条件下,过去老的纸盆喇叭 声音大,非常好推。

网友E:
灵敏度高的老喇叭,纸盆构造的多,

音质偏中高频,容易推!

网友:
小的是标称功率,大的是峰值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功放下,4Ω的喇叭应该比8Ω的喇叭要响一些,可是实际听感确实差不多声音的响度,这是为什么 ? 那么 ...

谢谢washu瓦叔的精彩解答。
的确,扬声器获得的实际功率要和功放输出的阻抗要匹配,匹配后,才能获得最大的功率。
提出这个问题的初衷是:我上次装的一个收音机套件,换了几个喇叭,每个喇叭一个主管声音效果,
感觉这些喇叭都是不合格的。在海鲜市场上看到有人卖 logo是SANYO 的喇叭,店主说是三洋的,
也有人评论用该喇叭换了收音机上的喇叭,音质变好了。 但是看了,该喇叭 阻抗是32欧姆的,
我的收音机 上原来标称的是8Ω的,我没有仪器也没有经验,所以才问能不能直接安装上32Ω的喇叭。
现在猜想,3V电压 两个8050 变压器推挽输出,对于喇叭阻抗没有那么敏感。

我上面写的阻抗VA,那个是写错了,VA是视在功率。不过,还是谢谢纠正。

楼主:
引用 网友E:
灵敏度高的老喇叭,纸盆构造的多,

音质偏中高频,容易推!

目前搞的几个收音机当中,只有蝴蝶 772 老收音机 的喇叭比较好听。同样是变压器推挽输出,只是它的喇叭是红灯 4寸的纸盆喇叭, 声音有弹性,不刺耳。

网友:
阻抗不同的喇叭,接同一个功放,只有在大功率放音时,才会有明显区别。小功率放音的时候,大部分比例的能量都损耗在音圈的直流电阻上,真正转变成声音的能量不多,所以响度差别不大,难以分辨。对于阻抗较高的扬声器来说,可以用较细的线制输出变压器的次级,这样可以充分利用铁芯的空间,降低漏感,提高输出变压器的效率,所以过去的小晶体管收音机都用8欧扬声器。电子管收音机用4欧扬声器,因为输出变压器和扬声器的体积较大。阻抗小一些,输出变压器次级和扬声器音圈的圈数就可以少一些,线径粗一些,有利于提高过载能力。

过去的扬声器标的是平均有效功率,现在标的是极限功率。声音的瞬时功率差别很大,平均功率却不大,有时有10倍以上的差别,因此现在扬声器功率要除以10才等于过去扬声器标的功率。扬声器可以短时间承受极限功率,但如果长期在极限功率下使用,音圈会过热烧毁。

网友:
1、阻抗匹配问题,2、喇叭灵敏度因素

网友:
在8欧喇叭与4欧喇叭灵敏度差不多的情况下,将8欧喇叭换成4欧喇叭,4欧喇叭的声音会更响一些。将喇叭阻抗近似为纯电阻性质,根据欧姆定律估算,在供电电压一定的情况下,负载电阻减小,会导致流过负载的电流增大,根据W=I*I/R,负载上受电流增大的影响大于负载电阻减小的影响,最终4欧负载上得到的功率会大于8欧负载得到的功率。我在收录机,德生收音机以及熊猫802-1上均试过,用的是纸盆喇叭。同样阻抗的喇叭,大口径喇叭明显比小口径喇叭要响。同样规格,老纸盆喇叭比现在的纸盆喇叭响。

网友:
也有可能 以前的管子 Icm 太小 低阻抗喇叭所需电流较大 受管子影响输出跟不上。

精确认证 最好用示波器直接观察喇叭端子输出幅度 确认承受功率(@1000hz.喇叭的阻抗随频率变化太大)。

还有如果是普通线路 没负反馈 换低阻喇叭要稍微提高音量弥补推动不足。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收音机用的小功率喇叭,直流阻抗大约是标称阻抗的85%左右,8Ω、6Ω、4Ω喇叭直流电阻大致数值分别是7Ω、5 ...

楼主忽略了阻抗匹配,只有在阻抗匹配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最大功率和最佳频响。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忽略了阻抗匹配,只有在阻抗匹配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最大功率和最佳频响。

1.5V供电收音机,其输出变压器是1:2自耦升压变压器,功放管集电极负载阻抗是喇叭阻抗的1/4。大多数1.5V供电收音机使用8Ω喇叭,那么功放管负载就是2Ω,设功放管8050或8550饱和电压降为0.5V,可以计算出功放管集电极电流最大值为500mA,那么消耗电源的最大电流就是350mA,这几乎跟以前的钨丝灯泡手电筒电流相当,这么大的电流一节酸性干电池几个小时就用完,而且集电极电流要达到500mA,就算功放管8050放大倍数达到250也仍然需要2mA的激励电流,几乎已经达到推动级的输出电流极限了。喇叭阻抗低于8Ω,功放输出的峰值电流也不会再增大多少,反而使声音失真变得更严重。以前我曾经遇到过一部1.5V供电的杂牌收音机,用户对那部收音机音量不满意,经过检查,那部收音机用的4Ω喇叭(是不是原装喇叭我不知道),最后把其中一根喇叭线改接到电源正极,结果不但声音变大了,而且电流消耗也降低了。

网友:
如果其他地方不动(指输出变压器绕组,电源供电,输出晶体管不动),把8欧的喇叭换成4欧喇叭,从理论上来讲,声音应该是会变小的,不应该会变大的.这是因为只有在内电路和外电路的负载相等时输出才最大.

网友:
喇叭是一个电感线圈,楼主测的是直流电阻,在50~2KHz下电阻不是直线。

网友:
声音大小还和输出功率有关。

网友:
还有楼主想要大声,在体积能接受的情况下,试一下12寸的全频乐器纸盘喇叭,4,8,16欧,32欧的都有,收音机不动,声音大不少。

网友:
我觉得还是大口径高灵敏度喇叭好一些。收音机套件里那种两寸小喇叭灵敏度又低,频响又差,失真也高。做收音机要体积小就干脆只推耳机去掉喇叭。要么就不考虑体积了,用四五六寸的大喇叭。有条件的上十二寸全频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