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总线欧版14寸索尼彩电故障

楼主(2023-12-30):
求救:总线控制的欧版索尼14寸平面彩电

表现为灰暗几乎看不到画面,加信号后进入工程调试看不到调试项目,盲按递增然后加减看看有没有变化,发现一个亮度开关被关,打开就看到画面,再经细节调试其他项目,就有了如下图的画面。
但,只翻查到RGB的暗平衡调整项目,没有找到亮平衡的调整项目。所以画面停留在下图状态,没有进展,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关键项目被上锁了?不得而知,有知道的,告我一声,必有红包!
其次,下图状态下我想保存到存储器,按静音后,无论按0,或12,都无法让字母变红色,这个项目是被锁死不能修改?请知道的指示一下;仰或是存储器坏了呢?坏了该怎样换才正常?
以上情况,请懂的老师傅指导指导,不胜感激,红包必须要的。
………………………
机内电路板好脏,积尘好厚,还没做清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型号是:KV-PG14M72
多制式,中英法西等多国语言选择

多制式,中英法西等多国语言选择

只要有PAL-D制,在国内用就没有任何问题,

看标签,是新加坡产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天气寒冷,不想动手,感谢

那就来年天热了再修,可以展开手脚大干一场。

网友A:
索尼哪个型号?

网友B:
准备一个喷壶(可调喷雾和直射)无水乙醇 (实验醇、工业酒精)毛刷 清洁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索尼哪个型号?

型号是:KV-PG14M72
多制式,中英法西等多国语言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准备一个喷壶(可调喷雾和直射)无水乙醇 (实验醇、工业酒精)毛刷 清洁电路板

现在天气寒冷,不想动手,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来年天热了再修,可以展开手脚大干一场。

我仅指清扫电路板,不是现在不修,现在是渴望尽快修复好。

网友C:
你这个机器没有毛病,是电路板年久了积灰太多造成漏电,等天气好了用压缩空气吹一下,再用95%酒精清洗一下然后放在太阳下晒三天,可能会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机器没有毛病,是电路板年久了积灰太多造成漏电,等天气好了用压缩空气吹一下,再用95%酒精清洗一下 ...

你这么肯定干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天气寒冷,不想动手,感谢

电路板的TDA大块引脚现在已经被灰连起来了 如果潮湿一点 大概率会造成奇奇怪怪的软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么肯定干过?

我经常这样做的,在维修中经常碰到这种电路板灰尘很多有时还有油腻,我用高压水枪加洗洁精进行冲洗,然后放在太阳下晒一周,电路板像新的一样。

网友:
显像管尾板不能清洗,它有聚焦电压,只能用四氯化碳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