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Sony高手进

楼主(2023-12-30):
这些黑豆腐块集成了什么?功能是啥?有的上角还标有一个红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没电器型号,只有一块板

叫音频测试仪

网友A:
猜是不是排阻,把电器的型号发上来看可以查到资料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是不是排阻,把电器的型号发上来看可以查到资料不。

感谢!没电器型号,只有一块板

网友B:
机器的牌子、面貌和形号看看。

网友A:
论坛里的一个维修帖子中有类似封装的电阻电路,但不是排阻,像黄泥块似的,发帖子的坛友通过测绘分析后推理出电路来通过分立件代换成功,感觉你这个零件有点类似,但一时想不起是哪个帖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的一个维修帖子中有类似封装的电阻电路,但不是排阻,像黄泥块似的,发帖子的坛友通过测绘分析后推理 ...

大神啊,有空帮我留意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器的牌子、面貌和形号看看。

没机器哦,只有板子。机器据说不是音频测试仪就是噪声分析仪,我听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啊,有空帮我留意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找到了,你看下与这个类似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28070&extra=page%3D1,找到了,你看下与这 ...

链接介绍这种是减少电路宁乱的纯电阻排阻.

但实际电路上还有很多这种组件;

串丝电子管机上整个n型电子管耦合件生成一块

收音头上FM段滤波器生成一块

高级专业高功率功放的临界方波慢转正弦波防失真防烧机功能块而生成一块

...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链接介绍这种是减少电路宁乱的纯电阻排阻.

但实际电路上还有很多这种组件;

感觉你比较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