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两片镍片叠焊在一起,下面垫着的木板焦了,即使把点焊机的时间和电流调到最小

楼主(2023-12-30):
请教各位老师:
我练习把两片镍片叠焊在一起,即使把点焊机的时间和电流已经调到最小,仍然会把下面垫着的木板烧焦,就是在正对着焊点处出现一个烧焦圆点。如果焊接的是锂电池,电池内部岂不是会被破坏?会留下隐患吗?
谢谢

网友:
电流要大时间要短

网友:
用的什么点焊机

网友:
木板导热很差,所以上面焊接也好焊,你用电池也得这么大电流。

网友A:
焊点要加热到焊片熔点温度才可以“点”在一起,那温度下木板自然要糊了,如此状况既然可以点焊电池当然也是安全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焊点要加热到焊片熔点温度才可以“点”在一起,那温度下木板自然要糊了,如此状况既然可以点焊电池当然也是 ...

不锈钢冷焊机,功率够,时间够精准,焊点不变色,不会烧坏木头。看一下不锈钢水壶生产,冷焊机,员工直接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锈钢冷焊机,功率够,时间够精准,焊点不变色,不会烧坏木头。看一下不锈钢水壶生产,冷焊机,员工直接 ...

工业化生产激光焊比较多,冷焊机,我只看过卖家视频,没一个视频不粘针的。

网友:
楼主是怕电池受内伤吧?我觉得没事,当时没事,总不能再秋后算帐吧

网友:
这说明电流和时间还是没协调好,主要看看是不是时间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