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压器的功率大小

楼主(2023-12-30):
同样5公斤重的变压器,环型的功率大还是E型的功率大?大约功率各为多少?先谢。

网友:
不要看重量 比截面积,看磁通量大小,查表格看参数

楼主:
闲x上买,只知道重量,但都是正规大厂生产的。

网友:
买铁心、漆包线按重量来买,买变压器是按照功率来买;要知道功率大小,需按照铁心截面积、铁心导磁率来确定。

网友A:
同样是5公斤重的变压器,铁芯的质量也差不多。
EI的功率大约300VA多一点。
环牛的功率可以大于400VA,接近500V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是5公斤重的变压器,铁芯的质量也差不多。
EI的功率大约300VA多一点。
环牛的功率可以大于400VA,接 ...

谢谢。补字xxxxxxxx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谢谢你。补数字xx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