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谈中周与自我绕制

楼主(2023-12-30):
              闲谈中周与自我绕制
     关于自绕中周,坛友有各自不同的认识,我的认识使用是自绕中周好于成品中周,理由有如下几点:
1、自绕中周的管脚由自己来定义,给自己设计PCB电路带来很大的灵活性。
     若使用商品中周,设计PCB板时,必须遵照管脚定义来设计。
2、自绕中周可以获取最大的空载Q值。
      中周的框架和磁芯决定的中周Q值,我们很难改变,但是磁冒的位置决定的Q值,磁冒调到最底端然后在向上调半圈,Q值最大,我们自绕中周可以增减匝数来调整。通过改变配振电容的数值可以实现磁冒的最佳位置,但是业余制作,没有很多的配振电容。
3、自绕中周能根据三极管的实际参数,更容易得到更好的增益和幅频特性。
    单中周的选择性决定于有载Q值,匝数比是根据中周实际的空载Q值和三极管的输出、输入阻抗确定的,自绕中周可以根据实际参数确定匝数比。
一、        关于手工绕制方法
     绕制中周没有神秘的地方,乱绕就可以,关于绕向和首尾没有严格的要求,
我是线绕次级,后绕初级,绕初级时,线绕跟三极管集电极连接的管脚,抽头接电源,最后的热端收尾,好处是可以增减修改总匝数,不动其他部分。
   担心手绕时刮坏漆包线绝缘漆,可以将手接触漆包线的部分用胶粘站上在绕制。
二、        认识中周的相关参数
1、空载Q值
     空载Q值是中周的重要指标,我们希望中周空载Q值越大越好,使用现在的10×10中周框架可以得到160的空载Q值。
2、有载Q值
    有载Q值决定选择性,一只单中周的选择性通常选择7—8分贝,空载Q值越低,有载Q值选取越高,增益会越低。
若每只中周设计选择性8分贝,三只可得到24分贝选择性,8分贝的选择性需要中周有载Q值等于53.57,7分贝的选择性需要中周有载Q值等于46.57。
关于中周的选择性跟有载Q的关系用下列公式计算:
     对数函数和指数函数的计算,手工计算还真是很困难,我编写了一个计算软件,奉献给需要的朋友。计算按钮左边的数据框,需要自行填写实际数据。鼠标左键点击“计算”按钮后,软件就计算出中周的有载Q值。
     3、关于中周的匝数比
    匝数比不仅涉及到三极管的输出阻抗和输入阻抗对中周有载Q的影响,导致影响选择性,还涉及到阻抗变换。实现匹配,影响增益。匝数比有理论计算公式。
   匝数比影响的参数比较多,三极管的中频输出、输入业余测量还较困难,所以,自绕中周通常是按着商品中周的匝数比数据来绕,我是通过在调试中,通过测量中放总体的幅频特性和增益来判断中周的匝数比是否还要修改的必要,若是感觉增益和选择性都达到预计指标,就没有必要修改了。
匝数比的计算对自绕中周还是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的。
关于三极管的输出阻抗,不同的资料给出的数据差距很大,硅管收音机设计中给出的3DG6输出阻抗小于100KΩ,若按着输出电阻100 KΩ,中周选择性大于8分贝计算,匝数有如下结果:
  下列压缩包中是中周匝数计算软件:

网友(2025-01-21):
我年轻搞一些技术革新,电感元件大多是自己绕制。无论是电源变压器,还是滤波电感,都是自己制作。高频元件的骨架一般用尼龙棒做基材,交修理所的车工按照图纸车制,然后用银丝绕制。
也绕过中周变压器,一般是按照TTF系列的规格参数仿制。465KHz的中频,槽路电容选择200p、510p或1000p,有大量成熟的电路可借鉴。绕好后用电桥测一下参数,因为磁芯和磁帽参数离散性比较大,都会有一些误差,只要能够调出所需的电感量,差不多就行了。实在偏差过大,再适当地增减一下初、次级的圈数。

那时候没有数字电桥,用的是电子管的平衡电桥。测量时需带上耳机,将差拍叫声调从高频调到低频,直到听不到,再从度盘上读出数据。

不要过于纠结Q值。收音机的中频放大器必须保证一定的带宽,一般要求是10KHz。Q值太高了,往往会影响通带变窄,会影响收音机的音质。有时为了降低Q值,甚至会在初级侧并联一个几百K的电阻。军用或专业接收机则另当别论。它为了提高选择性,增强机器抗干扰的能力,窄带模式的中频带宽仅仅有1——1.5KHz。

网友(2023-12-30):
这也太专业了。如果是业余的,到哪里测量电感值和Q值啊?好不容易才装一次机,能买齐现成的零件就不错了。当然,今天有许多DIY套件了,但是自己做中周,而且还从设计开始,真不是业余玩家做得到的。
特别是真空管年代的中周,外头那个屏蔽罩子自己就做不来。还有初、次级线圈的距离、蜂房式的绕法等等,我是望而退步啊。

楼主:
    中频是465KHz的中周配振电容小到140p,大到1000p,大多6管机采用配振电容200p,选取不同数值配振电容,对中放参数会有什么不同呢?我是这样认为的,不一定正确。
    有些资料上介绍,配振电容在470p左右,可以获取最大空载Q值。中放电路也是希望有较大的动态,扩大动态的手段:一是增大AGC的控制范围,二是提高中放电源电压,三是增大中放配振电容,当中放谐振回路电压相同时,配振电容大的谐振电流也大,谐振的最大电压受中放的电源电压制约,不能是谐振电压随意提高,谐振电流大,就能获取较大的功率。配振电容大,三极管的结电容变化对谐振回路影响就较小,AGC的变化对谐振回路的频率偏移影响就较小。但配振电容大,要求三极管具有较大的稳定功率增益,对三极管要求较高,所以,普通的收音机大多采用配振电容200p,是将就挡次较低的三极管。

楼主:
  三、我的中周绕制与测量
       网上购买中周框架套件,调幅、调频都有,调幅中周购买0.08漆包线。绕制是手工乱绕,绕线不工整不会降低Q值。

网友(2025-01-04):
在锗管时期, 收音机里出现了成熟的通用配套中周, 如TTF-2-1,TTF-2-2, TTF-2-9等等. 这些中周和锗管是绝配. 到了硅管时期, 收音机惨遭淘汰, 通用的配套中周没有形成, 楼主是否通过实验推荐一套硅管实用的通用配套中周数据, 造福坛友. 甚是期盼!

网友(2023-12-31):
常老师,一直很敬佩你。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也喜欢自绕中周,由于购买的磁芯磁帽有大小,导磁率也不一致,在试绕一定圈数后反算所用电感量的总匝数后,抽头位置怎么确定?我是按成品中周抽头的两组线圈匝数的比例来重新计算新绕线圈的匝数比。举个例子(为了容易说明,取整数),比如成品中周总匝数150匝,抽头在50匝,即两组线圈为100:50=2:1,新磁芯绕120匝与成品150匝同电感量,两组线圈80:40=2:1,即40匝处抽头,这样计算对不对?烦请解惑,谢谢!

网友:
中周和中波振荡线圈可以用同样的磁芯磁帽吧

网友:
很想知道有多少高手自己制作过中周?

网友:
还有个问题,匝数里的非整数位如何处理?四舍五入?

网友A:
好资料,谢谢分享!

那个中周计算软件下载后被WIN10删掉了,为何呢

网友:
我追求直接使用成品中周,使电路适应手上已有的中周,而不是使中周适应电路。成品中周所用的漆包线品质比较好,线径的选择更合理,比手工绕的整齐,线与引脚的接头部位也更牢靠美观,配的谐振电容也是属于低损耗的类型。

网友B:
谢谢常老师分享!

如果方便,可否完善

网友:
自制中周是一个非常头痛的一个事情,无非是一个谐振电容,电感的选择。看似简单,但是匝数多好还是少好,简直是一头雾水,不得要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常老师分享!

如果方便,可否完善

    此软件的计算公式来自“硅管收音机设计,填写数据出现抽头匝数大于总匝数,是因为负载的谐振阻抗小于三极管的输出阻抗所致,这种条件下,无法实现最佳匹配,要想完善只能通过软件判断,当负载谐振阻抗小于三极管的输出阻抗时,抽头匝数等于总匝数。还不如不修改,当出现抽头匝数大于总匝数时,就知道无法实现最佳匹配,只能不抽头。
     另外,此计算公式无法判断三极管的最大稳定增益,虽然通过匹配算出最佳增益,当高频运用时,完全有可能超出三极管的最大稳定增益而自激。我想此运算适合于465KHz中频,对于高频可能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资料,谢谢分享!

那个中周计算软件下载后被WIN10删掉了,为何呢

是被杀毒软件给杀了,此软件在WIN10的64位系统不能运行,他需要32位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被杀毒软件给杀了,此软件在WIN10的64位系统不能运行,他需要32位系统。

哦,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软件的计算公式来自“硅管收音机设计,填写数据出现抽头匝数大于总匝数,是因为负载的谐振阻抗小 ...

谢谢回复!

网友:
极好的资料,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