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收音机电路板敷铜的问题

楼主(2023-12-30):
我看晶体管收音机的电路板都是一条地线从后级到前级,如果把地线改成到线路板正面全面敷铜,这样行吗,会影响信号接收吗?

网友A:
根据个人感觉,这样做肯定是可以的,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这样做,元件对地的分布电容虽然增大了,但可以减少元件与元件之电容性的杂散耦合,有利于更稳定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个人感觉,这样做肯定是可以的,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这样做,元件对地的分布电容虽然增大了,但可以减 ...

耦合电容大了好吗,大面积敷铜是不是可以抗干扰些,毕竟现在中波感染太严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耦合电容大了好吗,大面积敷铜是不是可以抗干扰些,毕竟现在中波感染太严重了

大面积敷铜对收音机抗干扰没有帮助。干扰是天线接收到的,而天线接收到的干扰又是室内埋藏的电力电源线散发出来的。收音机用电池供电,远离电力电源线就可以消除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面积敷铜对收音机抗干扰没有帮助。干扰是天线接收到的,而天线接收到的干扰又是室内埋藏的电力电源线散 ...

磁棒肯定是感染的重灾区,电路上也应该接收到干扰吧

网友:
我觉得没必要。

网友B:
一般收音机用双面覆铜板制版没有必要,对抗干扰作用不大却增加了设计难度,也增加了生产成本,所以弊大于利。

网友:
单面板也可能大面积覆铜。就像高频头电路板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收音机用双面覆铜板制版没有必要,对抗干扰作用不大却增加了设计难度,也增加了生产成本,所以弊大于利 ...

现在双面板和单面板的价格应该差别不大。
设计难度增加这句话我有异议。
抗干扰作用不大这句话我也有异议。

网友:
不是所有部分都需要大面積覆銅的,中放和高放的覆銅有一定的必要。

收音機用雙面板對設計上并無難度的增加,反而在很多方面會簡化設計流程,特別是單面板常常需要跨綫的地方,雙面板就無需費腦子了,還可以縮短連綫、降低分佈電容方面有很大提高。

网友:
很有意思的帖子,值得深入探讨

网友C:
铺铜多用于高速数字电路,可以改善信号线 emi/emc 指标。 我在 16v8 这块 PLD 的电路里,曾经做过实验:
同样的原理,用万用板搭接 vs 用带铺铜的PCB搭接,在容易被干扰的 CK 信号上,PCB+铺铜效果非常好。

再回到收音机,中波段刚刚到 1-2MHz,这个速率比起数字电路(>10M,阶跃信号)慢太多。
因而铺铜引入寄生参数的变化,对于实际放大效果目测有限;

另一方面,以晶体管收音机为例,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基本都是 电流/电流 这种信号放大,
多几个寄生电容目测效果一般,真要改善寄生参数不如上电感,例如元件腿上套磁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收音机用双面覆铜板制版没有必要,对抗干扰作用不大却增加了设计难度,也增加了生产成本,所以弊大于利 ...

我已经在1600的电路上设计了,双面覆铜。已经安装成功了一版了,感觉对抗干扰还是有一定作用,至于说设计难度用AD软件倒不是很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铺铜多用于高速数字电路,可以改善信号线 emi/emc 指标。 我在 16v8 这块 PLD 的电路里,曾经做过实验:
...

老师的意思是把每个电阻、电容、晶体管的引脚都套上那种比绿豆还小的磁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师的意思是把每个电阻、电容、晶体管的引脚都套上那种比绿豆还小的磁环吗?

是这种磁环,但你要套不对了,可能还会相互抵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