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判断这个是收音机用磁棒?

楼主(2023-12-30):
(图片)

网友A:
绕上线圈实际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绕上线圈实际试试就知道了。

利用一矿机试验,感觉作用几乎没有

网友:
绕上线圈 测试下电感值就可以判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利用一矿机试验,感觉作用几乎没有

没作用就是不能用,现在磁棒也不是不好找,别跟他较劲。矿石收音机能量来源是天线,必须有一副好的天线,比如农村利用房顶与大树之间拉个二十多米导线,就是很好的天线,一个3AX锗管的PN节配合高阻耳机,接好地线就能收到非常响亮的广播。别想只用磁棒搞矿石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利用一矿机试验,感觉作用几乎没有

别用矿机,得用超外差机子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