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的老车库翻板门,大家有可能配上遥控器吗?

楼主(2023-12-30):
单位有4个车库,2002年安装的同一型号的车库门,看拼音是“haojue” 应该是“豪爵”吧!遥控器很早就丢了。后来把离合器拆下来,这样门就成了活的了,用手直接推上去,也可以拉下来。不能锁了。据前来查看的师傅讲,是很老的设计了,车库门落下来的传感器还是气囊加压力开关,大概就是这样的。

主机壳上有2个传感器(都是两线的)其中一个就是落到地面时的气囊传感器,另一个不知道是什么传感器。
据我不多的了解,主机都应该是好的。
今天拆下一个主机,插电电机不转,灯泡也不亮,红喇叭也不报警。
检查了内部各板的电压,都是正常的,用外接220V电压测电机,也可以正、反转,用示波器测晶振,也有时钟波形。因为没有遥控器,所以也不知道该怎样修了。大家看这还能配上遥控吗?

外壳的拼音标识

外面有喇叭和灯泡

后面有两个传感器插头,都是两线的。应该是行程开关之类的东西

内部有两块电路板,一块是主控,一块是接收信号的。

接收遥控信号的板的正面图,不知道这3个小继电器是什么用途,

接收遥控信号的板的反面图

主控板上的继电器。做工还是不错的。2个大继电器,一个是控制电机正转,一个是控制电机反转。两个小继电器1个是控制灯泡,1个是控制喇叭。

楼主:
刚看到那3个小继电器上面看到标识,是“up”、“down”、“stop”,那应该是控制上、下、停的三个继电器。
那为什么还要用主板上的两个大继电器呢?

有懂的朋友指点一下吧!   共有4个一样的,总能修好一两个吧。

网友A:
找PT2272-M4配对的遥控发射编码模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PT2272-M4配对的遥控发射编码模块

代码不对,一样的用不了

网友:
这个系统,要配遥控器,应该是比较简单的类型。
1,频率,常见的有,315或430MHz,查看遥控接收小板上是否有标注?特别注意晶振。实在搞不清,配套买接收小板和遥控器,很便宜的。
2,编解码。接收用PT2272解码,是最简单,最老的一种解码电路。发射编码用2262。          注意震荡电阻。

对码简单,只要拨码开关设置和发射的编码跳线一致就可以。

PT2262/2272是台湾普城公司生产的一种CMOS工艺制造的低功耗低价位通用编解码电路,PT2262/2272最多可有12位(A0-A11)三态地址端管脚(悬空,接高电平,接低电平),任意组合可提供531441地址码,PT2262最多可有6位(D0-D5)数据端管脚,设定的地址码和数据码从17脚串行输出,可用于无线遥控发射电路。

    编码芯片PT2262发出的编码信号由:地址码、数据码、同步码组成一个完整的码字,解码芯片PT2272接收到信号后,其地址码经过两次比较核对后,VT脚才输出高电平,与此同时相应的数据脚也输出高电平,如果发送端一直按住按键,编码芯片也会连续发射。当发射机没有按键按下时,PT2262不接通电源,其17脚为低电平,所以315MHz的高频发射电路不工作,当有按键按下时,PT2262得电工作,其第17脚输出经调制的串行数据信号,当17脚为高电平期间315MHz的高频发射电路起振并发射等幅高频信号,当17脚为低平期间315MHz的高频发射电路停止振荡,所以高频发射电路完全收控于PT2262的17脚输出的数字信号,从而对高频电路完成幅度键控(ASK调制)相当于调制度为100%的调幅。

PT2262/2272是一对带地址、数据编码功能的红外遥控发射/接收芯片。其中发射芯片PT2262-IR将载波振荡器、编码器和发射单元集成于一身,使发射电路变得非常简洁。接收芯片PT2272的数据输出位根据其后缀不同而不同,数据输出具有“暂存”和“锁存”两种方式,方便用户使用。后缀为“M”为“暂存型”,后缀为“L”为“锁存型”,其数据输出又分为0、2、4、6不同的输出,例如:PT2272-M4则表示数据输出为4位的暂存型红外遥控接收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代码不对,一样的用不了

这个代码可以设置,简单的。找个与2272接收芯片配套的发射器,记得没错的话,实是2262的芯片,那个拨码就是地址码,遥控器上和接收盒上拨一样的位置就行了

网友:
第二个方案:直接买一套遥控接收板,3个继电器输出的,直接改到原来的3个继电器 的位置。比单独 配遥控器略贵一些。

至于位置传感器,无源的可以用行程开关,磁铁干簧管开关。。。。有源的话,霍尔开关,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等等,选择合适安装方式。

网友:
遥控器+接收板,很便宜。

网友:
美人鱼的办法可行,实在不行就把控制部分换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代码可以设置,简单的。找个与2272接收芯片配套的发射器,记得没错的话,实是2262的芯片,那个拨码就 ...

20年前,我半个老乡(湖北人)在搞这种门安装,就是用的这种遥控。
记得他说过:遥控器通用(打开同一个门)的概率为百万分之一。
百万个遥控器,有一两个的代码是一样的~

网友:
2262/2272比较老了,现在使用比较多的,都是学习型的编解码遥控系统。接收机,按一下学习键就可以适配新的遥控器,这样适配遥控器就很方便,生产使用都方便。遥控器也有学习拷贝型的,2个遥控器靠一起,按一定顺序按键操作就可以复制一个遥控器。
固定编码的遥控系统,在汽车上早就淘汰了。滚动码,跳频等多种技术,拓展了安全性,但有设备还是能轻易破解。只是现在没有人去偷车了,也就没有破解需求了。。。。。

2262/2272遥控系统是低值遥控系统,只是使用方便,安全性不佳。如果,有人要破解,在10米之内使用,就可以被破解(有设备可以读到编码信息,频率)。

楼主:
谢谢大家!特别是“美人鱼999”的建议。

但是对于我来讲,关键是您的建议,我看不懂!

网友:
买就配套买,你这个接收板不知道是哪个频点的,对不上频点也一样不行。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整个换掉,因为外表一样不代表完全通用,这种编码方式的遥控是不通用的。现在网上有很多种选择,并非一定要用遥控器,可以用手机的界面控制。控制模式有单片机和普通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