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23-12-31):
我有一台录音机,放磁带声音正常但几分钟后声音越来越小,声音越小越失真是什么原因,来回拨动磁带与收音转换开关没有效果,收音一直正常,请教一下高手给看看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先谢谢了。哪位有松下RQ556收录机电路图,谢谢发一下。

网友A:
没有图也不怕,跟着录放开关各个脚,查相邻的电容,大概率是电容问题,可能的话,把所有的电解电容挨个看看,不行就换同规格的新电容。

网友:
磁头拾音信号比收音部分小一个数量级左右,故在切换之前有个前置小信号电压放大电路,看下该部分电路的三极管基极或其他偏置电路在正常时和故障态是否有出入存在偏移等情况,老机子部元件老化会在有些条件下漏电的杂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也不怕,跟着录放开关各个脚,查相邻的电容,大概率是电容问题,可能的话,把所有的电解电容挨个看看 ...

这是个好办法, 对于电解,不如来个宁可错杀一千,不能错过一个,反正现代电解质量好还便宜。先整录音信号放大部分。

网友:
是每次都是这样?还是第一次声音变小,以后都声音小了?
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就是磁头被磁粉堵住了,清洁磁头就行。

楼主:
高手、大师请指点

网友:
收音机部分正常,说明机器后半部分没有问题;

问题出在录音机前面部分,不排除磁头脏了,磁带掉粉;

还有与它有关的各个开关。

楼主:
谢谢回复,每次都是这样,不是磁粉的问题,应该是电路有问题,全是分立元器件,没有图不知怎么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也不怕,跟着录放开关各个脚,查相邻的电容,大概率是电容问题,可能的话,把所有的电解电容挨个看看 ...

好的我看看谢谢

楼主:
谢谢大家,拆开后碰了一下录放开关声音恢复正常,一分钟后又不行了,最后用酒精清洗一下这回好了,听了半个小时一切正常,谢谢大家的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