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管OTL

楼主(2023-12-31):
5管OTL。非常适合作收音机低放。

网友:
两个功率管不绝缘共用一块散热片,好注意。

网友:
有空做一个玩玩。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24-02-02):
请问;电源是8.4V吗?

网友:
复合管后级β值100时前级静态电流仅0.1ma,后果是β值太低和输入阻抗太高,导致推动功率不足。
建议复合管前级集电极对电源正负极分别接600欧电阻,静态电流提升至约1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