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电容介绍有没问题

楼主(2023-12-31):
我看拆解金属薄片,这不就是普通铝壳电解电容内部吗?一模一样啊

楼主:
这些电容有没有人拆过?

网友A:
不是普通铝壳电解电容,尽管内部一模一样 但生产工艺不同------个人理解!

网友:
电解电容有电解液吧。

网友B:
这是电解电容?有没有搞错?什么叫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电解电容?有没有搞错?什么叫电容?

我拆过铝壳电解电容,内部也是发亮的锡纸呀,怎么识别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普通铝壳电解电容,尽管内部一模一样 但生产工艺不同------个人理解!

那怎么区分?拆了都分不清楚,不拆更区分不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怎么区分?拆了都分不清楚,不拆更区分不出

以极低的损耗著名于世 ------- 用仪表测损耗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怎么区分?拆了都分不清楚,不拆更区分不出

聚丙烯薄膜电容与电解区别很大,而同样材质的聚丙烯薄膜电容各品牌只要是合格的差异并不大,打个比方D值耗损(总要指标),小容量电容100HZ一般电解0.08,优秀的0.03,而CBB2薄膜是0.001-0.003,聚丙烯薄膜0.0005-0.0015之间,高端同材料合格品它们之间的差距人耳是非常难分辨出来的。

网友:
除了电解液外其物理材料内眼难分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拆过铝壳电解电容,内部也是发亮的锡纸呀,怎么识别真不知道

那不是锡纸,是铝膜,中间的纸是卷绕时的层间间隔。

电解电容的特点是电解液,是靠电解液极化,使正极铝带(铝卷)上形成高介电常数的氧化膜来实现高容量,其负极是电解液本身,但一般会用一个铝带作为电极以增加和电解液的接触面,但它的纯度不如正极,而且经过了表面氧化腐蚀,所以虽然电解电容也是双层金属卷绕结构,但拆拆纸卷可以看到两层金属膜表面颜色不同,负极呈暗灰色表面粗糙,正极呈亮银色表面光洁。

一些老的全密封电解(就是那种老式军用绿色电解,整体就是一个焊接密封的铝罐子)没有负极铝卷,因为不会漏液,所以正极铝卷是泡在电解液中的,负极就是密封金属外壳,它的铝卷是单层的。

判断是否电解电容也简单,可以用pH试纸测试里面的液体,电解液呈明显的酸性,如果是油浸的无极性电容,液体是中性的,甚至没有液体。或者完整拆开金属卷,如果两层颜色相同,就是无极性电容,如果不同就是电解电容。

网友:
类似电容用肉眼还真是难以区别,几天前拆解几块钱一只的威马电容,和几毛钱一只的进口校正电容,看材质和结构没什么区别,上电桥测试,同体积同容量情况下,几毛钱的校正电容和一块多的威马电容各项参数基本不相上下。当然,同容量情况下,小个头的校正电容参数就会差了,所以,能有合适校正电容的话,我就不买威马了,不是金耳朵,能省则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