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用逆变器输出不是交流电吗?

楼主(2023-12-31):
这个车用逆变器输出端用万用表交流档测不出数值,用直流档测的电压是171伏,这样是正常还是不正常?此逆变器不是正在使用的,所以不知道逆变器的实际工作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到输出直流的逆变器。输出直流还叫逆变器,牛B

只有DC-DC部分,省了DC-AC电路,有效降低成本。
车上用的无非是手机、笔记本充电器,电热水壶啥的,现在绝大部分这类玩意你给它输入DC、AC都无所谓,都能正常工作,于是诞生了这类“取巧”的逆变器。

网友B:
输出是DC220V,功率150W(峰值功率1500W)

网友C:
车用多功能 DC220V 逆变器 ------ 你知道 DC 是什么意思吗!DC 就是直流的英语缩写!我没有用过这种设备,不明白为什么要输出直流220V,只从字面意思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用多功能 DC220V 逆变器 ------ 你知道 DC 是什么意思吗!DC 就是直流的英语缩写!我没有用过这种设备, ...

哦,DC是说的输出呀,我以为是输入DC输出220的,

网友:
逆变器就是输入DC输出220(交流)的,但不清楚这个设备为什么输出直流220V(也可能是直流脉冲,就是方波)

网友:
买过一台24V输入,220V直流输出的逆变器,当时根本就不知道是DC的,开始用它带动手电钻和手机充电都正常,夏天的时候用来带动电风扇发现不转时才发现输出是直流220V的

网友A:
第一次见到输出直流的逆变器。输出直流还叫逆变器,牛B

网友:
有故障,既然叫逆变器,就是直流电逆变成交流电,只不过分输出是正玄波或修正波而已,

网友:
这种只能给手机充电器,有电源适配器的小电器(笔记本电脑,液晶电视,等)。因为现在这类电器很多很普遍。所以就有这种逆变器出现。(因为电路上可以简化,用磁芯,高频加整流后输出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是DC220V,功率150W(峰值功率1500W)

我这个的USB输出不行了,拆开看了一下,不知道原因,里面一个电解电容爆鼓了,找了一个同样容值的换上,还是不行,

网友:
usb部分可以用几块5V3A的dc-dc模块替换。

网友:
大部分开关电源85v以上电压就正常工作的了,171v输出车上用用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