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可调电阻负载器

楼主(2023-12-31):
    去年参加了矿坛举办的第14届DIY大赛,今年接着继续凑个热闹。制作这个可调电阻负载器主要因为去年做的电子负载,在实际应用碰到高点的电源电压或充电器时(比如72V的充电器),会有无法正常工作现象,就想着再做个纯电阻大功率型的,简单耐用,不会出现不工作的情况。

    平时也有用大功率电阻做负载测试,但都是临时放在桌子上测试,电阻发热厉害不安全。这次决定做个外壳,加上型材和风扇散热,这样的话工作可靠又安全。还是采用去年余下的一段型材加上暴力风扇做散热,电阻全部用50W的铝壳电阻,安装在型材四周,排了下位置,刚好可以安装20个50W电阻,阻值采用5欧和3欧的串联,最高串联阻值达到68欧,对一般的电源或充电器基本够用。

    使用的电压电流表供电为4-30V,但待测试的电源电压不一定,风扇的工作电压也是12V,低了不工作,高了会损坏。决定采用单独供电方式,电源输入为12V或24V,通过继电器完成12V或24V转换,保证电压电流表和风扇的供电电压为12V。风扇的温度控制电路采用了小尚弟的版本,在此感谢坛友!

    按矿坛要求,先发一张可调电阻负载器参赛图片。

    下面是主要的制作过程,有图纸和制作的图片,后期有坛友需要再交流。这个可调电阻负载器原理简单,主要是外壳开孔和型材上打孔攻丝。但也是提供一种制作思路,希望能对有制作需求的坛友提供一种参考。

    下面是画好的外壳和配件的CAD图纸,制作成功,画好图纸是关键的第一步。

下面是制作中的图片。

买了两家的50W电阻,可以看到重量不一样,重的外壳也要好点,想制作的坛友注意。

做好的风扇安装板,方便安装在铝型材上。

铝型材上打好了安装电阻的孔,电阻分四面安装。

外壳画好图纸,打印出来贴在铁板上,不用划线直接就可以钻孔了。

钻好孔的外壳板

找厂区内隔壁公司把钻好孔的外壳折弯了两下。

装上铝型材支撑柱,装上风扇

接下来安装50W功率电阻

安装好的电阻,金灿灿的还是挺好看的(说句题外话,有看到的同事不懂,问这是什么东西,我说是电磁炮,他还真信了)。

开始接线,电线全部采用耐高温硅胶线,电阻连接线用1.5平方的。

这是电源转换和风扇控制板,用了个LM317加散热片,TIP41C也加上散热片。好久没做洞洞板了,排版都花了不少时间,基本还行。

风扇控制用的热敏电阻安装在型材内侧

控制板安装好的样子,下面用了两个塑料支撑柱抬高板子,以免与铝型材接触。

    安装完成的图片,外壳的铁板是镀锌的,所以整个外壳没有做喷漆,面板上的标识是用标签打印机打的贴纸粘上,电压电流表用的这种普通的。面板上那个输出主要是因为有的充电器输出端需要输入启动电压,所以加了一个12V或24V电压输出。

下面是可调电阻负载器简单测试了下的效果,测试了12V,24V,45V。

    最后上原理图(含系统框图和12V或24V控制板图),大部分坛友对其原理应该都清楚,不再详述。

    非常感谢矿坛提供展示的机会,也希望矿坛越办越好!!!   同时欢迎各位坛友讨论,谢谢!

网友A:
很用心的制作,我是简单的备了3个大功率的盘型瓷盘电位器和2个大功率线绕电阻作为负载,要用时拿出来;没办法,家里的地方小。

网友B:
欢迎作品:可调电阻负载器 参赛!谢谢作者!

网友C:
参赛作品真的是精彩纷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用心的制作,我是简单的备了3个大功率的盘型瓷盘电位器和2个大功率线绕电阻作为负载,要用时拿出来;没办 ...

     谢谢坛友支持!其实能用就行,只是个人觉得大功率电阻放在桌子上不安全,一串电阻放在桌上也凌乱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欢迎作品:可调电阻负载器 参赛!谢谢作者!

    谢谢超版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赛作品真的是精彩纷呈

    谢谢坛友支持!原理太简单了不值一提

网友D:
不错,制作精良
有个小建议,功率电阻由于最大功率限制,这就限定了最大电流,简单测算,5Ω的最大许可3安多,3Ω的最大许可4安多,因此,建议将5Ω电阻放最后两档。建议的阻值分布:9、15、21、30、39、48、58、68

网友E:
这种发热量可不小,之前有买过几个100W2R的回来给电池放电用,热量大,风扇也压不住,最后把电阻丢到水桶里,加水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制作精良
有个小建议,功率电阻由于最大功率限制,这就限定了最大电流,简单测算,5Ω的最大许可3安 ...

    你这个建议可行,后期应用时看情况可以调整,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发热量可不小,之前有买过几个100W2R的回来给电池放电用,热量大,风扇也压不住,最后把电阻丢到水桶里 ...

     我这个可调电阻负载器,平时用的时候也不会长期负载使用,一般不做老化试验,发热量不会太大,就算大了以后暂停一下等冷下来再继续也不影响。

楼主:
刚发现系统接线框图里面有个地方画错了,大家可能没发现,有空时再改下图重新发上来。

楼主(2024-02-19):
今天开始上班了,新的一年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网友F:
設想不錯,其實平時真正使用到電子負載的時候也就爲數不多的幾種電流强度,用電阻來實現更爲可靠和現實,成本也低得多。

對於散熱,我的經驗是直接使用220V交流市電的4W風扇,通過一個TO220封裝的溫度開關來自適應起動和斷開,比較常用的是55°C規格,散熱器外露部分不容易對人體造成傷害,啓動的溫度也足夠高。供參考。

网友:
做的很好,我早有这个想法,准备用射灯灯泡代替电阻,一直没做。总觉得纯电阻做的比电子负载抗性好,皮实。

网友:
引用 网友F:
設想不錯,其實平時真正使用到電子負載的時候也就爲數不多的幾種電流强度,用電阻來實現更爲可靠和現實,成 ...

这个想法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設想不錯,其實平時真正使用到電子負載的時候也就爲數不多的幾種電流强度,用電阻來實現更爲可靠和現實,成 ...

谢谢您提出的建议,这样风扇控制简单,不像我这个还要加控制板,但没有引入220V高压,相对安全点。

楼主:
今天有空改了下系统接线框图,那个输出应该接控制板的前端,重新发上来吧。

网友G:
谢谢您提出的建议,这样风扇控制简单,不像我这个还要加控制板,但没有引入220V高压,相对安全点。

你买那种KDS301温控器常开的就可以的,最低35度,不一定要接220V才能用。5V也能用。温度到就闭合,你就加个12V电源给电流表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您提出的建议,这样风扇控制简单,不像我这个还要加控制板,但没有引入220V高压,相对安全点。

你买 ...

谢谢你的建议!

你说的方式很不错,简单可靠。

想起来以前我做的多功能电源,里面也用到你说的温控器,这次到是忘记了,就想着做前面图中电子式的温控。

下次再做类似的再改进。

网友:
建议用开关替代波段开关,电阻的阻值按照3, 6, 12, 24等排布,这样通过二进制的设置就能用最少得开关获得更多电阻值,步进在3

网友H:
上面的图R1两端忘记加上开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上面的图R1两端忘记加上开关了。

    这种思路是可行,但需要5个开关做转换,操作会麻烦点。如下图:

    我这个铝型材只能装20个电阻,这样总阻值20*3=60,会偏小点。

   不过下次再做的话可以试试,有兴趣的坛友也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思路是可行,但需要5个开关做转换,操作会麻烦点。如下图:

嗯,加上更多开关,可以实现串并联。如果嫌麻烦,可以采用继电器和单片机控制。

楼主:
        这些天,这个可调电阻负载器在使用发现个小问题,就是输出端和输入端接到充电器或电源的输出口, 在充电器或电源没接电时,输出端会对输入端,也就是内部的电阻放电,放电电流取决于电阻的大小。

    这到不是问题,问题是,电流大了的话,输出口的二极管和电阻负载器的供电电源功率就有问题。坛友如在制作类似作品时注意选取二极管的电流,和供电电源的功率。

网友I(2024-04-03):
这不就是个电阻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不就是个电阻箱吗?

普通电阻箱没这么大功率

网友(2024-06-24):
下次可以考虑用场效应管和功率电阻组成恒流源,再加上简单的控制电路制作电子负载,这样可以缩小体积,降低成本,减少很多功率电阻,且切换负载电流更加方便。

网友(2024-10-08):
我为什么不能看

网友(2024-12-18):
有几个档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