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用的电烙铁经常烧毁烙铁芯,能不能串联一个200W的灯泡来降压?

楼主(2023-12-31):
原本家里电压是225伏~162伏,现在电力部门给改相线后,现在电压长期在235V,波动范围在222V~245V,电烙铁芯就更容易烧毁了,能不能串联这个200瓦的灯泡,降压?还是需要买一个可控硅调压器?如果用调压器的话,电压在多少伏合适?这个电烙铁是35瓦的,测电阻大约是1360Ω,还有一个20瓦的(2070Ω)和50瓦的(1000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厉害了,思维活跃外加动手能力强!

这些都是小儿科了,我动手能力一直较强,70年代,我把家里那个68-1单管机拆了,就是有副统帅大海航行靠舵手题词的,里面装上了超外差式收音机包括低放的部分,用耳机收听,这么小的面积全部用超小型元件,超小型双连、7×7超小型中周,超小型电阻,关键是印刷板也是自己排,自己手工画,没有一根跳线,可惜后来送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小的元件可以通过1A呀,厉害!这样的电路自身功耗是多少?大吗?用这个调压后能不能给车机变压器供电 ...

建议你专门学习一下可控硅的工作原理,否则给你讲什么你都会听不懂。

可控硅仅仅是个开关元件,自身压降很小,自身功耗等于电流乘以压降。压降很小了,功耗也自然会很小。

楼主:
这样的外热式烙铁头不是铜的,不沾锡,没法用,有处理办法吗?还是需要换铜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黄花907,温控又准,烙铁头寿命长,价格40元,也不贵
(20元的假货别买)

有点舍不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黄花907,温控又准,烙铁头寿命长,价格40元,也不贵
(20元的假货别买)

烙铁是无线业者的"机械手"这钱不花,焊接技术很难百尺杆头,再进一步

人家巳经在焊60脚IC了,你还是拿着烙铁头磨呀磨呀,拿烙铁电源线插啊拔啊插啊拔啊一辈子.....

可控硅只控电压,不是控温

网友C:
用个这样的调压器吧

自己的烙铁很多年不坏烙铁芯了,当然,使用频率低;从内热式,外热式,调温的,到T12焊台;
好像原单位的烙铁损坏的几率也低,就是带调温的黄花907之类的烙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个这样的调压器吧

赞一个,已用多年,非常好,连磨光机割瓦机也在用。

网友D:
我就是用可控硅调光器降压,这样用不容易把烙铁头烧死。

网友E:
      我过去就用过100瓦灯泡与电烙铁串联很好使,方法是在灯泡上并联一个按键开关,用烙铁时开通开关,不用时关断开关。现在把灯泡改成二极管了,效果一样,这样体积小点。

网友B:
买个黄花907,温控又准,烙铁头寿命长,价格40元,也不贵
(20元的假货别买)

网友E:
爱动手的话,可以找个小按键开关把二极管放在烙铁把里,这样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E:
爱动手的话,可以找个小按键开关把二极管放在烙铁把里,这样方便。

这个方法太好了

网友F:
去x宝买个调温电烙铁吧,领红包以后几块钱。

网友G:
普通烙铁的毛病是电热芯发出的热量传不出来,取下烙铁头,铁片剪成条卷一下塞进烙铁芯外边的空隙,不用太紧,然后结合降压措施,烙铁就耐用了

网友H:
所以我那时候玩的内热式烙铁寿命短不是个例了。
只能说是劣质产品吧,记得当时整个烙铁好像才七八块钱。好多次都是买回来用了一次(长时间通电了)就坏了,很是无语。
记得有人说过自己的一把老的内热式烙铁用了好多年还在出力,我都不相信,我就没买到过那么好的内热式烙铁。
所以后来就买了外热式的,寿命就很长了。

网友I:
N年前烙铁手柄开孔安装微动开关和1N4007,简单点接个电热毯开关即可,后来使用T12一切问题都解决。

网友:
串灯泡是70年代的方法了,缺点是要额外耗电,现在电容器便宜了,不妨用串联电容的方法,家里的电表不记录无功功率。还有个办法要是有条件就自己做个电压12V的烙铁芯用变压器供电,电阻丝粗寿命长。

网友J:
楼上所言即是,某多有12V的936,也有12V的外热式烙铁芯,配个12V27A开关电源,再把电源的微调电阻改个电位器,就好用了。

网友:
白光  jbc  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所以我那时候玩的内热式烙铁寿命短不是个例了。
只能说是劣质产品吧,记得当时整个烙铁好像才七八块钱。好 ...

经常见到家电维修的人员,对电烙铁特别呵护,用完立刻拔掉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个这样的调压器吧

这样的可控硅调压器购物网站经常推送给我,我在等合适的红包抵扣, ,刚才突然想到,墙上的旋钮式吊扇开关是不是也是可控硅调压器?只是功率比你的图上的这种小一些,是吗?吊扇一般有50W~80W吧,如果是调压器的话,用在几十瓦的电烙铁上,足够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可控硅调压器购物网站经常推送给我,我在等合适的红包抵扣, ,刚才突然想到,墙上的 ...

一样一样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过去就用过100瓦灯泡与电烙铁串联很好使,方法是在灯泡上并联一个按键开关,用烙铁时开通开关,不 ...

改成二极管,会不会功率降低的过于大呢?串联二极管后功率是不是只剩一半?还能达到融化焊锡的温度吗?我知道电热毯还有小太阳电热器的高低档就是在低档串联一个二极管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去x宝买个调温电烙铁吧,领红包以后几块钱。

有链接吗?给发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普通烙铁的毛病是电热芯发出的热量传不出来,取下烙铁头,铁片剪成条卷一下塞进烙铁芯外边的空隙,不用太紧 ...

我好像看到缝隙很小,不一定能塞下铁片,明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所以我那时候玩的内热式烙铁寿命短不是个例了。
只能说是劣质产品吧,记得当时整个烙铁好像才七八块钱。好 ...

我也有外热试的,但是头是钢的,不沾锡,没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上所言即是,某多有12V的936,也有12V的外热式烙铁芯,配个12V27A开关电源,再把电源的微调电阻改个电位 ...

价格高吗?大约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I:
N年前烙铁手柄开孔安装微动开关和1N4007,简单点接个电热毯开关即可,后来使用T12一切问题都解决。

串联1N4007时能够融化焊锡吗?还是只用它维持低温待命?

网友K:
PTC恒温烙铁,好用不贵,自从买了这个,从来没坏过

网友L:
串接灯泡法省事,现在也还在用:使用全压时开关闭上,不用全压时打开开关。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串联1N4007时能够融化焊锡吗?还是只用它维持低温待命?

只用它维持低温待命。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只用它维持低温待命。

如果这样的话,还是不能解决烙铁芯易烧毁的全部问题,只能解决烙铁待机时的问题,避免干烧,不能解决使用中电压过高或者温度过高烧毁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串接灯泡法省事,现在也还在用:使用全压时开关闭上,不用全压时打开开关。

使用全压的话,电压还是有些过高

网友:
T12,白菜白光也就一百出头。

楼主:
引用 网友K:
PTC恒温烙铁,好用不贵,自从买了这个,从来没坏过

网上搜索了一下,二十元冒头的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搜索了一下,二十元冒头的可以吗?

价格差不多,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全压的话,电压还是有些过高

串接的降压灯泡要视电洛铁的最大功率定:40W电洛铁用40W灯泡,用60W灯泡就大一些了。

网友:
去抖音看看近期撒钱,50左右包邮买个936焊台,我的用了好几年了,没烧过发热芯,调好温度不烫胶一个头子可以用很多年,买新的也就2块左右,可以备些常用型号,升温也快半分钟化锡。

网友:
我以前也用普通烙铁,5块一支容易坏,后来买好的17左右50瓦,容易烧死,头子体积大,价格也比936贵,插电得2分钟左右才能用,DIIY的T12也用过,any大神的套件,太久了名字不懂有没拼错,后来才上的936 ,烙铁这块,几十的投入很是值得的,好用和方便明显!由于用了变压器,漏电也小很多,以前的不但氖泡亮,手背碰上还麻麻的,手机换方向杆电坏过一台。

网友:
我现在就是用的电子调压器,使用挺方便的,旋钮调在满刻度3/4处,电压在190-210V左右,根据自己使用环境灵活调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联1N4007时能够融化焊锡吗?还是只用它维持低温待命?

很早的事情了记不清了,现在购买白菜T12也很便宜的,没必要再折腾老烙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个这样的调压器吧

拆开吊扇调速器,看到三极管是很小的个头,这样的可以负载六七十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用可控硅调光器降压,这样用不容易把烙铁头烧死。

我把电压调整到184~185之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吊扇调速器,看到三极管是很小的个头,这样的可以负载六七十瓦吗?

BT131      1A小电流双向可控硅
100瓦以内还是很轻松的。

网友N:
买的调压器是赤膊的,还不如自己动手做一个,外壳用合适的电源适配器外壳,我这电压也是240多伏,内热式电烙铁头很容易烧死,就用调压器调压,基本调到电压表220V正好,之所以不买焊台和调温烙铁,是平时用得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N:
买的调压器是赤膊的,还不如自己动手做一个,外壳用合适的电源适配器外壳,我这电压也是240多伏,内热式电 ...

真好!我也有这种电压表,也有船型开关,也有变压器外壳,外壳开洞用什么方法呢?自己做电路,元件是网上买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