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胜利9801A+200M欧姆档不归零

楼主(2023-12-31):
收到一台胜利的9801A+数字表,大部分档位还是很准的,200M欧姆档短接表笔不为0,而是0.9M,测量一个2.5M欧姆的电阻,显示为3.4M。拆开检查了200M档的相关电阻,也是对的。求大侠指点指点,是哪里出了问题。9801A+的线路图也看过,实在看不懂200M档的电路。

楼主:
顺祝坛友大家新年快乐,财源广进。

楼主:
谢谢坛友,原来是正常的。200M档的3个电阻,R4R5R6我也拆下量了,也是正常的。

网友A:
200M有个900K很正常,不影响使用。记得说明书上有这个说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M有个900K很正常,不影响使用。记得说明书上有这个说明的。

上面图片测量的电阻是红绿黑黄4环电阻2.50M,3.4-0.9=2.5,还是比较准的。

网友:
减去原表底数

网友:
我记得9205的说明书也写到200M有底数,正常的

网友:
200M短接有底数是正常的,只要在测量时减去底数即可。

网友(2024-03-26):
这是正常,说明书写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