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得最快的井盖

楼主(2023-12-31):
1957年,位于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打算进行了一次代号“帕斯卡-A”的试验,于是实验人员就在地上挖了一个直径1.2米,深度150米的洞。

按照当初的设计,井下的核弹上方压上几十吨的水泥墩子,井盖到核弹还有接近150米的空气,再用一块10公分厚的实心钢板,把洞口给封死,这样就万无一失了。实验人员觉得,这玩意即使被炸飞,也飞不了多高,顶多就相当于泳池放个屁差不多的水平。

万万没想到,一位粗心的研究人员把小数点点错了5位。结果在1957年8月27日,被引爆的一瞬间,释放了超过300吨TNT爆炸的当量,实验人员只听见一声巨响,试验井上面的10公分厚的大铁盖子消失了。

事后一脸懵的实验人员在检查高速摄影机后发现,这块飞上天的井盖只在摄影机里留下了一帧画面。事后采访此次实验负责人Brown Lee,根据他的介绍,这块10公分厚的大钢锭起飞的速度大约56km/s,这个速度已经远超了第三宇宙速度16.7km/s的。当然了,肯定飞不出地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算忽略空气阻力,高中物理也是算不出来的,只能估算。

说白了重力是引力的特殊形式。两个物体引力, ...

感觉只用高中物理也能算出来,闲的没事试一试,边写边推导。

假设:
地球质量为M
井盖质量为m
地球与井盖的距离为r
地球半径为R
万有引力常数为G

地表重力加速度为g(9.8m/s^2)、高度为h时,m相对于地球的重力势能为mgh。距离为r、加速度为a时,重力势能可写为mar。
其中a是变量,随着r的增加而减小,以下重力势能用mar表示。

两物体间的引力公式为GmM/r^2,质量为M、m的两物体间,引力与M、m成正比,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平方反比定律,到处都有它)
距离为r时M对m的引力又可表示为ma。(a为距离为r时的因m受M的吸引产生的加速度)
联立得:GmM/r^2=ma
距离为r时m的重力加速度为:a=GM/r^2
(就是前几楼提到的g=GM/r^2,从头把它推出来)
将上面这个a代入重力势能公式mar,则重力势能可写为GmM/r。

地表处速度为V时,井盖的动能与势能的和为mV^2/2+GMm/R。(mV^2/2为初始动能,GMm/R为相对地心的势能,R为地球半径。)
实时速度为v、距离为r时,井盖的动能与势能的和为mv^2/2+GmM/r。(r为m距离地心的距离,mv^2/2为距离为r时m的动能,GmM/r为距离为r时m相对地心的势能)
能量守恒,mV^2/2+GMm/R=mv^2/2+GmM/r

m与M距离无穷远处速度为零,这个状态可能为m逃逸了M的引力范围,即r=∞、v=0,代入到上式得:
mV^2/2+GMm/R=0
变换:
V= (2GM/R)^1/2

上面这个V就是物体在地表(距离地心为R,即地球半径)的逃逸速度。

来个更好玩的,假设速度V达到光速C,则:
R=2GM/C^2
逃逸速度为光速的天体.......嗯,这个R就是黑洞半径,推出了史瓦西半径。
这玩意能算出地球的史瓦西半径,也就是科普中常说的地球压缩到多少就成了黑洞。

推到最后可真够累的,祝新年快乐。

网友B:
质疑。如果速度达到56km/s这个绝对飞出太阳系
如果能量可以把井盖瞬间加速到56km/s,那么这个坑至今都可以在谷歌地图找到。

网友A:
史上著名的核动力井盖

网友C:
这个井盖飞到那里了是找不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质疑。如果速度达到56km/s这个绝对飞出太阳系
如果能量可以把井盖瞬间加速到56km/s,那么这个坑至今都可以 ...

早气化了,就算不气化也飞不出地球。估算一下就明白了。

假设空气没有阻力,一物体从高空落下,到达地面速度56km/s。根据高中物理,动能等于势能,得出mgh=mv*v/2可以算出高度h=v*v/2/g=56000*56000/2/9.8=16万千米,地球引力范围大约150万千米,所以绝对跑不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井盖飞到那里了是找不到了吗?

至今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史上著名的核动力井盖

苏联卫星上天后,美国人说他们的井盖先上天的

网友D:
水泥墩子也飞了吧。

网友E:
有摩擦力,减速很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苏联卫星上天后,美国人说他们的井盖先上天的

某种意义上,美国人说的好像也没错  :)

网友F:
引用 楼主:
早气化了,就算不气化也飞不出地球。估算一下就明白了。

假设空气没有阻力,一物体从高空落下,到达地 ...

计算不错,但是别忘了g是变量,随高度增加而减小的。

网友G:
考虑空气阻力,应该被融化了,气化了,但应该出不了地球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早气化了,就算不气化也飞不出地球。估算一下就明白了。

假设空气没有阻力,一物体从高空落下,到达地 ...

兄弟,不能这么算。

左边计算势能时的那个g在这里是变量,两边不能划等号。
g只有在近地表才是9.8,随着井盖的飞升,g值会越来越小。(g=GM/r^2)

所以,如果井盖能抗住卡门线以下存在气动加热的这段“旅程”,它真的是一去不回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不能这么算。

左边计算势能时的那个g在这里是变量,两边不能划等号。

只是估算。从9.8降到0总可以了吧,平均4.9。这样也跑不出去,连月亮都到不了。

更何况爆炸的高温外加空气阻力,早气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泥墩子也飞了吧。

核爆高温下应该气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摩擦力,减速很快

我猜核爆高温就把它气化了,就算气化不了,那个速度跟空气摩擦产生的高温也气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计算不错,但是别忘了g是变量,随高度增加而减小的。

9.8减到0,平均4.9,再忽略空气阻力,至多32万千米,还到不了月亮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考虑空气阻力,应该被融化了,气化了,但应该出不了地球的

我觉得也出不了地球,如果气化不了,至多变成人造铁盖卫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是估算。从9.8降到0总可以了吧,平均4.9。这样也跑不出去,连月亮都到不了。

更何况爆炸的高温外加 ...

这个、这个.......

先说计算,对于一定质量的物体,势能等于引力在距离上的积分,从地表积分到无穷远处,这个积分是有极限的。
井盖的初始动能等于这个积分极限时,意味着这个井盖逃逸到无穷远处时速度为零,无穷远就是它再也回不来了,此时的速度为逃逸速度。
此例中,井盖已远远大于地球的逃逸速度,也大于太阳的逃逸速度、大于银河系的逃逸速度......

再说日常认知,卫星速度只要达到一定值就不会落回地面,这个值远小于井盖的速度。卫星掉不下来,井盖更没理由落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这个.......

先说计算,对于一定质量的物体,势能等于引力在距离上的积分,从地表积分到无穷 ...

就算忽略空气阻力,高中物理也是算不出来的,只能估算。

说白了重力是引力的特殊形式。两个物体引力,高中物理那个公式成立的前提是,两个物体可以当作质点,就是说,只有质量没有体积。当两个物体之间距离远远大于较大物体直径时,可以近似的看作质点。

井盖显然不满足这个条件的,二者之间距离从0逐渐增加,而地球这么大,显然不能当质点啊。也就是你给出的那个g依旧是不能用的。

如果用微积分,地球密度又不均匀,还不知道没处的密度,说白了就是理论上根本就算不出来。

网友:
那么这个核弹的直径应该没超过1.2米

网友H:
楼上都错了,这井盖飞到废品站了,一块钱一斤呢。

网友:
老师曾经讲过如果一个鸡蛋的速度加到30公里每秒,这个鸡蛋可以将一辆坦克打的粉碎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楼上都错了,这井盖飞到废品站了,一块钱一斤呢。

还没爆炸小偷就动手了,成了无头案,现在偷井盖少了,到处都是摄像头,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还没爆炸小偷就动手了,成了无头案,现在偷井盖少了,到处都是摄像头,

一提到井盖,我只能想起一件事儿,头脑简单。

网友:
学习了很多知识。祝新年快乐!

网友:
想起一件事,经常看纪录片,中国第一次原子弹爆炸试验时,是将蛋放在一个铁架塔上的,爆炸后,那个铁架塔只是扭曲变形了,至今还在试验场那里倒着,为什么没有气化,至少也应该是粉碎了啊,那可是零距离的爆炸中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只用高中物理也能算出来,闲的没事试一试,边写边推导。

假设:

你没明白我前面说的。任何公式成立都需要条件的,引力公式当然不会例外。

引力公式成立的前提条件是,两个物体都得能当成质点。也就是说,只有质量,没有大小,或者说体积为0。现实中,以上条件不存在,但很多情况下,可以近似成立。

假如井盖飞到火星轨道甚至冥王星那么远,可以近似的用引力公式计算井盖和地球的引力。因为二者之间的距离远远超过地球一万多公里的直径。

但现在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井盖跟地球初始距离是0,然后逐渐加大,厘米级,米级,千米级…在这个过程中,地球一万多公里的直径以及井盖大小都不能忽略。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下,那个引力公式根本就不成立。

如果你还想用那个引力公式来算,只能把井盖看成无数的点组成,地球看成无数的点组成。计算井盖的点和地球的点之间微小的引力,然后求合力。

地球显然不均匀,抽象出来的各个点的质量不会一样,所以不能简单的用微积分。如果要用,只能假设地球均匀,处处密度一样,然后用微积分估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