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个线性稳压电源调整三极管

楼主(2023-12-31):
本来要买7806(1A),结果卖家发来了 78L06(0.1A),现在想外接一个三极管扩展一下,输入10V左右,输出6V,输出电流最大 1A,想选取一个体积尽可能小的,能用就可以了,不需要太大的冗余。

网友A:
达林顿TIP42C,TO220封装,既然是供电用,就要选个功率大的,主要是为了散热。8550也可以达到3A,但线性区发热大,最好选SOT89封装方便散热。
BCP52,BCP69,贴片SOT223封装,有基底散热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达林顿TIP42C,TO220封装,既然是供电用,就要选个功率大的,主要是为了散热。8550也可以达到3A,但线性区 ...

只说TIP42C不是达林顿管。

网友:
重新再买过。别折腾了

网友:
型号:TIP127
类型:PNP三极管(达林顿带阻尼)
集电极耗散功率(PC):65 W
集电极电流(IC):5 A
集电极最大允许电流(ICM):8 A
集电极与基极最高耐压(VCBO):100 V
集电极与发射极最高耐压(VCEO):100 V
发射极与基极最高耐压(VEBO):5 V
集电极与发射极饱和电压(VCE(sat)):
【集电极电流(Ic)=5 A】4 V
直流放大系数(hFE):1K-
封装:TO-220

网友:
4瓦的电功率耗散在三极管上,需要计算好散热片大小……

网友B:
似乎7806比三极管便宜吧。考虑散热的话,应该买DC-DC开关电源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似乎7806比三极管便宜吧。考虑散热的话,应该买DC-DC开关电源板

可能他需要线性电源,DCDC干扰大

网友:
既然要体积小就重新买一个好了

楼主:
已经下单,买了新的7806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他需要线性电源,DCDC干扰大

用在收音机上,所以用线性稳压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在收音机上,所以用线性稳压电源

收音机 电流一个达不到3A哦。现在很多电器都是开关电源的,即是用线性稳压电源,还是可能被干扰。用电池供电最理想。其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重新购买大功率的7806.自己扩流还不如找以前的线性稳压板,或者自己用三极管做一个线性稳压电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在收音机上,所以用线性稳压电源

收音机最好的纯净电源是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收音机最好的纯净电源是电池

那是花钱

网友:
买过几种稳压和调压模块,感觉这个最好用,只要控制好输入电压,可以满额1.5A使用,比自己做省事多了,可以试试。

图怎么没了?

网友:
哈哈哈,充电电池走起

网友:
如果是为了日常应用,别折腾了
直接买个成品线性电源,电压/电流可调,30V/5A的够用,甚至可以当充电器,指标有保证,用着很方便,外观肯定比自己做那玩意好看,摆在哪里也是个物件

网友:
今天怎么传不上图?

推荐 TB 搜索:LM317-D317可调稳压电源板 可调电源模块

网友:
收音机用我推荐LM317,过流,过热保护都有,工作时压差大于3V就行。

网友:
我也推荐LM317做成分档可调的、使用更方便。如果想电流大一点、可用LM338直接代换317。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次投资,后面基本就是充电了事。还是外接或者内置锂电池好用。用交流电听听调频还好,调幅太吵了。

正是用交流电收听调频广播,可惜不是立体声的,从早听到晚上,所以要用交流电

网友F:
引用 楼主:
正是用交流电收听调频广播,可惜不是立体声的,从早听到晚上,所以要用交流电

虽然不明白这个爱好吧,但起码,为毛不用台式手淫鸡

这个问题我也问过我一个喜欢玩德生的高中同学,不过他的回答是另一回事这里就先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F:
虽然不明白这个爱好吧,但起码,为毛不用台式手淫鸡

这个问题我也问过我一个喜欢玩德生的高中同学 ...

全新的台式收音机很少,老式的基本上都没有FM,而AM收听效果很差。我买这个,体积已经很大了,相对的声音是挺好的了。要求再高,就得用车机改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虽然不明白这个爱好吧,但起码,为毛不用台式手淫鸡

这个问题我也问过我一个喜欢玩德生的高中同学 ...

台式收音机(或影音电器)和台式仪表不一样

台式仪表对家庭室内空间要求不严格(个人实验室除外),贴墙搭个货架子(甚至3条腿的桌子)放上也能用
台式收音机(或影音电器)对室内部局应该有讲究,不是一般业余爱好者能接受的,所以,只能选择便携机

仪表是工具,影音电器是玩具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台式收音机(或影音电器)和台式仪表不一样

台式仪表对家庭室内空间要求不严格(个人实验室除外),贴墙搭个货架子(甚至3条腿的桌子)放上也能用
台式收音机(或影音电器)对室内部局应该有讲究,不是一般业余爱好者能接受的,所以,只能选择便携机

仪表是工具,影音电器是玩具 ...

嘎?你拱咩?

*照片来自台式手淫鸡爱好者裙友 我睇这除了货架上有一大堆台式手淫鸡,右边还直接从地上堆就堆了好几台“收藏”级台式手淫鸡

网友:
2N3055,宝上有卖拆机的,3元包邮。我买了N个,性能不错,不像是假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嘎?你拱咩?

*照片来自台式手淫鸡爱好者裙友  我睇这除了货架上有一大堆台式手淫鸡,右边还直 ...

原来以为瓦叔是仪表仪器爱好者,没想到也是资深台式手淫机爱好者呀,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新的台式收音机很少,老式的基本上都没有FM,而AM收听效果很差。我买这个,体积已经很大了,相对的声音 ...

建议买18650锂电池,可充电,而且电池干扰几乎没有。我试过,在房间里面用 较高等级的商品开关稳压电源给AM收音机供电,几乎听不到电台,里面充斥着各种噪音。
线性78系列稳压电源没试过,估计高频干扰不会低。可能需要220V交流输入端加上LC滤波器,那个价格比较贵。

网友:
好像SD882、老的3DD15都可以,价格也不贵

网友:
直接上LT1084/1083,或者你几块7806并联也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原来以为瓦叔是仪表仪器爱好者,没想到也是资深台式手淫机爱好者呀,哈哈

不是,只是正好有这样的裙友

手淫鸡最大的问题是玩不起 23 楼就提到我的一个高中同学玩德生,问他干嘛不玩台式..

他的回答就是玩不起 你以为我不想玩啊,买不起啊,很贵的 我还要玩相机镜头,要玩机车,哪有钱买台式手淫鸡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嘎?你拱咩?

*照片来自台式手淫鸡爱好者裙友  我睇这除了货架上有一大堆台式手淫鸡,右边还直 ...

如果您是中国人,建议您用普通话汉语,土不土洋不洋的"假洋鬼子"语言不懂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如果您是中国人,建议您用普通话汉语,土不土洋不洋的"假洋鬼子"语言不懂

合着我们岭南不是中国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合着我们岭南不是中国呗

原来会用纯正的普通话
大家都懂,不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只是正好有这样的裙友

手淫鸡最大的问题是玩不起  23 楼就提到我的一个高中同学玩德 ...

我也是南方人,也不喜欢你用中文的方式,有点糟蹋文字的感觉。

网友G:
请版主不要视而不见,在这样下去,矿坛将轮为"扫黄打非"专项治理的对像
在有这类情况,我将向工安、工商部门实名举报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版主不要视而不见,在这样下去,矿坛将轮为"扫黄打非"专项治理的对像
在有这类情况,我将向工安、工商部 ...

帖子爱看就看,不愿意看就拉倒,多看些自己愿意看的东西。

不要在我这个技术帖子中,回复一些挑起同技术无关的争斗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帖子爱看就看,不愿意看就拉倒,多看些自己愿意看的东西。

不要在我这个技术帖子中,回复一些挑起同技 ...

谢谢您善意提醒
世无无因之果,亦无无果之因

楼主:
7806到货了,安装上了,感觉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