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ltgen自校准电压源ADC芯片升级

楼主(2024-01-01):
Voltgen的作者资深坛友washu在他的帖子中提到过,十几年前构思这个方案的时候,器件选型颇费周折,DAC芯片试了N个型号,MAX541/AD5541/DAC8830, 最后综合多个原因选定了AD569。而对ADC芯片,好像从一开始就只能是LTC2400而无其他选项。LTC2440性能更好但只支持差分输入,不适合;ADS1232书面指标很不错,但实际跑起来大失所望,只能降低规格使用。还有其他一众大厂的产品,要么单独测试感觉言过其实(ADS1256),要么就是不支持单周期建立等而作罢,总而言之,对这个应用而言,LTC2400不是最好的器件,但它是最适合的器件!

时至今日,我们再来审视一下,哪颗芯片更适合voltgen这个应用来替代二十多年前面世的LTC2400呢?应该是有一些的。今天要试的主角就是它,AD7175-2. 不像LTC2400和LTC2440, 在网上可以搜到多个做六位半表头的测试内容,AD7175没有的。隔壁论坛有坛友尝试去做测试,但并没有得到正向的结果。所以不亲手试一下AD7175无论如何是不知道它到底什么成色的。

如何测试?当然就在voltgen上测试。感谢PCB作者TR,在板子上预留了扩展针槽,就以这些针槽之间的尺寸为标准,画一块扩展板。硬件解决了,程序上稍微麻烦一些,因为实在不想在Atmega32上开发AD7175的测试代码了,从主板上拆掉M32,装上AD7175小板,小板与stm32F103小板直接相连,显示屏也换成了COG12864。最后这个板子的硬件连接就是这样的:

虽说现在AD7175与LTC2400都是ADI出品的,可根子上完全是2家的产品,AD7175的驱动写起来要麻烦很多。基本配置是这样的:单端输入,外接基准,外部晶体振荡器,20sps采样速度,单周期建立。AD调通了后,再把voltgen的其他代码移植过来,然后才能在这块板上真正跑起来,运行起来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9139ba3044c193ad67f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9139ba3044c193ad67f

初步结论:AD7175-2比LTC2400采样要稳定太多了,在进入locked状态后,AD7175只有几个uV的跳动,大多是情况是3个uV以内,而LTC2400则经常有十几uV甚至二十几uV的跳动。它们根本就不是一个时代的产品,有这样的差异也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稍微清楚一些,大字的是经过8个数字的窗口滤波,小字的是没加滤波的采样数字,20sps,效果还可以的: ...

20Sa/s 这效果真好

Vin 是作为电流源/微欧表返回的 DUT 上电压(以及电阻源/pA表的电流)设计的,所以你如果有兴趣可以把这些都做上,这些都未发行,但设计已公开。

已有裙友画好测试 PCB,我有多的你如果不想自己画可匀你一张 或者自己画更完善也可以

原设计是 1mA~1A,现已测试 10A 也是没问题的:

不过 10A 需要增加一个功放你看你有没有兴趣

楼主:
引用 楼主:
目前只是在AD7175正常运行的情况下,把原voltgen的主要程序功能移植到了STM32,能跑起来能看一下性能表现 ...

本次测试使用的AD7175代码,@STM32F103CB:

#define ADC_CLK_0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9)   //PB9
#define ADC_CLK_1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9)

#define IO_ADC_DAT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6) //PB6

#define ADC_SDI_1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8)
#define ADC_SDI_0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8)

#define ADC_CS_1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7)
#define ADC_CS_0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7)

void 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对应的SCK、MOSI为AF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液晶初始化I/O口  rs/rst
        //PB10 CS
        //PB11 RES
        //PB12 RS A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14|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7|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Pin_6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uint32_t AD7175_RDATA(void)//
{
  uint32_t Rdata=0;
//  while(IO_ADC_DAT);
  for(uint8_t s=0;s<24;s++)
  {
   ADC_CLK_0 ;
    delay(1);
    Rdata<<=1;
    if(IO_ADC_DAT) Rdata++;
    ADC_CLK_1;
    delay(1);
  }
  return Rdata;
}

void AD7175_SPI_WB(uint8_t com)
{
  uint8_t com_temp=com;
  for(uint8_t s=0;s<8;s++)
  {
    if(com_temp&0x80)
    {
      ADC_SDI_1;
      delay(10);
    }
    else
    {
      ADC_SDI_0;
      delay(10);
    }
    ADC_CLK_0 ;
    delay(10);
    com_temp<<=1;
    ADC_CLK_1 ;
    delay(10);
  }
}

uint8_t AD7175_SPI_RB(void)
{
  uint8_t Rdata=0;
  for(uint8_t s=0;s<8;s++)
  {
   ADC_CLK_0 ;
    delay(10);
    Rdata<<=1;
    if(IO_ADC_DAT) Rdata++;
   ADC_CLK_1 ;
    delay(10);
  }
  return Rdata;
}

void AD7175_RESET(void)
{
  ADC_CLK_1 ;
  delay(0xff);
  ADC_CS_0;
  delay(10);
  for(uint8_t a=0;a<15;a++)
  {
    AD7175_SPI_WB(0xff);
  }
  ADC_CS_1;
  delay(0xff);//等待复位完成
  ADC_CS_0;
}

uint16_t AD7175_Read_Reg(uint8_t addr)
{
  uint16_t reg;
  ADC_CS_0;
  delay(10);
  AD7175_SPI_WB(addr);
  reg=AD7175_SPI_RB();
  reg<<=8;
  reg|=AD7175_SPI_RB();
  ADC_CS_1;
  delay(10);
  return reg;
}

uint16_t Get_AD7175_ID(void)
{
  uint16_t ID;
  ID=0;
  ADC_CS_0;
  delay(10);
  AD7175_SPI_WB(0x47);
  ID=AD7175_SPI_RB();
  ID<<=8;
  ID|=AD7175_SPI_RB();
  ADC_CS_1;
  delay(10);
  return ID;
}

void AD7175_INIT(void)//初始化函数
{
   ADC_CS_0;
   delay(10);

  AD7175_SPI_WB(0x06);//GPIO 配置寄存器
  AD7175_SPI_WB(0x00);//
  AD7175_SPI_WB(0x0d);//写入0x0c时,D3、D5灭

  AD7175_SPI_WB(0x01);//写ADC模式寄存器
  AD7175_SPI_WB(0x20);// chang to external vref, single cycle
  AD7175_SPI_WB(0x0c);//连续转换模式、外部晶振//   external crystal: 11 00

  AD7175_SPI_WB(0x10);//写通道映射寄存器0
  AD7175_SPI_WB(0x00);//使能通道0,禁止多通道
  AD7175_SPI_WB(0x44);//ADC+ -> AIN2;ADC- ->AIN4(AVSS)

  AD7175_SPI_WB(0x20);//写配置寄存器
  AD7175_SPI_WB(0x00);//// all ZERO ,all buffer closed. single-end, no buffer, ext ref
  AD7175_SPI_WB(0x00);//

  AD7175_SPI_WB(0x28);//写滤波器配置寄存器0
  AD7175_SPI_WB(0x05);//
  AD7175_SPI_WB(0x13);//0x07:10k   0x0A:1k  0x0f:59.95sps   0x14:5sps   0x05: 25ksps  0x13:10sps 0x12: 16.6sps

  AD7175_SPI_WB(0x02);//写接口模式寄存器
  AD7175_SPI_WB(0x01);//  DOUT_RESET bit is used
  AD7175_SPI_WB(0x80);//
}

uint32_t Get_Vol(void)
{
   uint32_t v=0;
  while(IO_ADC_DAT);
  v = AD7175_RDATA();
return  v;
}

void delay_us(uint32_t time)
{
   while (time--);
}

/*            毫秒级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int32_t time)
{
while(time--) delay_us(10);
}

float Vtest;
uint32_t AdcValue;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RCC_Configuration();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GPIO_Config();

  AD7175_RESET();//复位AD7175-2
  AD7175_ID=Get_AD7175_ID();//读取AD7175 ID 0X0CDX;
  AD7175_INIT();

while(1)
{
   AdcValue = Get_Vol();
   Vtest = AdcValue *5.06*2.5/16777216; // 5.06 is ADC_Ref; 2.5 is reversed-scale of scale of 3:2.
   delay(45000);
}

楼主:
图片传不上去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图片传不上去啊。

图片传不上,上视频吧,板子是这样连接的: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9139ba3044c193ad67f

网友A:
楼主给力。
虽然对此产品有些兴趣,
但并不想在AVR上复刻,
听到楼主替换了ADC,
尤其是跑在了STM32上,
实在必须点一个大大的赞。
希望楼主能够分享。

网友B:
AD7175 肯定是好东西,俺手里还剩几片一直都没舍得用呢。如果想要更好的性能,还可以考虑直接升级成 AD7177。

网友C:
AD 7175比LTC2400便宜很多。望能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AD 7175比LTC2400便宜很多。望能分享。

时过境迁,现在是 7175 比 2400 便宜了

网友D:
AD7175-2比LTC2400采样要稳定太多了,在进入locked状态后,AD7175只有几个uV的跳动,大多是情况是3个uV以内,而LTC2400则经常有十几uV甚至二十几uV的跳动。它们根本就不是一个时代的产品,有这样的差异也是正常的!

+++++++++++++++++++++++++

我记得 15 年发行套件的时候已经有 7175 了,但当时比较贵且难以买到(不像现在立创也就几十块钱),而且也没法申请到样片:这个之前也提到过,我选型的基础是能申请到样片

从楼主的测试看来,更换 ADC 为 7175 势在必行,更小的跳动意味着可不用原来设计的滤波长度,从而更快调整(到预期值)。此外,Voltgen 还有其它进一步的设计,比如电流源/微欧表、电阻源等,更快的 ADC 可加快这些跟进设计的表头反应速度,提高可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给力。
虽然对此产品有些兴趣,
但并不想在AVR上复刻,

目前只是在AD7175正常运行的情况下,把原voltgen的主要程序功能移植到了STM32,能跑起来能看一下性能表现。但是通讯和校准等接口部分程序还没移植过来,需要些时间。这些程序是必要的,因为移植过来后原来washu的那几个上位机仍然可以用。到时候会分享给坛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7175-2比LTC2400采样要稳定太多了,在进入locked状态后,AD7175只有几个uV的跳动,大多是情况是3个uV以内 ...

是的,我在调试程序时就发现了,改为AD7175后用不着32个数字的平均滤波了,可能8个最多16个就足够了。改变设定后,最多3秒钟实际采样就跟踪到了设定值,差别也就在几个uV以内了。

单端输入并不是AD7175的最佳工作方式,手册中明确指出这样的使用方式比差分式性能要低些。尽管这样仍然能看到对LTC2400的性能碾压,看来是有必要做全面的升级并在此基础之上开发更新的应用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本次测试使用的AD7175代码,@STM32F103CB:

#define ADC_CLK_0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9 ...

终于能上传图片了:

新组合

新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7175 肯定是好东西,俺手里还剩几片一直都没舍得用呢。如果想要更好的性能,还可以考虑直接升级成 AD7177 ...

对voltgen,可能AD7175真的就够用了。 AD7177毕竟是有人拿来做8位半的东西 。得空也不妨试一下,我手上有3片。

网友:
手上有2块2400, 昨天刚画完去加力创,因为手上的元件大多是DIP的,因为原来LT的SOP运放都差于DIP封闭(CS8不如CN8指标好).

因为时间有点紧,上传时没细改.基本按washu的PCB(照片)加washu的电路图. 只修改部分元件(运放,光耦)的封装.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在调试程序时就发现了,改为AD7175后用不着32个数字的平均滤波了,可能8个最多16个就足够了。 ...

缓冲滤波数组长度由32降为8, 锁定更快了: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9139ba3044c193ad67f

网友E:
7175比2400当然要强好多,都不是一个层次的产品,7175的调制频率更高,因此相同ODR下,7175的噪声要更低,2400的ODR甚至不能配置,是固定的。

而且7175的INL指标更好(3.5ppm max,1ppm typical),这个voltgen的设计其实对ADC的唯一硬性要求就是INL了,比例测量法严重依赖INL,虽然可以用多点校准曲线拟合的方式矫正INL,但是INL曲线本身是随温度变化的,这种校正在温度会变化的使用场合效果比较有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缓冲滤波数组长度由32降为8, 锁定更快了: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DG411z7uj/?vd_source ...

用7175的话用不着自己做滤波,你把ODR配置低一点(50以下)效果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7175比2400当然要强好多,都不是一个层次的产品,7175的调制频率更高,因此相同ODR下,7175的噪声要更低,2 ...

言之有理!

楼主:
AD7175小板_sch.pdf (266.36 KB, 下载次数: 211) 小板的原理图,其实就是AD7175的datasheet推荐的外围元件加上对底板的对应接线。

楼主:
引用 楼主:
小板的原理图,其实就是AD7175的datasheet推荐的外围元件加上对底板的对应接线。

这2天忙里偷闲,把手头的AD7177找了出来,焊到小板上,上机测试:

当然少不了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9139ba3044c193ad67f

结论:

1. AD7177-2与AD7175-2 引脚完全兼容,直接替换无需任何改动。
2. AD7175-2的程序可以直接在AD7177-2上跑,这时除了读出来的芯片ID不一样,其余的完全没有2 样。只不过这时AD7177-2跑在24bit模式上。
3. 如要AD7177-2跑在32bit上,只需在初始化时将接口寄存器(0x02)的bit1置位即可。然后度读电压的时候在AD7175_RDATA(void)中连续读32bit即得到采样值。
4. 上边的视频就是AD7177-2以32bit模式运行voltgen的实际表现。坦白讲,我没看出与7175有什么太大不同 。 在MDK的调试窗口看AD采样值,最低的8位跳得一塌糊涂。其实这也好理解,就是目前的这个配套的硬件,配不上超过24bit的数据采集,7177的性能优势已经被埋没在了这一团噪声之中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2天忙里偷闲,把手头的AD7177找了出来,焊到小板上,上机测试:

这里有几个问题,首先从 10V 角度看,24bit 就是 16,777,216 字,对应 10V 分辨率可达 1uV,实际上最好的 3458 万用表在 10PLC 下的本底噪声就差不多有 1uVpp,也就是说这个问题是无解的,是德也表示不会出 3458 的下一代万用表(虽然大家都在期待 34480),说明测量技术就这样了

然后,Voltgen 的鸡肫是辣妹三九九,这也是一个噪声不太小的器件,如果要获得更低噪声,应该首先给 ADC 使用低噪声的专用鸡肫而不是从 Voltgen 的主板上获得 5V 鸡肫,这个 5V 鸡肫来自 399 分压,噪声相对较大。其次就是,可将 399 替换为更低 噪声的恒温鸡肫比如 ADR1399、ADR1000 <--- 但据说因为 1399 性能太好,ADI 把它砍了一刀,也就是说除了我们买到的第一批 1399,现在的 1399 不咋地

再然后,模拟开关后面、ADC 分压器前面是一个噪声较大的 AD706,当时 ADI 尚未推出 ADA4522,如今也建议更换为 ADA4522 以降低噪声 此外 ADC 驱动运放也是,使用了一些性能不一定最好(噪声低)的四运放,是因为腿软偷懒,嫌用单运放布电源线麻烦,因为当时立创连免费打板都没,4 层板也没开始做,而如今完全可以画成 4 层板解决电源布线的麻烦。

等等。

网友:
看washu老师的帖子,挺费脑细胞,“鸡肫”是指“基准”吗?为什么不直接用词“基准”呢?还有“辣妹”没有搞懂是什么,前后联系好像是LM399,washu老师应该是个年轻的叔叔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2天忙里偷闲,把手头的AD7177找了出来,焊到小板上,上机测试:

你仔细阅读手册就能发现,7177-2的最高ODR是10k,7175-2的最高ODR是250k,而两者ODR在10k以下时的噪声指标是完全一样的,而且他们的调制频率也完全一样

那么不难猜测,这两者其实内核是完全一样的,我们知道相同调制频率下,ODR越低,有效位数就越高,因此7177-2只是限制了ODR来使得32bit数据具有一定意义,因为再高就没有任何意义了,而7175-2只有24bit数据,所以可以高到250k的ODR。

实际上,ADC在达到24bit以上后意义就已经不大了,电路工艺限制了噪声水平的进一步降低,哪怕ADC的噪声水平已经达到32bit水准,这也只是对ADC而言,对整个系统而言24bit已经是电路的极限了,哪怕ADC给你32bit,后面那8bit也全部是系统噪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里有几个问题,首先从 10V 角度看,24bit 就是 16,777,216 字,对应 10V 分辨率可达 1uV,实际上最好的 ...

其实目前voltgen的硬件配置已经可以的了(基于AD7175),达到几个uV的分辨率(还不能说精度)水平这已经算是很高了。其实单讲分辨率的话34401已经没有能力去测量和调试它了。

再往上提高性能,单靠ADC是不可能了,仅仅基准这一块从LM399往上走所付出的代价就已经起飞了。业余来玩这些已经意义不大了。更换几颗性能好的运放,或者采用多层PCB布板,这些相对好实现一些,但是估计提升的幅度也是很有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仔细阅读手册就能发现,7177-2的最高ODR是10k,7175-2的最高ODR是250k,而两者ODR在10k以下时的噪 ...

是的,若能把24bit的分辨率充分发挥出来,那已经就是难以达到的高度了。所以很多人说32位ADC都是噱头,是有道理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2天忙里偷闲,把手头的AD7177找了出来,焊到小板上,上机测试:

进行中:

网友B:
俺来给楼主加加油,昨晚看 EEVBlog 上有人拆解日置的七位半直流电压表,里面的 ADC 居然用的 AD7175-2

https://www.eevblog.com/forum/me ... -voltmeter-(9-ppm)/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俺来给楼主加加油,昨晚看 EEVBlog 上有人拆解日置的七位半直流电压表,里面的 ADC 居然用的 AD7175-2  ...

这个7位半看了几个介绍,好像最后一位跳动挺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个7位半看了几个介绍,好像最后一位跳动挺大的。

俺不是给了链接,那位 EEVBlog 的网友测试结果好像很不错的,你可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俺不是给了链接,那位 EEVBlog 的网友测试结果好像很不错的,你可以看看

38度上有测试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