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的晶体管耐压测试仪

楼主(2024-01-01):
该晶体管耐压测试仪使用手机充电器电源,耗电量小效率高,通过升压板把电源电源抬高到15v供VIPer22A电源管理芯片,通过显示器灯板升压变压器把电压升高到1000V。图片不能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测试仪不错,很实用,不知那高压电压表如何解决的?是否用外购的电压表加分压电阻?那个升压变压器的变比 ...

表头改制是这样的。

网友:
   大师,发电路图看看,没有发内部高清图看看也行!

网友:
可以发图了,sjp老师晒晒电路

楼主:
图片来了

网友A:
这测试仪不错,很实用,不知那高压电压表如何解决的?是否用外购的电压表加分压电阻?那个升压变压器的变比大概是多少?

网友B:
升压变压器是难点。怎么解决?

网友:
我看楼主的升压变压器像是显示器背光灯管的高压变压器改装的。

网友:
1M欧限流电阻,1000V供电,最大测试电流1毫安。

这个电流不会损坏某些器件吧?比如二极管、三极管等(稳压管肯定没事)。

网友C:
电容的耐压能测吗?

网友D:
没看明白……击穿后才显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压变压器是难点。怎么解决?

用显示器,液晶电视背光灯高压板上的高压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的耐压能测吗?

电容不敢测,电容好像一旦击穿就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看明白……击穿后才显示吗

小电流下测量的管子都像稳压管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表头改制是这样的。

谢谢!那升压板不用,直接接入15V稳压电源应该也可以的吧?我想用洞洞板做一个,高压整流管和电源芯片已经下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那升压板不用,直接接入15V稳压电源应该也可以的吧?我想用洞洞板做一个,高压整流管和电源芯片已 ...

完全可以。高压部分间距尽量离的开一点,以防板子表面爬电与小间距打火。里面板子上很多部分我都开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头改制是这样的。

拆了一个19英寸的液晶显示器(屏幕老化的优派910S),得到2个变压器。

网友:
我是随手得的蚊拍板子,能到2450v1ma,正在使用。重温了倍压整流电路

网友(2024-06-13):
请教一下,看着是共地,不共地可以使用吗?用7107表头。

网友:
经实测,电路不实用。虽能升到600+v,但几秒种后22a烫手,热保护。
电流从180ma,一下到400ma。然后22a报废。 一下午报废了4个22a。

网友:
电蚊拍的电路板做比这个简单。

网友:
我是用小隔离(两个3w12V变压器12V端对接)加倍压整流做的,也不贵,挺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