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变压器内部匝间短路测试仪

楼主(2024-01-01):
开关变压器内部匝间短路测试仪,该测试仪电路简洁,测试灵敏,供大家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楼主描述一下电路原理,谢谢!

Q1电路是一个晶体振荡器,这里去掉晶体用LC来模拟晶体,当电感接入电路产生一个正弦波振荡,经过整流得到一个平滑的直流电压,通过运放组成的电压比较器翻转红灯转为绿灯。比较器电平调整,接入电感正常情况下绿灯亮调微调电阻使红灯亮再回调到刚好绿灯亮,这时灵敏度最高,一线圈短接就翻转,一般辅助绕组为4匝短路后基本上都停振了。当被测开关变压器品质因数低,(如受潮热过或板子外围元器件损坏),在线测试可能失败,这时可以把变压器焊下来做离线测试。一般变压器内部短路一匝基本停振亮红灯。

楼主:
         制作的板子,也是使用手机电源,这样方便。

网友A:
请楼主描述一下电路原理,谢谢!

网友:
这个阈值怎么调整呢?而且不能在板上测试吧?

网友:
而且不能在板上测试吧------从视频上看 好像可以!

淘宝上有卖这种测试仪,20 - 30元不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图纸看不明白!两测试点在哪里?

L1去掉,两端就是测试点。

网友:
谢谢分享。匝间短路就不起振。

网友:
测小电感的工具,不知测大电感(传统的电源变压器)效果如何^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