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大英国之宝前级通讯板串口连接电脑不通的问题,新年快乐谢谢。

楼主(2024-01-01):
前阵收了个之宝前级,做声音房间较正的时候热插拨了,所以现在连不上电脑了,现在虽然可以用,但设置起来很不方便,中间那三根线分别是2、3、5,最后好象到第三张图紫色电容的右边那个芯片去了,请各位老大看下能修不?如果有西安的朋友我可以付费修?谢谢。

网友A:
没错,分析准确,这个SN75155P 是串口芯片,你有示波器吗?可以看一下输入输出信号就知道此芯片好坏了。

楼主:
谢谢回复,碰到高手了,我没有示波器,拿电表显了下2、3之间电阻好象是20多千欧,我也不是学电子的,也不懂是什么意思,实在是这个板子不太好找,有高手能帮忙修一下就好了。

楼主:
今天联系了一家本地的维修商,自己在淘宝买了几块SN75155P,周末打算去维修。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联系了一家本地的维修商,自己在淘宝买了几块SN75155P,周末打算去维修。

别去修,这玩意外面一般没人会修,只会越修越坏。就在论坛里看看拿哪个高手能指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错,分析准确,这个SN75155P 是串口芯片,你有示波器吗?可以看一下输入输出信号就知道此芯片好坏了。

...

今天去本地找了个维修的,换了这个芯片,串口确实是修好了,结果装回来的时候连显示的线接反了,又烧了个显示模块上的芯片。。功放显示黑屏了,又在淘宝上买了几个芯片打算换。。。还好功放主板没坏。。真是一波三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去修,这玩意外面一般没人会修,只会越修越坏。就在论坛里看看拿哪个高手能指教一下

我也想啊,功放有点大,外地又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