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PPM!Voltgen Addin 之高稳定电流源/微欧表

楼主(2024-01-01):
首先鸣谢鸡肫界大佬 lymex,是他友情提供的 Powertron 电阻,使得本 Addin 成为可能

这是之前 Voltgen 的 100mA 电流源/微欧表续作,

设计提供 1mA、10mA、100mA 和 1A 4 个 range,使得电流源适用范围更广

其次鸣谢此次帮我画 PCB 的老吴

*其它陆续更新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反馈回路看不大明白。那2颗4线电阻的sense端接到哪里去了?2级op07是怎么相互做用的?控制哪个电压才 ...

把电路简化如下

VDAC 是来自 Voltgen 的控制电压,U1 是一个电流阱,由于 Q1 是个 JFET 栅极反偏所以“几乎”不存在栅电流,因此 R1 和 R3 电流相等

因此 R1 和 R3 的电压也是相等的(如果换成 R2 和 R3 就是十分之一的关系)

R1 高接到电流源参考 4 线电阻 Rs 的高电压端,U2 同相输入端接到电流源参考 4 线电阻 Rs 的低电压端,反相输入接到 R1 低端,所以这两点电压就会相等。因此当 VDAC 一定时,R1 两端电压一定,则 Rs 两个电压端子电压也一定,则,不管 V2(或和 Rload) 如何变化,U2、Rs 和 Q2 构成的电流源都会在输出负载 Rload 上产生 VDAC/Rs 的恒定电流。

***如果只要一个对外看起来是“电流源”的玩意其实可以不要 U2、Q2 这个部分,只用 U1、Q1 这边(电流阱)。增加 U2、Q2 这个部分让电流阱变成电流源,目的是让 Rload 这个外部负载(待测电阻)和仪表共地以降低其上的共模电压。

网友:
对于我来说是高大上。

楼主:
测试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jI4NjYyNDA3Mg==.html

从上电到热稳定大约半分钟,变化约 5ppm

热稳定后,电流可稳定到 1ppm 完全符合预期指标

测试(也)使用(相同的)1 欧姆 Powertron 电阻作为检流电阻,用 3457 读取电压。

为何不用 3457 电流档?很简单,3457 的 1A 档太烂 我也不知道有啥万用表的 1A 档能胜任 1ppm 尺度的检流(粗测完毕准备试试 8 位半的 3458 和 6581,但我对结果不做乐观的预期)

楼主:
电路图如下,比之前的手工 PCB 版,增加了用于切换参考电阻和比例电阻的模拟开关以及继电器。本测试表明此电路可实现 1 安培,1ppm 稳定度。

网友:
终于能发图了?

网友:
这个能玩的比较少了, 虽然当时电阻也买了100多个, 高级别的电阻没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图如下,比之前的手工 PCB 版,增加了用于切换参考电阻和比例电阻的模拟开关以及继电器。本测试表明此 ...

这个反馈回路看不大明白。那2颗4线电阻的sense端接到哪里去了?2级op07是怎么相互做用的?控制哪个电压才能控制电流呢?

网友:
washu.新作,关注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隔壁38已经正常了。。。。。。。。。。。

上了您的儅!還那樣... ... ...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了您的儅!還那樣... ... ... ...

38好像不能说话,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了您的儅!還那樣... ... ... ...

可以看,可以发帖。不登录,看不了

不能登录的看第一条。重置密码!注意!

公告: 38度发烧友论坛数据陆续恢复中,已注册会员请通过注册邮箱重设密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了您的儅!還那樣... ... ... ...

我可以打开你的帖子:

网友:
厉害,来膜拜下大佬的作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电路简化如下

解释的很清楚,多谢washu!
通过INA129检测负载端的电压,送到Vin_ext经ADC读出,就可以计算出精确电阻值了。目前版本的voltgen还读不了v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释的很清楚,多谢washu!
通过INA129检测负载端的电压,送到Vin_ext经ADC读出,就可以计算出精确电阻 ...

对的,所以 Voltgen 的电流源 Addin 另一个用途就是微欧表

至于目前的固件里没有这部分,就是之前那个原因:我一开始也不知道这个工程代码量辣么大

最初还是用 M16 做的呢,谁知道才做到一半 M16 就爆掉了,只能换成 PtP 兼容的 M32

然后 M32 也爆了 现在的固件都是精简了自检以及 Debug 部分代码的了。

除了电流源/微欧表,

Voltgen 还有一个应用是电阻源

同样现在的固件没有,因为也是塞不下

所以我无意在现有基础上继续维护,因为 M32 已经没有维护可能。要更进一步,...

我也不知道用啥好,要把 VAΩ 三功能加上全部 range 的自校准(目前只有一个 10V range)做全,代码量可能超乎想象。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把电路简化如下

筒兹,你第二个运放正负端画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筒兹,你第二个运放正负端画反了

看图不认真,没发现原输出是 PJFET+NPN,简化后输出是 NMOSFET 么

网友E:
代码量太大的话,可以考虑 MCU 换成 RP2040,这玩意儿外置 QSPI Flash,支持的最大容量为 16MB。图省事的话可以直接用树莓派 Pico 板子,官方版本板载 Flash 为  2MB,也应该够你折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所以 Voltgen 的电流源 Addin 另一个用途就是微欧表

这几个模块,voltgen标准版,高压版,恒流源/微欧计,电阻源先分开分别单独实现,最后再考虑整合。可能都得以voltgen标准版作为基础,这个应该问题不大了。 每一个模块都解决以后,整合起来就相对容易了,否则可能感觉无从下手了。单独看每一个模块,代码量都不算大。

其实最难的是每一个模块的实现构思,这些好像你已经都做过了。就像这个电流源,如果没有详细解释很多坛友与我一样可能根本就看不出内在的东西来。记得之前也看过你发的一张电阻源的仿真图,我记得当时也是没看懂。

统一到一个规范上来,比如圈定MCU及开发环境,硬件的大致约束条件。有兴趣的坛友可以认领一个或者几个模块去做尝试性的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代码量太大的话,可以考虑 MCU 换成 RP2040,这玩意儿外置 QSPI Flash,支持的最大容量为 16MB。图省事的话 ...

我 15 年发行套件时就征询过,M32 还是树莓派

愿意选择树莓派的只有小猫三两只,绝大多数人选择继续 M32 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 15 年发行套件时就征询过,M32 还是树莓派

俺说的是 Pico,不是正经的树莓派,那个是跑 Linux 的大家伙,还巨贵!

Pico 就是个 RP2040 MCU 的最小系统板,相比其他单片机的优势主要是价格媲美国产、双核、容量大、主频高、软件生态好,仿制不需要烧录设备。

而且想往上走一步的话还有 Pin-to-Pin 兼容的 Pico-W 支持蓝牙 WiFi,想省钱的话有国产克隆板子只要几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最难的是每一个模块的实现构思,这些好像你已经都做过了

是的,VAΩ 包括 AC 都做了验证性质的实验,但没有整合起来。

Ω 是最后实验的,已经是 14 年才完成的验证实验,验证实验表明好于我的商品电阻源 2724

或者说,Voltgen 本身就是我对我当时手里的商品源不满意才去做的,如果我买得起 Fluke 5700 啥的就不会有 Voltgen 了 燃鹅我买不起

所以本身,Voltgen 每一个功能的至少某一个指标,都要做到比(我买得起的)商品源更好才行,而这需要比较多的时间精力去实验和验证,所以本身研发速度不会太快。等 14 年三大基本功能都验证完毕(证明好于我的商品源)之后,次年发行第一版套件,然后陆续维护固件(中间又发现了比较严重的 Bug,其实是个软件 Bug,但我和腿软花了比较多时间去反复测试),设计全自动校准,等等。所有设计趋向于完整、全自动校准完成已经是 17 年了

然后 17~18 年发生了一些事情,本来就不是太多的业余时间精力就更少到几乎没有 最后换了对象这个应该有些坛友知道这件事

到后面和现任处对象、生小孩啥的,所以 17 年以后几乎没有任何折腾,因此树莓派版在 15~16 年弄了一个,这个就是为最后的整合做的基础准备,然后就没精力做整合了,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俺说的是 Pico,不是正经的树莓派,那个是跑 Linux 的大家伙,还巨贵

...

对鸭,所以我根本就会去考虑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路图如下,比之前的手工 PCB 版,增加了用于切换参考电阻和比例电阻的模拟开关以及继电器。本测试表明此 ...

如何评估继电器触点对于微弱电压或者电流的导通情况呢…担心sense的电压经过触点后有减小,毕竟运放Ib比较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所以 Voltgen 的电流源 Addin 另一个用途就是微欧表

电阻源如何理解呢,针对恒流法或者分压法测电阻的电路,都是可以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何评估继电器触点对于微弱电压或者电流的导通情况呢…担心sense的电压经过触点后有减小,毕竟运放Ib比较小啊

电阻源如何理解呢,针对恒流法或者分压法测电阻的电路,都是可以的么?

很难说清楚小信号继电器对这种堪称“微弱”的信号的切换影响,但商品电流源、电阻源也是用继电器切换的,所以...

而且我看了下我的 2724 的切换继电器还不一定都是小信号继电器(包括 6581 万用表)。

至于电阻源,其实就是将激励电流在一个检流器上产生一个电压从而知道你的激励源大小,然后进入一个 DAC,这样就可以根据你的激励电流得到一个电压输出给你,比如你的激励是 1mA,在一个 10kΩ 检流器上产生 10V 电压,我们把它作为 DAC 鸡肫电压,然后让 DAC 输出鸡肫的 1/10 给你,你从我这个二端口网络得到的就是注入 1mA、获得 1V,那就等于是 1kΩ 电阻了。

如果你不是恒流源而是比如 7106 万用表这样的比例测阻,那么激励电流可能只有比如 789uA,它在 10kΩ 检流器上产生 7.89V 电压,DAC 还是输出鸡肫的 1/10 就是 0.789V,所以从外部看这个二端网络还是一个 1kΩ 电阻。

同理如果 DAC 输出是 1/5 而不是 1/10 那就是 5kΩ 电阻,也就是说,我们用一个 DAC 把鸡肫电阻给“分”了,和分压差不多。

网友F:
引用 楼主:
很难说清楚小信号继电器对这种堪称“微弱”的信号的切换影响,但商品电流源、电阻源也是用继电器切换的 ...

看了下对于小信号应用的继电器基本是Au相关的合金,估计是因为几乎不会被氧化,浸润电流小吧,不过看规格书里边也是有最低电压/电流要求的…

电阻源对于四线测量倒是好容易实现,分别测量电流和输出电压,对于两线测量法…俺要思考下,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了下对于小信号应用的继电器基本是Au相关的合金,估计是因为几乎不会被氧化,浸润电流小吧,不过看规格 ...

有,但它依然大量用于更微小的信号切换中

当然我这里用继电器切换电压端子就是图方便省事,其实可以用模拟开关的,继电器只切换电流就可以,这样还有个好处就是没有热电势,但这个是一个验证板,所以怎么设计简单怎么来:这样只要一个 8 位的移位寄存器

如果是正式版应该还是用模拟开关切换电压端子部分,因为到时候需要切换的端子其实很多,不会用 DG412 这种独立的模拟开关而是 DG508 这种 1 刀 8 掷开关,只要三个 IO 去控制。但问题是,那不方便我脱离单片机调试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图不认真,没发现原输出是 PJFET+NPN,简化后输出是 NMOSFET 么

哦哦哦哦,习惯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难说清楚小信号继电器对这种堪称“微弱”的信号的切换影响,但商品电流源、电阻源也是用继电器切换的 ...

对于激励电流不是恒流的情况,激励电流会随设定电阻阻值而改变,这需要动态平衡实现稳定吗?另外电阻输出端口是4线的吗?有电阻源的电路图吗?

网友:
仪表可以不断增加,对象却只能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如何评估继电器触点对于微弱电压或者电流的导通情况呢…担心sense的电压经过触点后有减小,毕竟运放Ib比 ...

按我的理解,信号和电流走不同的通道(每一路对应的继电器都是双刀双执的),运放Ib足够小(OP07C约1.8nA), 触点的接触电阻R(<100mOhm),计0.18nV,反馈电压1mA约1V(1mA*1KOhm), 误差占比0.000018%.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按我的理解,信号和电流走不同的通道(每一路对应的继电器都是双刀双执的),运放Ib足够小(OP07C约1.8nA), 触 ...

有的时候导通电阻很大,并不是稳定的电阻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有的时候导通电阻很大,并不是稳定的电阻

电阻即使增大10倍,占比也仅百万分之1.8.要么再选取更小Ib的运放.pA级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阻即使增大10倍,占比也仅百万分之1.8.要么再选取更小Ib的运放.pA级别的.

感觉不是几欧姆级别的…不过我没实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激励电流不是恒流的情况,激励电流会随设定电阻阻值而改变,这需要动态平衡实现稳定吗?另外电阻输出 ...

有两个方法可实现,一个是激励电流直接成为 DAC 鸡肫电压

这里 DAC 其实输出电压就是鸡肫电压 x 设定值,是一个乘法器

另一个方法是,我的 Voltgen 不是有 ADC 和 DAC 嘛,可以用 ADC 去检测你的激励再用 DAC 输出给你,这个动态平衡是程序负责,缺点是响应比较慢,优点是稳定

至于 4 线,首先,电阻是一个两端网络对吧 所以一个电阻源也是两端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路图如下,比之前的手工 PCB 版,增加了用于切换参考电阻和比例电阻的模拟开关以及继电器。本测试表明此 ...

你这里为什么要画成这种绕圈圈的样子,为了电流方向一致吗?有什么讲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里为什么要画成这种绕圈圈的样子,为了电流方向一致吗?有什么讲究?

为了方便画 PCB 简而言之电路图这样画,PCB 上就是这样(OSOPA1001)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方便画 PCB  简而言之电路图这样画,PCB 上就是这样(OSOPA1001)

原来如此,这样每个分压点都可以从同一侧引出

网友(2024-03-15):
引用 网友C:
我可以打开你的帖子:

38要邀请注册,很烦人。能否邀请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