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装了个6N2推6P1的小胆机练手,请教供电问题

楼主(2024-01-01):
电源部分是1N4007桥式整流,双电容滤波,交流输入250V,整流滤波后直流输出350V,请问这个电压能用吗?没敢接,请老师们指教!

网友:
不用问了,坛里老师大佬6N2+6P1相关帖子多的是!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08797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08797

网友:
你这是空载电压,250V原边桥式滤波后带载电压应该小于300V,电压有些高。放心可以开机试试,在测量一下6P1带载电压,

网友:
输入电压偏高,应设法降低一些!

网友:
跟楼上意见一致。

网友:
我等菜鸟小白常见问题之一

网友:
改装时戴好绝缘手套和防护眼镜,小心电击!

网友:
不行加一个直热整流管缓冲,能下降二三十伏

网友:
正要开始组装,学习,留爪

网友:
原设计电路次级高压为230V,现在改为250V,空载情况电容输入滤波峰值可以达到350V,设总电流100mA,所需直流降压电阻为(350V-250V)/0.1A≈1K。减去电源变压器次级绕组的直流电阻和滤波扼流圈的直流电阻,计算一下就知道所需降压电阻了,其功率应为计算功率 的3倍以上。如果改为扼流圈输入,其直流电压可能低于250V。

网友:
放心接,大胆的试,不会炸管,也不会放烟花。
空载电压350V,带载后要降下来,还有输出变压器初级压降,阴极电阻压降,减來减去,也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