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问题大学问---请教了

楼主(2024-01-01):
  近日磨整PCL86单端时发现一个问题,机子有轻微自激,约3-4秒一个周期,思量一下有二个方案解决,一是加1K消振电阻,二是降低前级增益(减小屏阻等措施),还未动手就有点吃不准了------这二个方案到底哪个才是合理科学的,望老师们指导指导,谢谢了!

网友:
你试试不就什么都明白了吗?

网友A:
难道不会都用上吗??一直到加上一个刺激输出就不会有寄生振荡脉冲出现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振荡无非是增益太大,反馈不当,管子质量差,振荡最讨厌,最好用示波器检测,一测一个准。不然的话非常难办 ...

您好,.元旦快乐!
    向您汇报一下情况,闲来无亊,想将86单端的底噪控制在1mv以下(不加负反馈,原来在1.5mv和2.2mv),因为6.5寸纯纸盆障板灵敏度很高, 2.2mv那路总有可闻噪声,特别是夜深人静时更甚。不怕您笑话,连续改装了3次,均不如愿,直至第四次才稍为理想,两声道均在1.3mv左右,仍有可闻底噪,但可以忍受了。其间观察mv表有自激现象存在,虽并不严重,但心有不甘,分析是我擅自更改前级屏阻,将100K换成了240K所导致(更改原因是生搬硬套别人的经验,盲目提高增益)。昨天换回100K后, 自激現象消失了,估计仍然240k加装消振电阻也可能解决问题,就是不懂釆用哪个方案合理些,故此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不会都用上吗??一直到加上一个刺激输出就不会有寄生振荡脉冲出现为止。

您好!
  谢谢您的指导,我听人家说,多只香炉多只鬼,所以想尽量简单,能一种办法搞定就不用双管齐下了。

网友C:
屏极到输出牛的线换成屏蔽线,屏蔽层接地。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好,.元旦快乐!
    向您汇报一下情况,闲来无亊,想将86单端的底噪控制在1mv以下(不加负反馈,原 ...

若是改了240K增益也不会提高很多但是屏流会下降一半管子就不一定在线性区了,再说现在的音源输出电平都很高增益也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若是改了240K增益也不会提高很多但是屏流会下降一半管子就不一定在线性区了,再说现在的音源输出电平都很 ...

  谢谢火星老师,这就改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极到输出牛的线换成屏蔽线,屏蔽层接地。

  以后再说吧,目前P  B线周围很空.

网友E:
还不知道PCL86的电路是啥样子,能发上来大家看看,长点知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不知道PCL86的电路是啥样子,能发上来大家看看,长点知识吗

我也是抄袭whmks老师的图纸,您过目。

网友E:
你说的“轻微”振荡是怎么个轻微?3~4秒来一次,说明是超低频的振荡。因为这个电路中有反馈(从R6到R2),加上输出变压器的电感,分析起来很麻烦。不过你把R3从240k调回100k振荡就消失,说明的确是存在反馈回路引起的可能。
消振电阻对高频的寄生振荡有效,对低频的作用似乎没有多少效果。
如果要深入探讨,最好有示波器看看振荡的波形。
另外,底噪声怎么回事?查到来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轻微”振荡是怎么个轻微?3~4秒来一次,说明是超低频的振荡。因为这个电路中有反馈(从R6到R2), ...

  大师好!
    我说的所谓“自激”,3-4秒一个周期,是从毫伏表上看出来的。因为正常时毫伏表指针在1.3mv左右,然而在3-4秒后指针上升到2.8mv左右,约1秒多点后自动回复到1.3mv左右,3-4秒后重复出现。
    需要说明的是,我是在不加负反馈时出现的现象。目前将240K换回100K后,这个所谓的自激己不再出现了。
    您问的底噪来源,归根结底还是本人基础不过关,由地线的布局,走向的原因造成的。我这机如果按原图加入内反馈,估计底噪不超1mv,0.6-0.7mv也
    是有可能的。
    谢您又教了我一招:消振电阻不是高低频通吃的,主要在高端起作用。
    还有我虽有老式示波器,但实际使用还在学习和摸索阶段,至于自激怎么测?在哪测?则一窍不通。再次谢谢您的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