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惠普800G4TWR准系统台式机能用的CPU有哪些

楼主(2024-01-01):
本人新购一惠普800G4TWR准系统台式机电脑,想从淘宝买CPU,本来想买G4900,结果有卖家说不能用,我也懵了。请各位老师指点迷津,电脑主板是Q370芯片组,支持8代和九代CPU,最好是从低价位到高价位多推荐几款能用的CPU。谢谢!

网友A:
理论最高9900K,理论归理论,实际另外一回事。品牌机供电都不行,建议不要用太高的处理器。还有就是品牌机BIOS跟兼容机相比差的多,尽量别买太新的处理器。建议从i3-8100-i7-87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最高9900K,理论归理论,实际另外一回事。品牌机供电都不行,建议不要用太高的处理器。还有就是品牌机B ...

其实我想买低价位的cpu先用着,普通家用上网,看电影等等不需要太高的配置。赛扬g4900cpu主板支持吗?

网友B:
LGA1151的CPU,8代 赛扬 G4930T : 2C/2T,3.0G,2M,35W,43元;8代奔腾 G5400T 2C/4T,4M,35W,88元。但是,如果能用9代的更好。因为9代CPU可能可以升级到正版win11。惠普的准系统一般都是安装低功耗的CPU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GA1151的CPU,8代 赛扬 G4930T : 2C/2T,3.0G,2M,35W,43元;8代奔腾 G5400T 2C/4T,4M,35W,88元。但 ...

感谢

网友A:
楼主,你是TWR系列对吧,官方说明书里只有DM系列才有T系列处理器,SFF和TWR以及AiO系列都没有用T系列CPU。AiO系列没有K系列处理器。DM系列最全,支持所有处理器。

HP会不会限制使用某个系列处理器很难说。没准SFF,TWR和AiO也都可用T系列处理器,只是说明书里没有。

建议你去找找官方文档看看,了解一下,别盲目买。

网友B:
我把你的当成了 HP的DM 迷你机,所以,上个帖子中信息可能是错误的。由于你的是HP TWR还是查一下相应的资料吧,至少要保证物理针脚一样,能安装上呀

刚才看了,代G4930T和G5400T也都是1151针的,是低功耗CPU,35W。如果你的机箱相对比较大,不是迷你的,你可以安装标准功耗 CPU,54W,应该会更便宜,性能更强。

你那个准系统全称是 HP EliteDesk G800 G4 TWR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是TWR系列对吧,官方说明书里只有DM系列才有T系列处理器,SFF和TWR以及AiO系列都没有用T系列CPU ...

非常感谢!这两天工作较忙没上论坛,见谅。我的电脑是TWR,我准备买个低价位的g4900先用着,以后有需要再升级,谁叫我是穷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把你的当成了 HP的DM 迷你机,所以,上个帖子中信息可能是错误的。由于你的是HP TWR还是查一下相应的 ...

对,是 HP EliteDesk G800 G4 TWR。准备买g4900,谢谢老兄的帮助!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这两天工作较忙没上论坛,见谅。我的电脑是TWR,我准备买个低价位的g4900先用着,以后有需要再 ...

能买品牌机的不会是穷人。在不懂能用什么CPU的情况下就买了准系统的更不是穷人的作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买品牌机的不会是穷人。在不懂能用什么CPU的情况下就买了准系统的更不是穷人的作风。

可以买二手的,性价比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买品牌机的不会是穷人。在不懂能用什么CPU的情况下就买了准系统的更不是穷人的作风。

谢谢你的夸奖,支持八代cpu的品牌机很值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买二手的,性价比很高

懂得都懂

网友(2024-02-23):
建议买g5400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