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理熊猫B737A六管袖珍收音机

楼主(2024-01-01):
打理熊猫B737A六管袖珍收音机   坛里购得一台熊猫B737A   看机器品相不错  清洗外壳 打理机芯  开机电流正常   但不收台  观察发现前级稳压管2CB2A老化开裂  手中有2CB1A串联换上 收台但 双联老化咔咔响 换新 略微调整   收音正常恢复出厂状态   这种2CB1  2CB2 类的稳压管极易老化损坏  在硅锗混合电路中不少应用    海燕B412收音机中也有使用 损坏率极高   坛友在维修中还要优先检查  。

网友A:
卸下机壳,是要撬这个地方吗?用什么工具才能不破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卸下机壳,是要撬这个地方吗?用什么工具才能不破坏?

不是那个地方  是最外沿部分  用扁铲 沿周边轻翘   有不干胶

网友:
这个机器小时候拆过一台,得了不少芝麻管

网友B:
此机好像有点名气,老衲好奇的看了一下。
B737A和前辈B737相比,主要少了一根接地红线。
老衲以前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所有收音机中,有这根红线的多,还是没有这根红线的多?哪位研究统计过?
不知要不要红线的优缺点如何。或许,只能通过试验验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卸下机壳,是要撬这个地方吗?用什么工具才能不破坏?

应该从里面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机好像有点名气,老衲好奇的看了一下。
B737A和前辈B737相比,主要少了一根接地红线。
老衲以前没有注 ...

B737A原理图是漏画了吧,PCB板子上是有连接的 ,不然功放管哪有电源通路。

这个倒是没有画,是两边都没有画

补画

网友:
百分之百图纸漏画,推挽输出变压器初级中点不接地末级推挽管就不能工作。

网友:
我有一台品相不怎么好的机器,感觉电路图简洁,零件少。但灵敏度、声音倒还可以

网友C:
不过这个电路板还是挺清晰整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过这个电路板还是挺清晰整洁的!

内外都不错

网友(2024-11-11):
原来还有这个小窍门啊,这机器我过去有一台,音质十分好听,音质优美动听有蓬蓬声,拆开过玩,一直都不知道有这个小窍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机好像有点名气,老衲好奇的看了一下。
B737A和前辈B737相比,主要少了一根接地红线。
老衲以前没有注 ...

从电路上来分析,要这个红线好,正负半波有这条红线钳位,不会受另外一个半波的晶体管干扰,这样输出波形会更对称,失真度会更低,当然带来的是变压器会更复杂,初级线圈半波功率就要达到变压器的满功率,变压器线圈利用率低成本高。后期的B737A是简化了,省料了,当然会带来音质的少许降低。

网友:
这小机器我地下室还有一台全新的,有包装盒儿。熊猫后期的产品,硅管儿的,工艺稍显浮躁、粗糙,不怎么喜欢 。两级中放的小机子,接收效果不错

网友B:
请问出厂时,左下角的稳压管CL-125,是两个单独的二极管,还是就一个稳压管?
哪位高手能查到CL-125这型号?
哪位高手实际拍一下CL-125的照片、铭牌?开开眼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出厂时,左下角的稳压管CL-125,是两个单独的二极管,还是就一个稳压管?
哪位高手能查到CL-125这型号 ...

我记得这种二极管是圆的,一面球面,另一面平面,白色外壳红字、红色点。一只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压就是1.25V,相当于两只二极管管芯封在了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出厂时,左下角的稳压管CL-125,是两个单独的二极管,还是就一个稳压管?
哪位高手能查到CL-125这型号 ...

CL-125可用两个2CP、2CK、4148等二极管替代,PCB板上也预留了孔位。
图上的1.13V是实际测量的两端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出厂时,左下角的稳压管CL-125,是两个单独的二极管,还是就一个稳压管?
哪位高手能查到CL-125这型号 ...

这是30多年前组装的套件图

网友(2024-12-27):
不同版本的收音机,电容器外形差别大。

网友(2025-01-29):
我手头这台感觉声音有点小不知道啥情况了…

网友:
有个微调电位器,试着调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