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拆焊台(或者叫热风枪)请用过的坛友推荐一款!

楼主(2024-01-02):
一直用40多年前年买的69牌20瓦电烙铁,现在电路板基本上都是贴片元件,用烙铁特别难拆,几乎拆不下来。所以,就想买一个焊台,从来没用过,不知道叫拆焊台?还是就叫焊台?或者叫热风枪?不是经常用,就是偶尔修个自家的电器,捣鼓着玩。请坛友们推荐一款质量好,价格合适结实耐用的。有带调温烙铁的是不是更好?顺便再给推荐一下,焊芯片用的,没有腐蚀性,不留痕迹的白色焊膏。没玩过这些,真是跟不上时代的节奏了!

网友:
偶尔修个自家的电器,不拆多脚集成电路,热风枪作用不大。贴片电阻,电容,二极管等,用烙铁就可以对付。

网友A:
焊台,要求不高的话,网上随便买个几十元到百元出头的山寨936就行,总比老式烙铁好用。或者几十元买散件自己装个T12烙铁,也很不错。
热风枪,百元左右的858D基本就够用了。
以上者俩货也有二合一的,个人不太推荐。

焊油,推荐针筒式焊油,像注射器形式的包装,还送俩“针头”,随用随挤使用方便,十几块钱。

网友B:
如果用得不多。淘宝上150左右那个860D热风枪就不错,前段时间买了一个。就是最低档风速有点快。拆开主板上有个蓝色电位器可以调最低风速。焊台的话,推荐海鲜市场的快克322+,160左右。我用着感觉非常不错,升温快,大焊点都轻松搞定。

网友:
焊油都会留下白色痕迹,860d带的那个焊油还可以。但还是会留下痕迹,只有用洗板水洗。

网友:
我一直使用G迪的936焊台,十年前中发卖场买的,75米,挺好用。

网友C:
贴片元件的电路板我都不修,不值钱,费视力。

网友D:
用烙铁的话,让烙铁头与贴片元件平行,烙铁头同时烫到贴片的两端,配合尖头镊子可以取下来;
成品板的贴片元件下面大多都是用胶固定的,取下来就费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贴片元件的电路板我都不修,不值钱,费视力。

自己的东西不修不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烙铁的话,让烙铁头与贴片元件平行,烙铁头同时烫到贴片的两端,配合尖头镊子可以取下来;
成品板的贴片 ...

是的,我也是这样弄,就是多脚的不好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台,要求不高的话,网上随便买个几十元到百元出头的山寨936就行,总比老式烙铁好用。或者几十元买散件 ...

我的69牌电烙铁很好用,就是买不到质量好的20内热烙铁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得不多。淘宝上150左右那个860D热风枪就不错,前段时间买了一个。就是最低档风速有点快。拆开主板上 ...

热风枪哪个牌子质量好一点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也是这样弄,就是多脚的不好拆。

我前两天也刚买了个热风枪;

网友:
随便买,区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前两天也刚买了个热风枪;

这个好用不?几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好用不?几钱?

买来吹了个运放块,以前有个风量足的,怕把周围的元件吹跑了,故又买了这个,风量热量都可调,用着还行吧,百元以内;

网友:
个人有带出门的需求就花了50元包邮买的便携风枪,虽然温度不是很达标 但是胜在便携而且小巧,至今已用了4年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热风枪哪个牌子质量好一点呢?

国内的,可能安泰信做得好一些。我12年买了一个用到现在都ok,就换了一个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内的,可能安泰信做得好一些。我12年买了一个用到现在都ok,就换了一个电位器。

刚刚看了安泰信的,价格要1-2K,太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看了安泰信的,价格要1-2K,太贵了!

我刚看了,还真是。某宝上搜气泵式热风枪焊台吧。选那个860D 带数显不要焊油148,要焊油164.那个焊油效果还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69牌电烙铁很好用,就是买不到质量好的20内热烙铁头。

如果想买好用的烙铁头,烙铁就定位在T12吧。

国产的T12烙铁芯十几二十元每只,手柄、控制板也不贵,不过要配个24V、70W的直流电源。
我的主力烙铁就是T12,网上买的手柄、硅胶线,然后自己DIY机壳和配电源。
辅助的有T12+控制盒,车上的低压12V也能焊东西,回温慢。
936焊台里也装了T12控制板,能插T12手柄。
最近在DIY焊笔,手机充电器供电,也可以用充电宝供电,方便携带。

如果不想自己动手,山寨936也行,百元左右。随便搜搜就有:

风枪也有类似的货,自己搜吧。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朋友!看了回帖明白了,焊台就是数控电烙铁,拆焊台就是数控热风枪。T12就是低压24V直流数控电烙铁。

网友E:
买的二手850风枪,虽然用的次数不是很多,但是很方便的有木有,偶尔抽烟找不到打火机,也能吹着了。这么些年下来也没坏过,只不过近段时间气泵噪音大了点。75到手,还有啥挑的。
山寨白光936,45包邮到手,又买了点配件,实际上多余了,也用好些年了,一只刀头也没用坏完,烙铁头外皮镀层都脱落的七七八八,仍然没事。
T12买了几根头子,还没涨价之前的二手头子,坛友处三十来块钱买的936主机,两线的那种,正好搭配使用,这也几年了,就敲坏一根芯。
其实这些东西吧,挺耐用的,没必要买太多配件备用。
准备再买个T12手柄,停电了插电池用,省的越停电越添乱,也能更方便不好拉扯电源线的地方动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朋友!看了回帖明白了,焊台就是数控电烙铁,拆焊台就是数控热风枪。T12就是低压24V直流数控电 ...

T12焊芯是把发热芯、热电偶和焊嘴做成一体的这么个玩意,额定供电电压是DC24V。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的二手850风枪,虽然用的次数不是很多,但是很方便的有木有,偶尔抽烟找不到打火机,也能吹着了。这么些 ...

我看淘宝白光936最低也要80多,那个深圳白光旗舰店怎么是郑州?

网友:
半年前咸鱼上30大圆买了个坏的850,回家修了修好用的不得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看淘宝白光936最低也要80多,那个深圳白光旗舰店怎么是郑州?

着急想买不太合适,我记得去年还有42一个包邮的。可以试试t12 ,要是手里有24v电源或者笔记本电源,自己买手柄,烙铁芯,控制板,下来也不用贴多少钱,遇到停电还可以插电动工具电池接着糟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着急想买不太合适,我记得去年还有42一个包邮的。可以试试t12 ,要是手里有24v电源或者笔记本电源,自己 ...

不着急 ,这么多年都没买,就是最近修无线话筒,里面都是贴片元件才想起来买,慢慢等着看看有没有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