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个是电阻还是电感

楼主(2024-01-02):
请问一下这个是电阻还是电感

网友A:
从第一图中看到镀了金的管子。图像模糊,不好辨认。

楼主:
还有这个。。。。。。

网友B:
有复合组件,空调机上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复合组件,空调机上就有。

可这是一张音频电路板啊,另外你说的组件是…?

楼主:
图三是个欧姆+T标志,不知道是公司LOGO还是型号编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第一图中看到镀了金的管子。图像模糊,不好辨认。

我是问圈圈内的元器件,不是你说的镀金管

网友:
貌似很高档的板子,,,,,

网友A:
这点还能看不出来吗?画红色圈里面的字符只有你最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点还能看不出来吗?画红色圈里面的字符只有你最清楚。

老兄言外之意就是电阻?AE是啥意思?另外一图欧姆标志+T字母也是电阻吗?

网友B:
有的就是电阻+电容或者电感封装在一起。与其问来问去,不如焊下来测量,可能更快搞清楚。

网友A:
楼上的都说了最大的可能就是符合原件(类似后膜之类)您可以拆下来单独测量,比较容易确定是不是电阻或电容,或者是其他的什么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就是电阻+电容或者电感封装在一起。与其问来问去,不如焊下来测量,可能更快搞清楚。

谢谢,今天才知道有这么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都说了最大的可能就是符合原件(类似后膜之类)您可以拆下来单独测量,比较容易确定是不是电阻或电容 ...

但是怎么测呢?封装就是个黑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