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收音机中语音再现

楼主(2024-01-02):
翻到一篇20年前有关收音机语音特点的文章,发上来听听大家想法。文章摘自网络,如有侵权请管理员删帖!

网友A:
语言的可懂度、舒适的程度很难有定量的分析。基本上是凭人的主观感觉。

网友:
写的不错,
令我茅塞顿开

网友B:
       应该以实用的角度来考虑高灵敏度收音机的音质。
       “输入偶合电容更换为 CXA1622M 标准电路的 10uF,语音重播的效果得到明显的改善,语言的可懂度很大程度的提高。”这是一位“对全频带音域的声音都很敏感”’的音响发烧友看法,估计他对收远程电台的实践不多。他还说“瓷片电容不适合作为音频电路信号的偶合,它们的音质(音色)是极差的。每一种介质的电容都有特定的声音效果,电解电容也并不总是适合于音频信号的偶合,除非它们是制造精良的”。相信这位先生拿电烙铁的机会也不多。
      德生二次变频 R9700 收音机采用较小容量的耦合电容,减少了声音的频带宽,事实上是削减了低频噪音干扰,有时可以使含糊的语音变得清晰些。语言的可懂度提高。还可以防止低频自激,小口径扬声器对低频的反应也较差,不少小型收音机都是这样。
      对全频带音域的声音敏感的人,只适宜听本地的FM,不宜使用“短波王”R9700 。

网友C:
免不了要搬这页书:
晶体管收音机中的新技术 王新成 人民邮电出版社 1982年10月第1版 第282页:
晶体管收音机中的新技术 王新成 人民邮电出版社 1982年10月第1版

网友:
看了能学习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语言的可懂度、舒适的程度很难有定量的分析。基本上是凭人的主观感觉。

关于这个问题,目前有院校在做。感兴趣的话不妨一读

网友:
謝謝提供文章。看了一下,感覺與幾十年前對人聲的認識沒有本質的改變。也許是我看的遍數不夠。

网友:
读该文受益匪浅。谢谢分享!

网友:
这些研究是不是已经过时了?现在的AI功能已经强大到可以从几句话就提取出你的语言特征,甚至拿去行骗了。AI走的方向,估计和以前的路子完全不同。

网友:
1楼pdf文件内容只是纯文本,这类内容最好直接复制到贴子文本框发出来,发附件阅读不方便。这里我就帮楼主把1楼附件的内容复制出来——不过,对于该文章里的内容,我基本无法认同。以下是文章的全部内容:

谈收音机中语音的再现与 R9700 的声音特点
男女声普通话语音所包含的频率范围一般为 80-8000Hz,但主要
分布在 1000Hz 以下(也就是 80-1000Hz)其他语种的频率分布也大
致如此。如果能够不失真(包括频率响应失真)地把这段频率表现出
来,语言的可懂性就强了。反过来,如果我们觉得一个收音机的语言
可懂性好,那就是说这个收音机在 80-1000Hz 的频率范围有好的响
应。
许多人以为这很容易实现,它的确如此,但又常常被忽略。由于
收音机多使用单组电源,它的功放电路的输出级多采用变压器或电容
(OTL)偶合,当然也有 BTL 形式。举例来说,当一个功放电路通
过电容把声功率馈送到扬声器的时候,这个电容相当于是一个高通滤
波器,其(低频的)衰减参数是可计算的。参数与网络中所有元件的
参数有关,但与功率的大小无关。也就是说,当一个具有 100W 功率
输出的 OTL 功放其输出偶合电容为 3300uF 的时候,作为一个收音机
的 OTL 功放,如果要想达到相同的频率响应--主要是低频的损失,它
也要使用 3300uF 的电容来偶合(指在同样的扬声器阻抗值时)。小的
用途并不能是减少偶合电容容量的理由。
用一个电容偶合到一个负载上,如果电容容量越大,负载的阻抗
值越高,那这个网络中低拼衰减的转折点就越低,频率响应的低频曲
线就会向 DC 延伸;否则就相反。有一种理由,觉得在收音机中由于
扬声器的尺寸过小,喇叭本身就没有多少可以发挥的低频响应,所以就没有必要延伸收音机功放电路的低频特性。这是不正确的。如果相
对于 1000Hz,扬声器在 80Hz 的声压值为-3dB(即声音减少了一倍),
而电路在频率曲线上的 80Hz 处也为-3dB,可想叠加后的效果。其实
人耳对声音的极高频和极低频区域的感受是相当敏锐的,哪怕我们以
为那些声音没有被重放出来。
举一个典型产品的例子——德生的二次变频 R9700 收音机,使
用 SONY 公司的 CXA1622M 功放集成电路。在 SONY 公司
CXA1622M/P 的 PDF 资料中(在此感谢广播爱好者网站“列兵_”提
供该芯片资料网址)表明,其输入端(1 和 16 脚)有一个电阻网络。
在 R9700 的电路图(原载某杂志)中,从 TA8122 输出的音频信号通
过 0.1uF 的电容偶合到 CXA1622M 输入级,我们仅就这部分电路的
仿真表明,80Hz 的电平信号要比 1000Hz 的信号衰减很多(具体的数
值将在我们进行了最后的实测后标注)。在这个语音重放的关键区域,
频响曲线随频率的减低而急剧下降;甚至在 1000Hz 之前,这种衰减
就在进行中。这还不包括输入级电路的全部特性。在我现在使用的一
台 R9700(编号:X90114834)实物中,该音频输入偶合电容为与电
路图所标相当容量的两个瓷片电容。它们严重地影响了 R9700 本应
该具有的声音效果,不但体现在上述的叙述中,更重要的是:瓷片电
容不适合作为音频电路信号的偶合,它们的音质(音色)是极差的。
每一种介质的电容都有特定的声音效果,电解电容也并不总是适合于
音频信号的偶合,除非它们是制造精良的。
在初步的实验中,我们把输入偶合电容更换为 CXA1622M 标准电路的 10uF,语音重播的效果得到明显的改善,语言的可懂度很大
程度的提高。最后反复验证的结果表明:偶合电解电容为 22uF 是一
个比较可以公开的数值,在这种情况下,R9700 的声音仍然显得轻快
明亮(特别注明的是,明亮并不是一个适合的音色);许多人更倾向
于采用 47uF,因为此时低音更为相对丰富,R9700 的声音显得宽松
从容,不管是在 FM 波段、还是在 MW 波段;就是在 SW 波段,它
所带来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听)的;我自己则更喜欢使用 100uF 的
超小型电解电容来作偶合,因为我更多的时候是在极安静的状态下使
用 R9700 的 SW 波段;我自己对全频带音域的声音都很敏感,只有
在它们是尽可能地相对平衡时,才不至于因为声音的特点而分散对广
播内容的注意力。
上面说了,电解电容并不是一种好声的器件,在它的两个极上并
联一个小容量的聚苯电容是最终改善音质的关键。分别并联 0.01uF
的聚苯电容,可以使 R9700 的声音变得更为纯正。也许有的人会建
议使用聚丙烯、或是其它介质和工艺的电容,但我更倾向于前者。也
会有人不这样认为,但当还原到从前的状态下时,感受就会很明显。
更多的情况将会在作了最后的实际检测验证后公布。

网友:
我不认同的说法——语音频率范围在80~8000Hz。这个频率范围可能是人所能发出的全部频率范围,人可能发出的声频范围必定足够宽,否则就不可能“口技”这种艺术,但是语音频率范围远远没有这么宽。有线电话和无线电通信的信号前端,都会设有300Hz~3000Hz带通滤波器,电话和单边带无线电通信3kHz频道带宽也决定了这类设备不可能传送高于3kHz的高频,有些电话机为了进一步降低噪音,还对解调之后的语音2000Hz以上的高音做了大幅度衰减,然而这些设备所传送的语音并没有影响声音的“可懂性”,只是音色与真人原声有所差异而已。另外,大多数传统的伴奏乐器如笙、管、笛、箫、葫芦丝、唢呐、胡琴,其音域是小于3个倍频程的,歌曲、戏曲演唱内容大多在2个倍频程以内,基频在300~1200Hz的频段是喉咙比较容易发出的,频率太低或者太高的声音不容易发出,不容易发出的声音在语言的产生和完善过程中已经被舍弃。大多数乐器无法发出频率低于293Hz的低频,主要原因是传统的音乐伴奏“不需要”低频,并非做不出来。所谓的“低音”乐器如小低胡、大低胡,其发声频率只有演唱内容频率的一半,这类低音乐器红白事小戏班大多可有可无。

网友D:
以前有老书上说,收音机频响上限除了中放带宽限制,最后是喇叭故意限制在3500Hz,不超过4000,主要是限制中短波范围的干扰噪声。但这是老书上的概念。后来看到超动态那篇文章,说有的电台节目栏发射实际带宽可达9kHz以上(我只记住这个数值,没有查阅标准),通过中高频通道实际、低放的音调调整,可以回放5.5kHz以上,最多可达6300(还是8000?没有记准), 因为当时的盒式磁带录音机频响达6.3k,这也是是宽频响的设计目标。
低电压那本书上的输出变压器三种铁芯数据能够达到的高频响上限都能达11k以上,低频响下限分别为75、100、240H(该书第48页表格),可见,有变压器的老收音机的人声再现主要受中频带宽和喇叭限制;无变压器功放就是上面楼主资料中所说的和冰岛先生所解释的。

网友:
再说个数据仅供对照参考:L601录音机说明书上技术参数:
80~8000Hz(对应19速,用于录放音乐为主,适合唱机输入),
200~4000Hz(对应9.5速用于录放语言为主,适合话筒输入和收音机输入),
其内装的喇叭频率上限是7000Hz的。

网友:
翻了下存过《无线电》2003年第6期关于R9700的文章,与主楼这个类似:

有点奇怪厂机真是用了0.1uF耦合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有老书上说,收音机频响上限除了中放带宽限制,最后是喇叭故意限制在3500Hz,不超过4000,主要是限制中 ...

我也有点印象,忘了哪本书,因为中短波的特性,高频也放出来实际上不好听。电路设计就是限制了频响范围。。。

网友:
另外TA8122这个片子好像没有特别提FM去加重时间常数和电路折算,输出内阻5k,外面简单粗暴就是0.01uF到地电容,合时间常数50us,AM音频也是跟着被这个电容压高频。

难道IC通道时代便携机的AM都跟着FM做去加重了?

网友:
我就是记得嘛,八几年的哪本书也是这么说,中短波的特性加上小喇叭,要听清楚语音,频率范围做窄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免不了要搬这页书:
晶体管收音机中的新技术 王新成 人民邮电出版社 1982年10月第1版 第282页:

作者王新成,还有点点印象。。。。。。

网友(2024-02-08):
手上索尼便携机哪个都是低频很少的,估计都是冲着语言类调整的,但听牡丹942低频很好,就是大家所谓的篷篷声

网友:
用便携机收听FM,真的是一种煎熬。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应该以实用的角度来考虑高灵敏度收音机的音质。
       “输入偶合电容更换为 CXA1622M 标准电路的 ...

中频带宽是不是既影响到选择性,又影响到音频带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中频带宽是不是既影响到选择性,又影响到音频带宽?

      是的,一般LC调谐滤波器的中频带宽较宽,它的音频带宽就较宽,所放送的音频高音损失就较少;但它的调谐选择性就较差。双调谐滤波器、陶瓷滤波器可以改善这个缺点,但带来了中频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