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固态硬盘读取速度520m/s,写入速度只有130左右怎么回事?

楼主(2024-01-02):
新买的120g金士顿骇客固态硬盘,说是库存新的,到家看看确实是原包装,软件测试健康度百分之百,通电0小时,基本符合。给十多年的老电脑升级一下,开机速度13秒。软件测试读取速度520MB/s,比较满意,但是写入速度怎么只有130MB/s?而我另一块浦科特2013年生产,已经使用13000多小时了,健康度也是百分之几百,但是测试读取速度达到540MB/s,写入速度400MB/s,看着很舒服!  请教一下各位前辈这块金士顿硬盘正常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一块老固态硬盘,颗粒是mlc的,主控是sf2281。

老货就是故意限速了,主控程序就这么做的,不是使用不当,也不是伪劣品。
我有一块Intel 530就是这种,MLC的颗粒,写入速度100-120MB/s,也是120G的大小

楼主:
自己不是太懂这方面知识,请教坛里明白的大佬解答! 谢谢

网友A:
QLC呗,想都不用想。最烂TLC写入也超过200MB/s

网友B:
你没说明这个130m/s咋来的,固态到固态还是固态到机械还是固态到U盘,
表述磁盘速度你要么130MB,要么130MB/s,你整个130m/s算啥意思,
有MB,也有Mbps,差了8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QLC呗,想都不用想。最烂TLC写入也超过200MB/s

这是一块老固态硬盘,颗粒是mlc的,主控是sf228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说明这个130m/s咋来的,固态到固态还是固态到机械还是固态到U盘,
表述磁盘速度你要么130MB,要么130M ...

软件测试的

楼主:
这是另一块浦科特固态硬盘测试结果,同一软件测试。

网友C:
写入速度慢必然是劣质商品。
个人不喜欢收二手名牌货,至于库存则完全不可信,电脑配件的价格跌落众所周知,如有若干个甚至大量库存必然不符合事实。

我喜欢收二线名牌二手货,这样基本可以排除假货。

网友A:
你这盘不行,以后别买这种了。
买个PCIE转M2的卡十几元的样子,插上M2,速度快多了。我这盘算差的M2了,给联想老主板用,Intel的8代处理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货就是故意限速了,主控程序就这么做的,不是使用不当,也不是伪劣品。
我有一块Intel 530就是这种,M ...

意思硬盘没问题?但是另一块浦科特的,2013年生产的,买的二手盘,已经使用13000多小时了,健康度还是100%!同一软件测试,读取速度560多,写入速度也有400多!是不是设计主控问题?浦科特这个是马牌主控,感觉这个浦科特硬盘很优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盘不行,以后别买这种了。
买个PCIE转M2的卡十几元的样子,插上M2,速度快多了。我这盘算差的M2了,给 ...

是啊,你这速度可以,可惜我才知道你这种接法!再一个,我这个电脑太老,CPU是e3 1220 v2,主板华硕p8h67,内存DDR3  8G 1333,不知道能不能像你那么接M2固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写入速度慢必然是劣质商品。
个人不喜欢收二手名牌货,至于库存则完全不可信,电脑配件的价格跌落众所周知 ...

看了你的回复长知识了,感谢。确实感觉这个库存真假,怎么还不如一块10多年前的科普特速度快!?

网友:
你这个写入速度明显不正常,SATA3也不是这个速度,应该是450MB/s左右才正常。

退货吧,

网友:
应该是用软件覆盖隐藏了什么。

网友:
老盘就这通病
后来写入才上去的
这个盘应该是早期TLC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你这速度可以,可惜我才知道你这种接法!再一个,我这个电脑太老,CPU是e3 1220 v2,主板华硕p8h67 ...

系统有驱动就行,电脑老不老无所谓,得Win10,Win7下没有M2硬盘驱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这盘不行,以后别买这种了。
买个PCIE转M2的卡十几元的样子,插上M2,速度快多了。我这盘算差的M2了,给 ...

你这个用了转接卡,实际上和主板之间已经不是NVME协议了,而是PCIE协议,所以这个速度正常,NVME协议到5000M很轻松

网友:
这种库存盘,因为主控很老,所以写入速度低很正常,并不一定是硬盘有故障,SATA固态硬盘早期的主控写入速度就这个水平,读写都到500M是后来的主控才能达到的水平,所以这些型号比较老的新盘,非常不推荐买。现在买硬盘,全部推荐M2接口并支持NVME协议的,即便你的主板没有NVME协议的M2接口,也可以用转接卡,虽然损失速度,但仍然秒杀一切SATA接口的硬盘,所以SATA接口的盘过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用了转接卡,实际上和主板之间已经不是NVME协议了,而是PCIE协议,所以这个速度正常,NVME协议到50 ...

这玩意儿老混乱了,不过高的版本兼容低的。

PCIE得看版本,早期PCIE2.0,后来3.0,4.0,5.0,速度都是翻倍关系,依赖于主板。

然后就是接口,PCIE有x1,x2,x4,x8,x16。NVME的SSD通常x4,通过转接卡插到x1或者x2也行,掉速厉害。插到x8或x16只能x4。

接下来是处理器,处理器支持PCIE3.0还是4.0,还是5.0

以上这些都没问题了,就是NVME硬盘本身支持PCIE3.0还是4.0。新的有5.0的非常热。支持归支持,实际能跑多快,要看SSD自身档次。挂羊头卖狗肉多了去了,尤其国产盘。

最后就是通过转接卡会掉速,一般1/4左右。走主板南桥也掉速,因为绕道了。

主板PCIE4.0以上,处理器支持PCIE4.0以上,例如Intel 12代以上。SSD也支持PCIE4.0接口且高档盘,例如三星990Pro,直接插主板距离处理器最近的插槽,才能跑到理想值,例如读取速度7GB/s,通过转接卡会掉速,走南桥也会掉速。任何一个环节窝工,读取速度都跑不到7G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