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dB和dBm的问题

楼主(2024-01-02):
我测试了一下胆机输出,8欧端接8欧电阻,毫伏表测试了一下。看了一些概念,实在是不知道以那个为准。

因为是6P1,满功率时,仪表盘显示不在当前刻度。不过基本上还是在这些频率下电压开始下降。

网友A:
用電壓表測試,分貝dB就是個比例的20倍對數值。
若標稱輸出功率是1W,8歐負載上的交流有效值是2.83V。
假如測得值為2V,那麽比例是2/2.83=0.35355,按分貝算是20lg0.35355=-9.0309(dB)。
dBm是分貝毫,這個毫可以是毫瓦,也可以是毫伏,基準點是0.001,不適用於這裏。

补充内容 (2024-1-2 17:24):
2/2.83應是0.707,按分貝算是-3dB,謝謝壇友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電壓表測試,分貝dB就是個比例的20倍對數值。
若標稱輸出功率是1W,8歐負載上的交流有效值是2.83V。
假 ...

多谢回复。你上面的2/2.83=0.35355,这个算错了吧。我用计算器算的是0.70671。

如果按20lg(0.35355)=-9.030983,如果按20lg(0.70671)=-3.0153。

不过还是有点不太懂,比如:胆机输出变压器标注:30Hz~40KHz,-1dB,这个dB与上面计算的一样不一样。

网友B:
电压表上写清楚了:dBm是以600欧姆上的1毫瓦做基准的。跟你测功率大小没关系,换算来换算去还特别烦(阻抗要换算,电压和功率关系要换算)。
有这么好的仪器,羡慕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表上写清楚了:dBm是以600欧姆上的1毫瓦做基准的。跟你测功率大小没关系,换算来换算去还特别烦(阻抗 ...

沒錯,1mW不就是1W的0.001?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你上面的2/2.83=0.35355,这个算错了吧。我用计算器算的是0.70671。

如果按20lg(0.35355)=- ...

按電壓測,使用20lg(x);按功率測,使用10lg(x)。

您真還得折騰一會兒。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你上面的2/2.83=0.35355,这个算错了吧。我用计算器算的是0.70671。

如果按20lg(0.35355)=- ...

       功放一般都用8欧负载下输出1W作为0db计算,就是dBw。2V的有效值电压就是0.5W,约降3dB。2楼可能以峰值电压计算,所以得出结果不一样。一般都是用有效值电压计算,毫伏表读数也是有效值电压。

网友:
dB本身是个相对概念,表示增益或比例的20倍对数值。

dB的绝对概念一般是有后缀的,比如dBV,dBu,dBm等

其中dBV指信号电压和1Vrms之间的比值的20倍对数。

但在音频中,常用dB代替dBV,所以音频毫伏表中的dB,表示和1Vrms@600Ω之间的电压比例关系,即以600Ω负载上的1Vrms电压表示0dB。

dBm指信号功率与1mWrms之间的比值的10倍对数(因为功率比是电压比的平方,所以对数的倍数是电压的1/2)。音频毫伏表中的dBm,表示和1mWrms@600Ω之间的功率比例关系,即以600Ω负载上的1mWrms信号表示0dBm。

这两者是可以按固定偏移计算的,比如你这个表上的0dB,表示1Vrms@600Ω,换算成功率就是1.667mWrms@600Ω,把1.667换算成dBm约等于2.22,所以你可以看到你的表上,0dB的刻度线,位于2dBm刻度线稍微靠右的位置。

dBV和dBm换算十分简单,根据不同的负载阻抗,只需要加上(或减去)一个固定的常数即可,这个固定常数是负载阻抗的倒数的10倍对数值再加30,比如,对于600Ω负载,dBm=dBV+2.22,因为2.22≈10*log(1/600)+30,同理,对于50Ω负载,则dBm=dBV+13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放一般都用8欧负载下输出1W作为0db计算,就是dBw。2V的有效值电压就是0.5W,约降3dB。2楼可能以 ...

多谢普及知识,现在明白了。

网友D:
看得我云里雾里,一点都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得我云里雾里,一点都没看懂。

上面几位朋友说的都对。不同的是dBm标准是按600欧来算的,2.83伏对应1毫瓦,2伏与2.83的比值。就是2/2.83=0.70671

按电压公式是20lg(0.70671),按功率就是10lg(0.70671),前面的算出来正好是-3.0153,与whmks说的下降3dB是一样的,不同之处在于负载电阻是8欧姆,而不是600欧。

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在ADI的DSP上1 dB 是 0.3162278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上面几位朋友说的都对。不同的是dBm标准是按600欧来算的,2.83伏对应1毫瓦,2伏与2.83的比值。就是2/2. ...

呃,没学过这方面的专业知识,真听不懂,你们都是学啥专业的?

网友D:
曾经有块电脑主板坏了,我也尝试着看板子画电路,结果证明我没有这样的抄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呃,没学过这方面的专业知识,真听不懂,你们都是学啥专业的?

我大学学的是贸易经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曾经有块电脑主板坏了,我也尝试着看板子画电路,结果证明我没有这样的抄能力。

这不能说明你没有抄能力,主要是因为电脑板子层数太多了,抄板的,都是一层一层磨出来,再抄,一般人最多上下来回翻几个面,找线路,找一会就不知道跑那里了。一般人最多找双层板,顶多三层板。二般人除外。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用電壓表測試,分貝dB就是個比例的20倍對數值。
若標稱輸出功率是1W,8歐負載上的交流有效值是2.83V。
假 ...

“假如測得值為2V,那麽比例是2/2.83=0.35355,按分貝算是20lg0.35355=-9.0309(dB)”
怎么我算出来是2/2.83=0.7067,20lg0.7067=-3.015(db),有错吗?

网友E:
指针式万用表上的0db=0.775v(600Ω),即600Ω阻抗时功率为1mW,原电信电话行业常用的电平计量单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假如測得值為2V,那麽比例是2/2.83=0.35355,按分貝算是20lg0.35355=-9.0309(dB)”
怎么我算出来是2/2 ...

不错,所以我上面回帖问对方是不是算错了。

2/2.83确实是等于0.706713,对方算的是2/2.83等于0.35355,按这个数值计算就是-9.0309,应该是算错了,下面的公式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指针式万用表上的0db=0.775v(600Ω),即600Ω阻抗时功率为1mW。

这个是标准的定义,肯定对。

我一直疑问的,就是胆机上面的标注,比如:30~40KHz  -1dB,这个究竟是怎么来的,怎么测的,不明白这个,所以才发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标准的定义,肯定对。

我一直疑问的,就是胆机上面的标注,比如:30~40KHz  -1dB,这个究竟是 ...

音频放大器的频响指标30~40KHz  -1dB是指类抛物线状的频响曲线中30Hz~40KHz之间的信号幅度差不超过0.891倍,即20lg0.891=-1.002db,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频响指标也有以0.707倍即-3db(半功率)标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假如測得值為2V,那麽比例是2/2.83=0.35355,按分貝算是20lg0.35355=-9.0309(dB)”
怎么我算出来是2/2 ...

謝謝指正,是我按錯一個鍵,應該是0.707,您是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