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98v充电器

楼主(2024-01-02):
手头有一个充电器,和机顶盒充电器一样大小,上面标志是12v-98v。

应该是小功率的,忘记是给什么充电的了,电动螺丝刀还是手电筒,现在不敢乱插。

像螺丝刀和18650手电筒的电压都没那么高。这个会是用在什么上面的呢。自适应??

网友:
我有一个无刷电扳手,用的充电器就是这种。5个18650电池。电池插口为牧田口。充电口3.5mm

楼主:
哦,那我的有可能是电动螺丝刀的充电器,是3个18650的。

楼主:
我还以为是山寨充电器,印电流值印错了//

网友A:
应当是一些杂牌电动工具的充电器,后面那个98V,我们理解为98V,实际人家那是型号就是叫98威,不是叫98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当是一些杂牌电动工具的充电器,后面那个98V,我们理解为98V,实际人家那是型号就是叫98威,不是叫98伏

应该 是这样,因为我测量空载输出是21V

网友B:
21v电压是充5节18650的,不是充3节18650用的哟^_^

楼主:
引用 网友B:
21v电压是充5节18650的,不是充3节18650用的哟^_^

没有说是21V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21v电压是充5节18650的,不是充3节18650用的哟^_^

哦,我以为你说我,我的写着12v-98v,还没有去量过

网友(2024-04-28):
12v-98vf,忽悠了不少人,坛里大师把这个解释一下呗!

网友:
21V-98VF,这个充电器的输出是21V,电动工具的五串电池使用的。还没有学习这个“-98V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