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脑的运行内存有没有方法扩连?

楼主(2024-01-02):
我的电脑是4G运行内存的,有点不够用,现在加了一个2G内存条,手上还有一个2G内存条,但是主板上只有两个插内存条的槽,有没有方法连上第三个内存条?或者有没有内存条插槽的扩连转接器件?

网友:
无解,旧内存不值钱,直接买容量更大的

网友:
不能,内存不能用PCI-E扩展接口进行转接。

网友:
没有。 把旧内存条挂二手买了,换大容量的比较靠谱

网友:
如果两个2G内存是单面的,可以买个内存PCB空板,改成双面4G的

网友:
不到20元,买一条拆机4G内存,是最省事最可靠的方法

网友:
能用这么小内存的主板本来就比较低端,你有增加一个内存插槽的时间和精力能力,估计能买几块主板了。新手,这些想日菲菲的事,只能想想而已了。

网友A:
电脑慢,多半是一堆安全助手,电脑管家,360 家族进驻!卸载这些玩意儿就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慢,多半是一堆安全助手,电脑管家,360 家族进驻!卸载这些玩意儿就好多了。

以前用IE浏览器没有问题,现在用其它浏览器也没有问题,如果点开360浏览器,立刻内存占用达到80%~95%,真垃圾呀

网友(2024-02-23):
引用 楼主:
以前用IE浏览器没有问题,现在用其它浏览器也没有问题,如果点开360浏览器,立刻内存占用达到80%~95%,真 ...

你先上传下你电脑的配置,好给你会诊

网友:
刚5块多包邮买了4G内存,所以2G随手扔就行了

网友:
1、超过4g内存,需要装64位系统;
2、电脑慢不如换个SSD或m2硬盘(这个得主板支持),效果比加内存明显得多;
3、内存槽加不了,不如直接加两条大的内存(还得看你的主板最大支持多大的!)
4、不知你电脑的配置,不敢瞎指导

网友:
直接换上2条可支持的最大容量的内存,我以前的几台电脑都是这样升级的,除此这外没有别的办法。要不就换整机。

网友:
我的本本以前是1G的两条,后来升级为2G的两条,再后来又升级为4G的两条。

网友:
1、系统如果是32位,最大只能用4GB内存,扩展无效;
2、系统如果是64位,支持4GB以上内存,看主板最大支持多大的;
3、目前应该没有内存扩展卡槽可以选用,看主板有几个卡槽就插几条内存
4、考虑直接换成大的内存条